请教各位大佬:万用表拨盘开关触点可以涂润滑脂么?

楼主(2021-01-11):
80年代的南京47型万用表,拨盘很吃力,需要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才能拨动换档,很不方便,最近把它拆开把盘下的2个钢珠/弹簧/转轴清除了灰滞,涂上了润滑脂,开关接触片也用酒精擦干净了,如此轻松多了,单手就可以拨动拨盘了,声音也柔和的多,现在我想把拨盘开关的 各个接触点也一并涂上润滑脂行不行呢?

网友:
触点不用吧,弹簧和钢珠上点就可以了

网友A:
我都是上的医用凡士林,很好用

网友B:
       我钢珠弹簧加黄油。效果很好,触点不要加油,会粘灰尘,有接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上的医用凡士林,很好用

嗯谢谢指点,看到很多仪表触点有半透明的油脂,原来是凡士林~只是手边没有就想抹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钢珠弹簧加黄油。效果很好,触点不要加油,会粘灰尘,有接触电阻。

见到火车头电力开关的巨大触点上抹满了黄油,想来表里的触点加点也可以润滑减少磨损和抗氧化,会增加接触电阻和聚集污垢的话还是打消这个念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指点,看到很多仪表触点有半透明的油脂,原来是凡士林~只是手边没有就想抹润滑脂。

厂家用的是什么油脂不清楚,应该是专用的触点润滑脂,我没有,所以我是用的凡士林,效果也不错,没觉得影响测量

网友:
福禄克都涂了专用硅油

网友C:
老的刀位指针表触点不用涂,定位要涂

PCB数表最好要涂高压绝缘硅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的刀位指针表触点不用涂,定位要涂

PCB数表最好要涂高压绝缘硅油。

散淡老师,总看您在数码之家发贴与回复。我的做法是涂医用凡士林,现在低端便宜表覆铜都很薄,不耐划,涂凡士林能减轻一些磨损,精度与安全性都不影响。我以前收,修,售二手表,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散淡老师,总看您在数码之家发贴与回复。我的做法是涂医用凡士林,现在低端便宜表覆铜都很薄,不耐划,涂 ...

你内行

只要是绝缘的、不会与PCB和塑料起反应的油都能涂

硅油和凡士林都可以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绝缘的,如果不影响弹片和PCB之间的接触,那说明摩擦点之间没有润滑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内行

只要是绝缘的、不会与PCB和塑料起反应的油都能涂

过奖了,散淡老师,我就是半调子,瞎捅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奖了,散淡老师,我就是半调子,瞎捅咕

您太客气了

我是外行,只是喜欢,或许比您折腾早几年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