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里面的那两个电位器是干嘛的

楼主(2021-01-11):
胆机里面的那两个电位器是干嘛的

网友:
手机看不太清楚 是不是抑制灯丝噪音的

网友:
看一下电路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A:
查看了一下飞跃R50扩音机,(其它应该大同小异),1K电位器为调整功放管偏压;100Ω为平衡功放电压放大管灯丝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了一下飞跃R50扩音机,(其它应该大同小异),1K电位器为调整功放管偏压;100Ω为平衡功放电压放大管灯 ...

看到有些人家DIY的胆机里面也有电位器,好像一般都是些大功率的胆机里面才有电位器

网友:
R50扩音机电源部分,W6、W7: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些人家DIY的胆机里面也有电位器,好像一般都是些大功率的胆机里面才有电位器

DIY用户机器里的电位器很大可能是负栅压的电位器

网友:
100欧的一般都是平衡灯丝电位的。1K的一般是偏压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