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下,两个6N2是如何取得栅偏压的

楼主(2021-01-11):
请高手分析一下,两个6N2是如何取得栅偏压的

网友:
栅漏栅偏压。

网友:
栅极上的那个大电阻,产生了栅负压。

网友:
电压放大级应当加阴极电阻及旁路电容,否则失真较大。

网友:
两个大的阳极电阻,电流很小

网友:
这种0偏压电路,栅极电阻要高达5~10M才行。

网友A:
从线路上看,好象电子管并未获得栅偏压,这是取得栅极接触偏压的方法,也属于自给偏压的类型。是利用栅流本身在栅漏电阻上产生负偏压,它的原理如图。当电子管工作时,虽然栅极不带正电,但总有少数电子在从阴极飞向屏极的过程中碰撞到栅极上,产生微小的栅流Igo,它是在栅漏电阻中产生的电压降形成的。栅流虽小Rg很大,约在500K到10M之间 在Rg上产生的电压降可以充作电子管的栅偏使用。例如在二、三灯收音机的电压放大级中就常采用这种电路,五灯收音机的前置电压放大级也有采用这种方法来取得栅偏压的,是取其简单。
接触栅偏压必竟很小,只能用在输入电平极低的放大器的第一级,电子管也应选用高放大因数管如6G2,6SQ7、6SL7或6N9P等,因为这类电子管需要的输入信号小,栅偏压也低。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如果按这个理论,那么什么情况下没有负栅压呢?既然不加自偏、固偏也能产生负栅压 ...

这样接触式栅偏压其值是很低的,要得到电子管放大电路合适的工作点,通常采用阴极自给;固定偏压。下面是正偏压电路示例。

网友:
这个很简单,第二个6H2没有栅负压,他就工作在0偏压状态。第一个栅阴极工作在二极管整流状态负偏压有的话来源于输入信号。

网友C:
《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在低电平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还有一种简单的零偏压电路。它使用高放大系数三极管或五极管,采用5MΩ~10MΩ高阻栅极电阻,利用栅阴间的接触电位差自动产生栅偏压,这种电路在输入信号电平很小的前级使用。失真度无关紧要,由于阴极直接接地,没有产生交流声的顾虑,但因为在栅极上有流动的初速电流,这种电路的输入阻抗较低,在大信号时的失真也较大。”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看过,但是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在低电平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还有一种简单的零偏压电路。它使用高放大系 ...

很详细的介绍,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线路上看,好象电子管并未获得栅偏压,这是取得栅极接触偏压的方法,也属于自给偏压的类型。是利用栅流本 ...

在测试一盒垃圾6n2的时候发现,只点灯丝用uA挡可以测量到0.5到6uA的电流,而且每半个管子都不一样,同样的方法测量6n11 6n1 还有其他5极管都没有的,6n2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么? 这种栅极偏压方法是否换管的时候也要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测试一盒垃圾6n2的时候发现,只点灯丝用uA挡可以测量到0.5到6uA的电流,而且每半个管子都不一样,同样 ...

不是所有的管子都适用用与大栅漏电阻栅偏压,用于低频电压放大一般都是高放大因数三极管或高跨导五极管,直放式包括再生机检波管,中放的遥截止五极管。
换管都不用更换大栅漏电阻。6N11是甚高频电子管,对结构与参数要求很严格,不可以产生栅流的。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触式栅偏压其值是很低的,要得到电子管放大电路合适的工作点,通常采用阴极自给;固定偏压。下面是 ...

第一次看到这些低电压管6V、9V、12V工作的参数,学习了。特别是2P2竟然可以在3V电压下工作,长见识了,谢于版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于不太玩电子管的人来说,偏压是个什么样,不会太在意,只要屏级功率不超载,电子管都能正常工作。

一般情况,当屏级电压比较高,就要在栅极加一个负压,控制屏流。6N2后面那个三极管,采用在阴极接一个小阻值电阻,抬高阴极电位,使栅极相对于阴极有一个‘负压“,这是一个所谓的”自给栅压“,比较常用。

如果栅极没有负压,也就是说,阴栅为0V,那会怎呢?不让管子屏流过大,就采取降低屏压,在屏级弄个大阻值电阻,进行限流,同时又作为屏级负载,一举两得,这正是图中第一个三极管的接法。因为这种接法栅极无负压,完全依靠降低屏压来控制屏流过载,不难想象屏压比较低,而且栅极声音信号会有一个半周出现正电压,失真定会比较大,动态范围也受限不小。当然,采用环路负反馈也能轻松克服失真

这个两个管子栅偏压问题,也许根本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