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终究得不到满意的低频

楼主(2021-01-12):
早在十多年前制作2.1声道音箱时,因对电路不太了解加上动手能力奇差,做出来的2030功放电路不是自激就是冒烟,偶有几个成功的,便拿来做了三个声道的功放,低音通道普遍会在功放前面加上4558运放有源低通滤波,但一直做不成,想到电容可以滤波,也就是把高频滤除掉便在输入端并了电容,虽声音变低,但听久了便觉怪异。
近来苦苦思索发现,一个正规的低通滤波是完完全全把高频滤除掉的,只剩下纯正的低频,但电容滤波完全是把声音波形过滤平滑,得到的波形受高频影响,幅度会受高频影响,虽二者大致轮廓类似,但仍有细微差别。
故又有想法:晶体管收音机的包络检波往往有RC低通电路,也是用电容把高频滤除,如果改用有源低通滤波,会不会将中波音质发挥到极致?

网友A:
单电源的功放,喇叭通过电容隔直, 一般很难出好声音
追求好的声音,正负电源,或者单电源配合G类H类的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的功放,喇叭通过电容隔直, 一般很难出好声音
追求好的声音,正负电源,或者单电源配合G类H类的功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基于“50万法则”,调幅广播中滤除了4.5千赫以上的成分,也就滤除了110赫兹以下的成分,无论什么样的电路都无法从调幅广播信号中得到110赫以下的成分

网友B:
听中波音质要在检波后加一射极跟随器直接用高质量头戴式耳机收听,音质饱满,音域宽广,甚至有的台附近伴有隆隆的超低音。这些音频成分经过功放,喇叭等因素给贪污了,因此听起来稀松平常。想听好音,不妨用耳机试试检波后的原汁原味。

网友:
确实!我用300欧高阻耳机串联直接检波,音质真的非常好听!

网友C:
貌似楼主喜欢的音质是高传真时代的“蓬蓬”声。
普通滤波与带通滤波不同,普通滤波的衰减效果与频率成正比,一般是为了降低高频成分;带通滤波有频率限制,达到频率门限才急剧衰减,一般是为了带外频率的衰减;改善音质不宜用带通滤波。
在电子管收音机时代,声音频率响应的最低频率乘最高频率约等于50万(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均根据最大输出的音频频率下降3db确定),被认为音质良好,这就是“50万法则”。这个法则主要靠输出变压器电感量(决定低端),漏感、负反馈(决定高端)来实现,与中放电路关系不大,无变压器电路则另当别论。
关于频率响应,还有个误区,就是认为中放通频带外的声音频率是无法重现的。中放带宽只是指下降3db的频率范围,下降4db、5db还包括更大的频率范围。在低频电路中衰减或负反馈压缩中间频率,就可以“提升”最低或最高频率(实际是频带),实现3db带外声音频率的重放。

网友:
看来您搞懂了傅里叶变换的原理
首先要清楚自己想干什么,做低音炮前置就必须要用有源低通滤波器,这样才能重放音乐中的低频频率,单纯用电容把声音波形滤平滑并不可取,原因您也说了,受高频影响滤波后的波形和原本低频的波形不一样。
而收音机包络检波的RC低通滤波就是一个为了把半个周期的调幅波滤平滑,进而得到调制信号的东西,经过二极管之后半个周期的调幅波从本质上说还是高频信号,低通滤波之后理论上什么都没有,因此不可取。
再来说说我对于高音质(高音质指的是高还原度而不是好听)调幅收音机的看法,首先中频滤波器有必要选择滚降系数小的陶瓷滤波器而不是中周,因为中周的幅频特性曲线不是直上直下的方块而是类似于梯形,这就意味着对于高频信号有衰减,再者带宽要兼顾信噪比的同时达到电台调制信号的音频上限。其次检波要用同步检波,最后用低通滤波器完成低通滤波,这样才能有不错的效果

网友:
也就是说,中频滤波器一刀切,彻底留下属于这个电台的信号,隔离掉不属于这个电台的信号。
同步检波将调整信号反调制到0HZ,最后低通滤波掉高频信号。
可能不太好理解,能理解多少算多少吧,收音机说多了都是玄乎

补充内容 (2021-1-12 18:09):
错字,应该是反调制

网友:
收音低通貌似相同于低音炮其实大有区别,原理是一个道理,频率应用目的有差异是的(8楼也指出了),细的说调幅检波分离465KZ与低音频处理段RC低通滤波器很大差别,一般公式手册上都有有源或无源RC滤波器截止频率参数套用即可。以前都是f1Hz f2......圆周率计算很麻烦,现在有个非常不错的电子计算小软件。

eTools 2.63.rar

电子计算软件

网友:
单单用一个电容是不对的,需要还有一个电阻,信号先通过电阻,再经过一个电容对地滤除高频. RC 滤波,不要忘了电阻。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中波音质要在检波后加一射极跟随器直接用高质量头戴式耳机收听,音质饱满,音域宽广,甚至有的台附近伴有 ...

直接把50周年纪念版耳放安排上,中周双调谐,中放增益调低,音质绝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楼主喜欢的音质是高传真时代的“蓬蓬”声。
普通滤波与带通滤波不同,普通滤波的衰减效果与频率成正比 ...

您的观点和我有三点分歧,不知道是理解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我个人认为:
1.带载波的双边带调幅波最低频率就是载波信号,根据收音机的工作原理,载波信号解调之后就是一个直流电压即0HZ,且滤波器中心频率就是455或者465K,因此低端无需扩展。
2.尽管中频滤波器带宽包括-4dB及其以下的量,但调制波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的频率,即使扩展放大了也是放大了噪声,毫无意义。
综上,如果不考虑选择性和信噪比,只想得到高保真调幅波,搞清楚电台音频上限很重要,对于包络检波,中频滤波器带宽按照二倍音频上限去切,无需过多修饰,声音就能实现高保真。
3.至于那个50万,我认为这个数只不过是一个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数字而已,对于高保真音箱来说可能不是很公平,一个15寸低音扬声器重放10HZ声音是没问题的,一个钛膜高音扬声器重放30KHZ的声音也没问题,假设我们用分频器进行分频点,相位的修正,整套系统响应10~30000K的声音完全没问题,按理说这套音箱会很出色,但最终结果确是30万。
再说得抬杠些,50万开根约等于707HZ,如果说一个音响系统只响应707附近一段很窄的频率,那么音质恐怕根本不好,就像收电报那样只是单频的声音。所以我认为用50万定义现在的音响系统不是很靠谱。

网友:
调幅广播还谈什么高保真,频带就那么窄,还特容易被干扰。全世界范围内中波调幅广播都淘汰殆尽。调频立体声广播才是目前广泛使用的算高音质的广播。年轻一代创业学习,更可去研究下DSP广播的。。。话题转回咱喜欢的蓬蓬声,这个其实是一种失真的声音,音频高低端都被消减掉了并突出了某些特定中低频段进行提升,这个是DJ或者资深音响玩家都可以调出来的声音。。。再者,满意的低频,这个对重放要求很高的,没有12寸以上的喇叭箱并配合合适的听音环境是无法还原出来的,因为实现的成本太高,所以低频段的重放相对于中高频要困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