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暖风小水箱需要放空调氟利昂吗

楼主(2021-01-12):
今冬暖风不热了,试了下小水箱进水管热出水管不热 估计是堵了.想自己换,突然想起空调系统的蒸发箱好像也在暖风机里?这要是把暖风机拆下来还需要放掉空调氟利昂吗?车型是北斗星1.0版的。

网友:
暖风机跟制冷系统没啥关系吧,倒是冷却水要放掉才能换暖风水箱

网友:
制热用的是发动机冷却液的散热热量,不用启动空调,如果启动空调费油啊。当然刚开始冷车的时候要快速加热需要启动空调压缩机

网友A(2022-08-25):
今冬暖风不热了,试了下小水箱进水管热出水管不热 估计是堵了。不是很明白,能进能出,还能是堵了?

网友:
汽车的暖风是靠发动机的热水传递热能,要就是阀门没有打开,等汽车水温起来后再开暖风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A:
今冬暖风不热了,试了下小水箱进水管热出水管不热 估计是堵了。不是很明白,能进能出,还能是堵了?

车子水温显示正常吗?如果水温偏高,重点检查大小循环的节温器阀门

网友:
不需要拆制冷空调系统,前些年朋友千里马汽车自己换暖风小水箱,连仪表台都拆了正正修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