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6_872汞气整流管_全桥整流接法

楼主(2021-01-12):
图上的接法三组灯丝供电必须是独立绕组!
866汞气整流管
输入电压:20-8500V
最大电流:300mA
灯丝电压:2.5V±0.5V
灯丝电流:5A
872汞气整流管
输入电压:20-10000V
最大电流:1.25A
灯丝电压:5V±0.5V
灯丝电流:7.5A
注意事项:使用前灯丝必须通电预热5分钟再连接高压,气温较低时预热时间延长至30分钟,长期存放首次通电时需要预热30分钟。

补充内容 (2021-11-29 22:33):
补充一下介绍中不严谨的地方,输入电压范围仅适用于全桥整流应用。如果使用全波整流即将最大输入电压视为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对这种古老的玩意情有独钟,费电,操作起来麻烦,有紫外线辐射,效率低下。用晶体管整流比它强多了。

楼主:
由于汞气整流管整流电流较小不耐大电流冲击,所以滤波电路必须使用LC滤波或CLC滤波。866和872汞气整流管滤波电感L容量为5H。LC滤波时滤波电容C容量不超过40uF为宜。CLC滤波时第一级滤波电容C容量不能超过4uF。

网友A:
这玩意,现在几乎不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现在几乎不用了吧!

用来当夜灯很合适,工作的时候会有蓝色辉光。

网友:
好电路!此电路配上2只水冷管,接上暖气片,取暖听响两不误,或配上2只风冷管,连暖风机都省了。

网友B:
    没有任何实用价值。866用于中小功率扩大机,872用于大功率扩大机。充汞整流管是扩音机的易损件,桥接适用与单边高压变压器,常用的是双边高压变压器采用全波接法,高压变压器是耐用件,因此不会采用前者,报废后有很耐用的相应硅代管,如若接成桥式非常方便。当前即使被个别人所用,是由于怀旧或对电子管情有独钟,这种管只有在广播员播音时汞弧的闪烁才好看,其他播放就差的多  。

网友:
你好,给个半波倍压整流线路图,谢了

网友:
我买有2个,打算用上,就为了看蓝光,不过楼主的4个组成桥,有点奢侈啊,感觉还是一半石一半胆的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当夜灯很合适,工作的时候会有蓝色辉光。

那个蓝光带有很强的紫外线,如果想当盲人,可以多看。

网友C(2021-03-24):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实用价值。866用于中小功率扩大机,872用于大功率扩大机。充汞整流管是扩音机的易损件,桥接适 ...

于老师,次级高压270伏,我用1N4007桥式整流后接一个866缓冲,可否带807单端。(专门配一个866灯丝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于老师,次级高压270伏,我用1N4007桥式整流后接一个866缓冲,可否带807单端。(专门配一个866灯丝变压 ...

可i以的,但是866的负载必须是感性负载,利用其反电动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于老师,次级高压270伏,我用1N4007桥式整流后接一个866缓冲,可否带807单端。(专门配一个866灯丝变压 ...

那不是辉光,是热电子弧光。可以得到高的电压与大的电流。因此常用于150瓦以上的扩音机高压整流用。超过250W扩音机就用872了。

网友:
汞弧管还敢接成桥式?反了天了!不行的。试都别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i以的,但是866的负载必须是感性负载,利用其反电动势。

我没有明白“感性负载”?主要电牛有540-0-540的抽头,感觉用到FU7单端晶体管桥式整流出来电压太高了,两只866整流又太费电。用一只866又不行。就想到用540-0单边高压,先用4007桥式整流,再用866缓冲一下,既电压电流有保证,也可以看到866蓝火。不知我的这样的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明白“感性负载”?

“感性负载”就是低频扼流圈,也就是缓冲用Г型LC滤波,也可以试试去掉LC,因为前面已经有1N4007整流n型滤波了,这样输出变压器就是感性负载了,就是866不能直接接电容,否则会有被击穿的风险。必须检查你的电路中大电解电容是否有接866的,有就串R或者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性负载”就是低频扼流圈,也就是缓冲用Г型LC滤波,也可以试试去掉LC,因为前面已经有1N4007整流n型 ...

于老师,非常感谢您 指导 几年前我已试过866传统电路,还算成功。手头正好有一只灯丝变压器很适合866(一组2.5伏5安,供一只866),就想用到电路里,画了图就是传不上来,看来可以用。就是次级高压出来4007桥式整流加CLC后接866,866后再接LC,是这样吗?这样就需要两只扼流圈?我想是4只4007整流桥接866后接LC,如果想滤波好些再接一只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于老师,非常感谢您 指导 几年前我已试过866传统电路,还算成功。手头正好有一只灯丝变压器 ...

次级高压出来4007桥式整流加CRC后接866,866后再接LC,这样你就只用一只扼流圈了。完全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次级高压出来4007桥式整流加CRC后接866,866后再接LC,这样你就只用一只扼流圈了。完全可以。

CRC中的R这里取值大概是多少呢?220欧2瓦可否?另,866整流电路中是否只对866后面的LC严格要求,那么如果在866前有CLC配置,那只后C对866伤害不大?我只知道866后绝对不要接电容,一定是电感入。这一直是我的一个疑惑,还请于老给于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RC中的R这里取值大概是多少呢?220欧2瓦可否?另,866整流电路中是否只对866后面的LC严格要求,那么如 ...

220欧可以但是2瓦有些小,最好用5瓦的,3w就勉强了。C不能太大,4~20迈格就可以,只要没有不能接受的交流声,容量越小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20欧可以但是2瓦有些小,最好用5瓦的,3w就勉强了。C不能太大,4~20迈格就可以,只要没有不能接受的交流 ...

对于不能接电容的接电感的原因前面已经说了,你看帖不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能接电容的接电感的原因前面已经说了,你看帖不细。

谢谢版主老师的解疑答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RC中的R这里取值大概是多少呢?220欧2瓦可否?另,866整流电路中是否只对866后面的LC严格要求,那么如 ...

既然是石整流,就不要搞CRC了,直接上几百或者千微法的大电容,然后再加上后面的866+LC,纹波很小了。
另外,你的变压器是540-0-540,为什么要用单边桥整呢,就直接全波整流,还节省2个二极管。

网友D:
好,玩胆机就是要纯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石整流,就不要搞CRC了,直接上几百或者千微法的大电容,然后再加上后面的866+LC,纹波很小了。
...

您好,主要是540-0-540高压两只866全波整流是否供FU7单端电压太高?我测540单边电压270,又低了。所以想用晶体管桥式整流,电压估计会在400伏左右,又想用上866看蓝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玩胆机就是要纯粹。

那两个866同时烧,可供推挽机了,十分的费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主要是540-0-540高压两只866全波整流是否供FU7单端电压太高?我测540单边电压270,又低了。所以想 ...

双绕组540V-0-540V,设计就是做全波整流的,全波整流和单边桥式整流输出电压是一样的。你是怎么测出来单边270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866同时烧,可供推挽机了,十分的费电啊

就照你说的流程,前面用2只晶体管做全波整流,再用大电容滤波,然后再经过866,再+LC滤波,输出600多伏,具体看变压器容量和负载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照你说的流程,前面用2只晶体管做全波整流,再用大电容滤波,然后再经过866,再+LC滤波,输出600多伏, ...

谢谢您的指导与帮助,看来我还是用两只866全波整流吧,就是电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指导与帮助,看来我还是用两只866全波整流吧,就是电压高。

用866全波整流,如果采用LC滤波,电压只有400多伏。

楼主(2021-11-29):
本来只是发一个冷门汞气整流管的应用方式,没想到这个帖子居然能有这么多回复。

网友E:
两管全波足够了,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管全波足够了,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

取决于需要多高输出电压了,两管全波整流需要整流管承受两倍反向电压。耐压8500V的866整流管在全波整流下最大输入电压就是4250V。

网友:
866和5Z3P整流音质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