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个AM调幅发射器,用收音机接收,这样是否可以?AM发射机论坛可以发帖吗?

楼主(2021-01-12):
如果做个AM调幅发射器,用收音机接收,这样是否可以?AM发射机论坛可以发帖吗?

网友A:
高频信号发生器,就是一个小小的发射电路,作为试验可以,不过功率起过一定限制就会受到限制,自己试验一下可以,在论坛上就尽量不要涉及这些了。

网友:
多简单的东西呀,把一个超外差收音机的本振电流调大,然后注入音频调制信号就行了(可以在电源回路上调制),旋转可变电容器可以改变频率,并联一个电容器以修正到525-160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发生器,就是一个小小的发射电路,作为试验可以,不过功率起过一定限制就会受到限制,自己试验一下 ...

谢谢指教!现在调幅的节目基本没有了,觉得自己做个发射电路,能让调幅收音机能有点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有成品卖,我关注很久了。

还有一种超简单的定频发射,就是用晶振来做振荡频率发射的

谢谢指教! 搜了下,看到了类似产品,准备做个简单定频的

网友:
我这边本地中波也没有了,正好收远台

网友:
我来说两句,二十年内调幅的广播也不可能消失,就算我国的调幅广播被数字广播调频广播代替,那么就朝鲜印度等穷国家也不会这么早被取消,现在的短波电台确实少了,除了30几个中国之声就是十几个斯密达,而中波目前我国的数量上远远大于70年代,只不过中波短波在高层大楼里信号微弱而已,在城市近郊的农村,目前中波仍然是主力。
      高频信号发生器和超外差收音机改成中波小电台,或干脆做个单管的中波发射器,都是在室内收不到中波电台时,代替电台实验矿石收音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现在调幅的节目基本没有了,觉得自己做个发射电路,能让调幅收音机能有点用途。

我这里中波台还很多,室内收听有干扰,室外信号非常好

网友:
自己做一个简单小功率的在家里玩,调试收音机用

网友C:
10毫瓦没有问题,这个太太太简单了。各种频率的钟振,随便用个小功率管放大,通过LC谐振回路输出就可以了。三极管集电极输入调幅信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毫瓦没有问题,这个太太太简单了。各种频率的钟振,随便用个小功率管放大,通过LC谐振回路输出就可以了。 ...

谢谢指教! 以前没接触过,慢慢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以前没接触过,慢慢研究下

更简单的做法,您可以试试,就是用个半导体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次级接个音源,初级串联在钟振的正极和电源端就是调幅模式了。钟振输出信号用LC回路谐振滤波,输出正弦波调幅信号,控制音源的音量就可以控制调幅比,不失真即可。

网友:
电路非常简单,功率不大就没问题的

网友:
推荐一本书可以看看

网友:
这本老外的书也有关于发射机的制作内容, 可参考, 国内出版的书很少有制作发射机的内容, 现在贴子里还是不能............

分享老外写的一本书-------晶体管收音机设计与制作 [(美)全 著] 2015年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59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