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面包板常常怎么用

楼主(2021-01-12):
过去一直用洞洞板,前段时间看到还有可以插拔免焊的面包板,就淘宝买了几块,简单测量面包板中间槽沟两侧横向是联通的,请教各位老师一般是怎么使用面包板,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试验中可以使用,方便、灵活。一旦电路验证通过可以工作了就做实验板了。

网友B:
推荐一本书“面包板电子制作68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中可以使用,方便、灵活。一旦电路验证通过可以工作了就做实验板了。

原来电路验证使用,方便、灵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本书“面包板电子制作68例”

谢谢推荐,找到一本“NE555面包板电子制作(模电和数电68例+NE555实验60例)”,简单看了个头,面包板不只是简单的横向连接还有边X和Y纵向连接。

楼主:
看到的面包板示例情况,O(∩_∩)O哈哈~可以比葫芦画瓢试着做了。

网友C:
主要是做试验用,这个东西长期连接不是很可靠,也不适合通过大电流。

简单的说,横着放,中间是竖排5孔连通,上下两边如果是单排孔就是全连通,如果是双排孔就是两行各自连通。

横排孔一般是做电源或者地来用。
集成电路需要选择双列直插封装的,跨中央沟槽插入。三极管、电阻、电容需要用镊子弯脚后插上去,还可以搭配一些不同颜色的导线。

网友D:
当年插面包板的工具是尖镊子,这东西做数字电路可以,当年也没有那么多电脑仿真,用这个搞试验、开发、验证。做印制电路板是最后的事。但面包板不适合做小信号模拟电路,干扰的一塌糊涂。看学生们插过单片机电路,标准8031那种,程序存储器、地址锁存、乱糟糟一片,我说你这个千万不能让别人碰,接触不良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做试验用,这个东西长期连接不是很可靠,也不适合通过大电流。

简单的说,横着放,中间是竖排5孔 ...

谢谢您的详细介绍,面包板长期连接不是很可靠,也不适合通过大电流。主要是做试验用,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插面包板的工具是尖镊子,这东西做数字电路可以,当年也没有那么多电脑仿真,用这个搞试验、开发、验证 ...

谢谢分享,过去没有接触到,面包板做数字电路可以,不适合做小信号模拟电路,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E:
贴片就无能为力, 直插芯片越来越少

直插还有洞洞板, 贴片就...

网友F:
面包板其实很难用的,主要是接插件质量真不行,很容易接触不良(很耽误事的),还是洞洞板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就无能为力, 直插芯片越来越少

直插还有洞洞板, 贴片就...

谢谢,发展趋势贴片体积小电路板紧凑产品体积小是发展方向,直插芯片没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面包板其实很难用的,主要是接插件质量真不行,很容易接触不良(很耽误事的),还是洞洞板好用。

O(∩_∩)O哈哈~用着洞洞板想着面包板,没用过受受罪看怎么样 谢谢指教

网友E:
面板板是过时淘汰的东西, 我只有读书的时候碰过,后来就没再摸过

电子技术/工具不是古董, 是越新越好, 不是越老越好, 真搞不懂有些玩电子的,为什么喜欢对抗技术发展潮流,偏偏要玩些过时的玩意呢? 这样能玩得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面包板其实很难用的,主要是接插件质量真不行,很容易接触不良(很耽误事的),还是洞洞板好用。

洞洞板也有问题,你要正反翻来覆去地看线路,我是找块厚的亚克力板,用1mm铜丝加热立在上面当接线柱,元件直接搭棚焊,在需要增加牢固度的地方就烫进一根粗铜丝去增加强度。这样做线路非常直观,仅仅有把好镊子配合电烙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板是过时淘汰的东西, 我只有读书的时候碰过,后来就没再摸过

电子技术/工具不是古董, 是越新越好, 不 ...

谢谢提醒,只是好奇在QQ群也看到了面包板搭建的电路挺漂亮的。买了些面包板问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洞洞板也有问题,你要正反翻来覆去地看线路,我是找块厚的亚克力板,用1mm铜丝加热立在上面当接线柱,元 ...

谢谢分享,搭棚焊也关注过,电子管功放就是搭棚焊,洞洞板确实正反焊接容易迷糊。

网友H:
这个就是不用搭焊了方便实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就是不用搭焊了方便实验用

谢谢在各位老师指教,大概知道面包板作用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面包板用来搭建相对简易的电路,验证电路的功能还是比较方便的,先后买过两块,准备一些各色的直径0.35mm-- ...

谢谢分享面包板使用情况,也是看到相关信息想试试面包板用着怎么样。

网友J:
二十几年前有用过,不好用,复杂一点点电路就不够搭,能搭的简单的用洞洞板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二十几年前有用过,不好用,复杂一点点电路就不够搭,能搭的简单的用洞洞板更方便。

谢谢分享,面包板可用不多,面包板已经买了一段时间还没用,看看什么简单电路搭一个体验体验。

楼主:
按照论坛老师的实例做了一个1602测量板转换挺方便,第一次用

网友K:
现在PCB打样已经很便宜了,单片机的话,我一般在实验板上面调通程序,然后打样,实验板直接与样板连线调试,完成后,再移植到最终的单片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PCB打样已经很便宜了,单片机的话,我一般在实验板上面调通程序,然后打样,实验板直接与样板连线调试 ...

谢谢,不会软件画板,学过一段时间软件布线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