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问题

楼主(2021-01-12):
做了两个6P14输出变压器,一个用0.19的漆包线,初级电阻260欧 、电感量13H .另外一个0.15的漆包线电阻540欧电感量18H,这两个变压器哪个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匝数一样,可选线径粗电阻小的。

细的匝数多500圈啊!

网友B:
为什么做一样一只?

网友B:
0.15线的牛做6P14过流太勉强了,0.19线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做一样一只?

03年的烂尾 今年又开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5线的牛做6P14过流太勉强了,0.19线的可以

2.5电流密度44MA 这个应该可以了!0.19的可以到70MA

网友C:
我选第二个,电感量大的那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选第二个,电感量大的那只。

这只要多十多伏的压降 ,这部分会不会增加输出阻抗!

网友:
做个双频道,电感小的用6P14。电感大的用6P1。

网友D:
不知你这两个输出的绕制数据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E:
6P14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不宜大于负载阻抗的1/10,在400欧姆左右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这两个输出的绕制数据是如何确定的

简单计算的,还有根据手里现有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14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不宜大于负载阻抗的1/10,在400欧姆左右为好。

嗯 好的谢谢!

网友:
6P14用4.5K负载, 第二个牛明显初级电阻大了.

第一个牛又电感量不足, 两个都不好.

网友:
对应6P14管、这两个变压器初级线径取的都不是最佳,选用0.17的是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要多十多伏的压降 ,这部分会不会增加输出阻抗!

不会。仍然沿用原来的阻抗。

网友:
我看两各都都不不靠谱,6P14的负载阻抗4千左右,6P1是5千5左右,能不能用你算一下这两各变压器的组抗是多少,差太多都不好。

网友:
      变压器的矢量电阻值主要影响的是效率,也就是铜阻,输出是交流RL串联电路,R值的不同对电压电流(矢量)功率(曲线)相移(正弦)略微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相同匝数相同截面也就是导线长度相差无几其电感量差别很小,绕制工艺相同,这样不影响变压器的频响。电感量值决定低端频率,绕制工艺决定高频频率。重放音频频率范围(频响)不仅仅取决于输出变压器,音源【比如声乐;器乐(max高音;min低音乐器)】还与音箱的频响等有关。也就是说你有20~20000Hz的输出变压器,其他条件不满足要求低端或高端的极限段也是没用的。
变压器绕组用线取决电流(温度原因),对于6P14按照普遍使用的公式与查表  应该选用0.16~0.18mm的漆包线比较适合。60年代漆包线线基含铜率比较高,资料显示(表中匝数可以不看)那时可以用0.12的线(裸径),
      已被证明可以的:6P14/4K,22X38,初级0.15漆包线3300T,离B+1650T抽头超线性。次级8欧姆0.47线148T,104T抽头4欧姆。
      综上看你的第二个是是可用的,第一个你对系统衡量只要不存在木桶效应的短板也可以考虑。第二个对低音重放有好处。

网友:
第二个低频频响更好,直流电阻超出不多当为首选。

网友E:
在发烧音响专区看到某牛的一对5.5K推挽输出变压器,用电桥测试,一个初级电感40多亨,一个70多亨,厂家产品尚且如此,个人绕的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2个都做好了,就直接用喇叭试验,哪一个自己的耳朵适合,就用那个。
两者电阻差得太多,如喇叭灵敏度不高,估计还是用第一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发烧音响专区看到某牛的一对5.5K推挽输出变压器,用电桥测试,一个初级电感40多亨,一个70多亨,厂家产品 ...

5.5K阻抗70多亨,不控制漏感顾此失彼;40亨-3db低频响应已经达到22Hz了,大电感有可能气隙控制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