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RX-5030收录机调频中放中周问题

楼主(2021-01-12):
最近打理一台松下RX-5030收录机,在输入10.7M信号时发现调频第一中放中周(图中T1)调整反应不灵敏,旋到最里面声音有点改善,请教各位大师,这个是中周里面的槽路电容失效了吗?怀疑电容量减少了才需要增大磁芯电感量,有没有这个MITSUMI中周的资料或者槽路电容是多少呢?多谢。

网友A:
不全如此,我遇到过很多的FM通道电路,在高频头后面的第一中周并联的阻抗很低(集成块内部的三极管内阻),使得Q值下降严重,谐振曲线变得比较平坦,调谐效果也特别不尖锐,并非是谐振电容失效所致。

网友B:
老化失效了,这个曹路电容是100P的,如果大了,改82P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化失效了,这个曹路电容是100P的,如果大了,改82P 。

多谢兄弟,我拆下试一下,要拆这个中周挺麻烦的,要把机器全部拆开才可以。

楼主:
这机器做工挺好的,用仪器调整好后,中波短波灵敏度很高,可以收很多台,音质很好听,挺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全如此,我遇到过很多的FM通道电路,在高频头后面的第一中周并联的阻抗很低(集成块内部的三极管内阻), ...

多谢兄台指教。

楼主:
我把中周拆下了,发现瓷管有点发黑,测量电容值38P左右,有可能容量下降了,目前是觉得机器灵敏度有点低,想看看能不能改善一点。

楼主:
换了一个100P的电容上去,现在磁芯要旋到最出来才好一点,电容选大了,并且声音高音比较丰富,低音少了,换这个音质还会有变化啊,有点意思。

网友B:
按这个情况,应该是47P的或者51P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情况,应该是47P的或者51P的了。

刚刚弄个56P上去,磁芯还是要调到底部,不过音质却温暖醇厚许多了,没有刚刚那种吊着嗓子的感觉,音质很舒服,看来要试68P的电容了,可是我手头上没有68P的,只有一个82P的电容,我先装上去试试,不行只好去万能的淘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100P的电容上去,现在磁芯要旋到最出来才好一点,电容选大了,并且声音高音比较丰富,低音少了,换 ...

你可以接个可调电容50PF左右的,再试下,这样可避免反复拆换。

楼主:
试了一下,觉得68P比较好,音质也很好。

网友C:
请问兄弟知道这机器高音喇叭怎么拆吗?我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兄弟知道这机器高音喇叭怎么拆吗?我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呀

热熔上去的,用个合适的钻头把熔的那个头钻掉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热熔上去的,用个合适的钻头把熔的那个头钻掉就可以拿出来了

哦,谢谢。那拿下来后还能安装回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那拿下来后还能安装回去吗?

用点胶粘住

网友:
原瓷管电容拆掉,焊回中周,新谐振电容直接焊在电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全如此,我遇到过很多的FM通道电路,在高频头后面的第一中周并联的阻抗很低(集成块内部的三极管内阻), ...

换电容时也发现了类似你说的这种现象,换不同电容时峰值并不明显,不过后来发现电容值换恰当后,还是能在电感磁芯中部位置左右能找到谐振点,两边调都会有少许衰减现象,若是换其他容量电容只能调到尽头,我是据此来选择电容容量的。

楼主:
这台老机精细调整后,居然夜晚能收到俄罗斯莫斯科的调频台,居然还有立体声,可惜论坛不能上视频,要不然放上来大家看看。这实在是让人惊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