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带电流测量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

楼主(2021-01-13):
如题 我有电感表 怎么才能测出在额定电流下的电感量呢?我尝试用电容隔离直流但是失败了 !

网友A:
为什么必须带点测量,额定电流电感量跟不通电电感量有区别吗?
没有直接测量的方法,但可以通过交流电的频率、电压、电流值进行计算出来

网友B:
记得五、六十年代的《无线电》杂志曾经介绍过,该方法利用信号发生器,不用电桥或电感表,印象中是加绕一个与初级匝数相同的励磁线圈,调整其直流电流等于功放管屏极电流,我电脑里的《无线电》杂志1955~2005年电子版不慎删掉了,请网友帮忙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必须带点测量,额定电流电感量跟不通电电感量有区别吗?
没有直接测量的方法,但可以通过交流电的频 ...

为了验证气隙是不是合理,另外要看看在这个时候,电感量下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五、六十年代的《无线电》杂志曾经介绍过,印象中是加绕一个励磁线圈,调整其其直流电流等于功放管屏极 ...

我尝试在副边加上低压侧的额定电流失败了 ,电感表显示阻抗非常低

网友B:
测试输出变压器漏感的方法就是把次级短路,你在次级(副边)接上内阻很小的电源,与短路没有什么区别。电磁学中有一个重要参数是安匝数,比如3000匝48mA,其安匝数为144,如果匝数为300,则电流应为0.48A。
刚才在网上搜索到HiFi之友2007年第一期有一篇文章提供了用交流电测试的方法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输出变压器漏感的方法就是把次级短路,你在次级(副边)接上内阻很小的电源,与短路没有什么区别。电磁 ...

这没有实现。在直流电流下的电感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输出变压器漏感的方法就是把次级短路,你在次级(副边)接上内阻很小的电源,与短路没有什么区别。电磁 ...

谢谢!您的回复!我受到一些启发!是不是需要使用恒流源?横流源内阻无限大。就排除电源影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验证气隙是不是合理,另外要看看在这个时候,电感量下降多少.

牛牛气隙小了虽然电感量上去了但实际工作时直流通过会产生磁饱合,如果磁饱和了电感量会急剧下降声音会产生失真。

网友:
所以买的水牛不会告诉你真正真实的气隙参数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
注意不能共地。

网友:
如有可能,可以使用带偏置电流源的变压器测试仪

网友C:
这里有个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方法可以试试

非常感谢您!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