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只自激半桥小电源,效果不错

楼主(2021-01-13):
12V工频电源电变压器效率比较低,到了夏天空载都发热,于是DIY一只小开关电源代替他,最简单的电源当然是单管自激RCC,不过感觉半桥自激更可靠些,电路也很简单,不到20个元个,空载基本不发热,输出1W功率也基本不发热,主要是工作频率低,三极管功耗极低,空载频率12khz,短路频率35khz,输出1W功率时频率15kzh,而且流过变压器的电流很小,没有高能耗元件,半桥电路中三极管极间电压最高300V,非常安全,就算瞬间电压升到600V,仍能可靠工作,用他代替12V工频电源小变压器是个不错的选择,估计连续开20年都不会坏,变压器用的EE13磁芯,主绕组L3绕在最里面,接着绕两个反馈绕组L1,L2,最后绕输出绕组L4,L5,下面上个原理图:
再上个实物:

网友:
输出整流用4148太小了把?

楼主:
可以,输出11V电流100ma,长时间测试,4148温升10度左右,主要就是给单片机和继电器供电,后面还要7805稳压,所以要求不高,就当以前的老工频小变压器用了

网友:
差个节能灯都有了

网友:
路由器配的12V小开关电源到处都找得到。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
和这个图相比。
这个图的R4和楼主图R1的位置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楼主:
R4这个接法安全些,可以在电路不振荡时,只有下管导通,上管截止,不会两管同时导通,我这个接法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电路不振荡,两个会同时导通,静态电流比较大,三极管会发热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输出11V电流100ma,长时间测试,4148温升10度左右,主要就是给单片机和继电器供电,后面还要7805稳压 ...

直接用手机5伏充电器效率更高!

网友:
自激电路,很好玩啊

网友:
请问,变压器的磁芯留气隙吗?

网友:
这跟节能灯电路差不多,电路可靠,效率高,只是没法稳压。

网友:
半桥自激这个输出用光耦稳压可以吗

网友:
石英灯是用这个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