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真的漏电还是感应电压?

楼主(2021-0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冷热地是一个概念吗?这个电压正确吗?

既然你提到了“冷地热地”的概念,那么我问你,
1、你见到哪本电子或电力专业课本上有这个概念和定义?
2、你见到哪个国标上有这个概念和定义?

举个荔枝:
https://forum.allaboutcircuits.c ... -difference.116417/

有个老外看了一个叫做“Jestine Yong”写的书上有冷地热地,老外不懂,上论坛问了,结果其它老外也不懂,有人猜测是 chassis ground 但似乎也不对。

最后理解为这是“Jestine Yong”生造的概念。显然,“Jestine Yong”这个名字是个中国人的名字。

然后我用百度检索发现,也找不到权威期刊、论文和专业书籍上有冷地热地概念,只有各种网友回答,而且非常混乱,没有统一的说法且互相矛盾。

所以,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中国人生造的,不存在的概念。

从多数网友的荔枝里,我看到热地的描述是(彩色)电视机底板“ 带电”所以叫做热地,而这个东西,英文里叫做 chassis ground ,有趣的是,chassis ground 既可以是彩电底板,也可以是你的手机或数码相机外壳

实际上在英文里确实有 chassis ground 和 floating ground 的说法,而这两个 ground 都可以(相对)大地带电或者不带电。而在手机充电头这个荔枝里,它的次级(USB 充电口)这边就是 floating 的,同样我们用工频变压器取得一个低压直流电源,它也是 floating 的(除非你故意把它接到大地)。燃鹅 floating ground 是冷地吗?也不是,因为它也可以带电...

所以其实问题的本质就是,术语不规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ssis_grou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oating_groun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确实实能亮,你可知道,验电笔本身的内阻非常大,能亮是因验电笔两端的电压超过了氖管的点燃电压,而电 ...

我若不试过也不会那么问,氖泡要差不多 70V 才能击穿,你说你的表搭上去只有几伏二十几伏

我这里只有用指针表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数字表搭到电笔能亮的充电头上前面说了 90V+,不亮那种倒是只有二十几伏。

仪表的使用者应当对自己手头上的仪表技术指标心里有数,数字表和指针表阻抗差异很大,因此对这种电压源的分流效果不同导致测量电压差异不同。你的数字表,测量电压那么低,却能点亮电笔 --- 而且你说你搭上都能,

1、你这个表,很厉害哦

2、你的零线很厉害

网友:
正负表笔并联一个1W 1K的电阻再测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算正确。
但是如果氖管发光很厉害,怀疑电压很高,你并联上去的电阻只有1k,功率只有1W,不怕烧了电阻 ...

其实我开始是写5W 1K的,我测220V漏电时用5W的电阻,后来想想你测的漏电压才20多伏,才改的1W。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算正确。
但是如果氖管发光很厉害,怀疑电压很高,你并联上去的电阻只有1k,功率只有1W,不怕烧了电阻 ...

严格来说应该先不并联任何电阻测一下漏电压的大概范围,然后再决定用多大功率的并联电阻。5W功率电阻测220V的漏电,短时间内看一下结果还是能承受得住的。

网友D:
Y电容?字数补丁

网友:
感应(此设备是拔掉接地线关机时拍的照片)最高30V以下,赤脚还要高些

220V实电
有表是最简单的,但必须要先玩熟(1M、10M等内阻差异)自己的表子

中间的电笔最好区分, 右边的电笔要吃药的,隔空乱叫,自己改过也能区感应和实电、是否断零和断地等。

网友E:
我在单位检修线路经常遇见感应带电,试电笔,万用表都不能准确判断,我自制了两个工具,一个是把两个15瓦的冰箱灯泡串联,来检验线路是否真的带电,为啥用俩是怕有时测量的是380伏,还有一个7.5k的电阻接两根线,这个做什么大家猜。

网友:
总结一下:能漏电压不好说,但能漏大电流就真漏电了

网友:
外壳接地之后,用剩余电流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在单位检修线路经常遇见感应带电,试电笔,万用表都不能准确判断,我自制了两个工具,一个是把两个15瓦的 ...

7K5?
我家里试漏报用,工作台上的漏报我要用10K试(电流自己改小了)
当年我在做设备维修电工时漏报用的很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7K5?
我家里试漏报用,工作台上的漏报我要用10K试(电流自己改小了)
当年我在做设备维修电工时漏 ...

我做的灯泡和你这个类似,只是用了两个,7.5k 是实验漏保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用一段导线一端接USB口的金属外壳 另一端接暖气片.自来水管等金属导体 家里的漏保跳闸即为真漏电 不跳即为感应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灯泡和你这个类似,只是用了两个,7.5k 是实验漏保的。

你太认真负责了,
要我在单位就按试验按钮就是了(内部3K吧)

网友:
数字表DT940C测量这根+5V和插座零线之间的电压,交流700V一直到20V档,显示电压几伏到20多伏不等。
+++++++++++++

你这万用表搭上去电笔还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Y电容?字数补丁

是 Y 电容,比如我的手机充电头,5V、2A 那种,电笔是不亮的,那种 65 瓦的氮化镓就亮了,因为它功率大,所以 Y 电容的容量也就大,有足够电流流过来 --- 用电流档测量,普通手机充电头对地线(短路)电流不到 10uA,而这个 65 瓦氮化镓有 100 多 uA!由此判断 Y 电容容量在 2000p 左右。

燃鹅问题是,这是漏电吗

网友:
真要知道实际漏电流,测地线回路的1K,一根空载(一头没接设备)的三芯电源连接线都有几微安
(上图是借用的,测的是三星适配器空载电流1.1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说具体怎么做?讨论一下对提高技能很有用的。

漏电检测器原理,用交流互感器 同时套住零火线。, 理论电流应该是互相抵消的,互感器输出为0.  一旦有漏电,电流从火线流经外壳到地线,没走零线, 零火电流不平衡就会产生剩余电流。

一般来说检测到剩余电流,就表示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漏电(剩余电流脱扣器)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我是说,具体到了我这个充电器USB插口上的+5V导线,验电 ...

插上带漏保的插座, 电笔变红部分接入地线。如果跳闸就是漏电。

不过一般来说不会是漏电,一般都是感应电,似乎是Y电容引起的。两脚开关电源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报的动作电流是30mA。如果漏电电流小于30mA怎么判断?

还有一种方法  用兆欧表测下USB充电器的交流输入端和5V输出端(即USB输出端的铁壳)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若不试过也不会那么问,氖泡要差不多 70V 才能击穿,你说你的表搭上去只有几伏二十几伏

我 ...

我试过站在绝缘板上氖泡电笔测量火线见微亮,换万用表人摸一表笔测量火线电压40多伏,可见氖泡灵敏度也很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站在绝缘板上氖泡电笔测量火线见微亮,换万用表人摸一表笔测量火线电压40多伏,可见氖泡灵敏度也很 ...

电流,电流!

你是手捏表笔,对相线而言你这个悬空的负载电容也就那么点大,电流很小,小到万用表的输入阻抗都不可忽略产生分压效应。

楼主可是搭零线上的

至于氖泡,它的问题是需要有一定电压击穿它才能亮,但电流可以非常小,以前坛里有人争论悬空的大铁球和相线能否形成回路我就发过一个测试照片,你看 这氖泡可是亮得很明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流,电流!

你是手捏表笔,对相线而言你这个悬空的负载电容也就那么点大,电流很小,小到万用表的输 ...

对啊,就是电流小,氖泡亮说明电压达到70伏,相同绝缘条件下数字万用表只测量到40多伏,说明万用表内阻小于氖泡(弱亮)内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啊,就是电流小,氖泡亮说明电压达到70伏,相同绝缘条件下数字万用表只测量到40多伏,说明万用表内阻小 ...

看我前面的照片,氖泡明显亮了,万用表显示电流只有 0.3uA

那么假设万用表的阻抗等于直流电阻 10 兆欧,那么 90V 下(以我的充电头而言)电流多大?很简单,9uA 啊

这个差别很大的

所以我才说,楼主把万用表搭上,这电笔还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也会知道,数字表的交流电压档内阻和直流电压档不是一个数量级吧。在和氖管的内阻比也不在一个 ...

你们有钱人的福禄克可能差那么远,我们穷人的 UT33A,至少工频下交流电压档阻抗和直流电压档内阻是一样的,都是 10 兆欧

因为,第一,频率很低,分布电容产生的容抗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这种便宜货么有给分压电阻并联电容改善频率响应,也没有这个部分的容抗。

氖泡呢?我前面贴了图,明显可看到氖泡亮的情况下电流才 0.3uA...

等效阻抗非常大。

所以我才问你,你表笔搭上去还能亮?

如果能,考虑到电笔是人拿的,你的万用表是搭在 USB 这边的红线(5V+)和零线之间...

岂不是说你的  USB 这边的红线(5V+)和大地(人)之间的电压足够点亮氖泡而和零线之间的电压却...

哪怕你的万用表非常高级,在工频下阻抗都很小很小,起码零线点位也是需要考虑的啊

网友:
介绍我的办法,1使用指针表,一只表笔(黑)接地或者零或者金属接地体,另一只表笔接 需要测量的导体,交流档250,500,1000,各测量一次,如果电压值是一个稳定值,比如100v,或者不管哪个档位,测量值稳定一个数值,就基本是漏电,如果不管哪个档位,表针位置基本不动,或者档位越高,测量值越大,基本是感应电压
2,准确测量判断,使用摇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前面的照片,氖泡明显亮了,万用表显示电流只有 0.3uA

那么假设万用表的阻抗等于直流电阻 ...

我重看了一下帖子,您说楼主氖泡上搭表笔测量还亮,但看主题帖楼主是分别测量;因为是弱感应电搭零线测量(10M欧内阻)显示电压也低;

我误解了您的意思才说的例子,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简单易行,看来你才是真正的体验过。给你加分。我理解你的原意,只不过叙述上改一下(更清晰)为 ...

谢谢,你的理论知识,我是望尘莫及,借用你的话总结一下
无论什么交流档位,指针偏转的角度都相差不大,可以确定为感应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答复你30楼的那句话:

我发帖中并没有说验电笔测试的时候,同时把万用表接上去,是你没看仔细,我分 ...

我 15 楼是这样问你的:“你这万用表搭上去电笔还能亮”?

这句话显然不是指你之前的测试,而是要求你再做一次测试(把表笔搭上再把电笔搭上),你没看懂还说我没看仔细

这个问题我前面也解释了:

比如我的手机充电头,5V、2A 那种,电笔是不亮的,那种 65 瓦的氮化镓就亮了

这种不亮的,用数表测电压也很低;亮的,数表测电压 90V 以上

所以,我问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不符合我的观测结果

并且我前面也说了,这个会亮的充电头,数表直接测对地电流 100 多 uA,这是不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什么档位,指针偏转的角度都相差不大,可以确定为感应电压,有部分电容(主要是导体间的绝缘材料不理想引起的)电压也是这样的现象

你前面让我用一个小电容试一下,想必就是指这个,我当时就呵呵

不管指针表还是数字表,电流才是电路的基础

导致泄露的电容容量多大,源电压多高,频率多少,指针表或数字表阻抗多大,有多大电流,这都是一目了然的。

你的测试,在我这里相反 指针偏转角度差异很大,但读出的电压都差不多,50V 左右 --- 这反而说明,相对于电容的容抗,表的阻抗非常小,符合电路规律。

60V 档

300V 档

600V 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 15 楼是这样问你的:“你这万用表搭上去电笔还能亮”?

这句话显然不是指你之前的测试,而是要求你 ...

标准是零点几毫安,实际不大于1mA基本就行了。
大于这个值,说明电源有漏电(或者说这项参数不合格),起码Y电容容量选择不合理。
小于这个值可认为电源不漏电,对地电压多少无所谓、氖灯亮不亮都无所谓、指针偏多少也无所谓,可投入使用。

每次做完一块电源板,摇表测绝缘电阻、电流挡测漏电流,基础检查手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标准是零点几毫安,实际不大于1mA基本就行了。
大于这个值,说明电源有漏电(或者说这项参数不合格 ...

GB47061 对家用电器的泄漏电流国标,是 II 类电器 250uA,0、0I 类电气和 III 类电气 0.5mA,I 类电器 0.75mA

另外,该国标对电动器具和电热器具另有规范,最大 5mA...

所以,泄漏电流是有严格的标准的。

至于所谓的“感应电”则没有标准约束 --- 当然,我也不清楚楼主说的漏电是不是 GB47061 说的术语:泄漏电流

而从不同种类电器的泄漏电流标准不同看来,这是一个量变导致质变的过程,需要定量并视场合分析,并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B47061 对家用电器的泄漏电流国标,是 II 类电器 250uA,0、0I 类电气和 III 类电气 0.5mA,I 类电器 0. ...

理论方面我真外行

老婆红包也买了86的USB 5V 与一般的手机适配器对比(三星、华为、联想等),里面都没有X电容, 热地和冷地有个小电容连接,要与市电连接还隔了个全桥。三星、华为、联想 正5V、负5V、金属壳(USB 外壳)对零或对地都在30以下, 另外一个山货到有96V。
除非板子、小电容、开关变压器三个有一个击穿才会漏电。
(平时维修后,一般是电阻档打一下输入输出处的金属部分的阻值无穷大就是了,有怀疑时我才去接个1K电阻对地测电压,1K电阻是为了直读电流方便,不考虑电阻的功率大小,如真击穿超过25mA漏报直接跳了。)

我是想请教一下,如果没击穿正常情况下,冷热地是一个概念吗?这个电压正确吗?(实际好像有点参考价值)
我理解在击穿后用表测出的电压才对(同地)?
谢谢

强点维护设备时,要像不会用快表子去判定感应还是实电来决定是否可安全施工,记得都是拉闸还得加接地线才能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提到了“冷地热地”的概念,那么我问你,
1、你见到哪本电子或电力专业课本上有这个概念和定义 ...

就是听说,不懂才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方面我真外行

老婆红包也买了86的USB 5V 与一般的手机适配器对比(三星、华为、联想等),里面 ...

然后说到 ground 的问题,其实首先就是,何谓 groun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round or earth is the reference point in an electrical circuit from which voltages are measured, a common return path for electric current, or a direct physical connection to the earth.

这段话有三个意思,

1、电流的公共回流路径叫做 ground,比如用电池供电的设备,电池的正极或负极,都可以叫做 ground,但我们通常把电池负极叫做 ground

2、为了测量 voltage,我们需要一个 reference,这个 reference 也叫做 ground...

3、我们脚下的大地。ground 本意就是我们脚下的地球(earth)的外壳...

嘿嘿有没有想到电压基准这个玩意 不过这里不是那个意思,这个电压的 reference 叫做 ground,意思是,这里是 0V 电位

燃鹅我再举个荔枝,手持万用表使用电池供电,那么,它的地是电池负极吗?不是,是表内用电路制造出来的一个点(黑表笔),通常,我们把这个点叫做 common,因为,这里是 0V 电位,而电池负极,是万用表的负电位(偏置提供者)。

所以问题的本质是,存在电气隔离的电路,可以有自己的 ground,这个 ground 可以是电池负极、机器外壳(chassis,底盘)或者某个电路制造出来的 common 点,它们都可以和地球(earth)不存在直接的电气连接,它们的电位,和地球无关 --- 但,比如你身上穿了化纤衣服,现在是冬天,静电很厉害,你拿着一个数码相机,这个数码相机因为被你接触而带着你身上的静电,所以它的 chassis ground 对大地,其实可能有上万伏特电压!

但它和大地是 floating 的...

那么问题回到充电头,大多数国家使用一种接地系统作为市电供电回路,比如我国是三相五线制(星型接法),电力变压器次级三个线圈各自提供 220Vrms 电压且相互差 120 度,变压器线圈一侧连接起来,再接到大地,这个连接点引出一条线叫做 N 线(俗称零线),然后再从变压器接地点引出一条线叫做 PE 线,和 3 条相线一起 5 根线接到用户处。

手机充电头通常是单相的,所以它接到其中一条相线和 N 相之间,N 线在变压器侧接到大地,所以,经过整流桥之后,我们以大地作为参考点看,相线的正半周被整流桥整流出相对大地正 311V 峰值半波正弦波到 整流桥 + 端子,相线的负半周被整流桥整流出相对大地负 311V 峰值半波正弦波到 整流桥 - 端子,当然整流桥的 + 和 - 端子之间就是全波整流...

所以,整流桥的 + 端子对大地,有 正 311V 峰值半波正弦波电压;整流桥的 - 端子对大地,有 负 311V 峰值半波正弦波电压。

因此问题的本质在于,选取参考点视角不同,得到的结论不同。而人站立在大地上,你的电位等于大地,所以你不能触碰这个整流桥的任一端子,他对你都带电(峰值 311V)。而我们要分析充电头初级电路,就不能选大地做参考点,而是选整流桥的 - 端子做参考点,因为这里是整个电路的电流的公共回流路径,也是我们分析电路的 0V 参考点,所以,它也是 ground,但它不是 erath ground,也不是 floating ground,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为了方便分析电路设立的 ground,和大地不 floating,带电,不能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提到了“冷地热地”的概念,那么我问你,
1、你见到哪本电子或电力专业课本上有这个概念和定义 ...

欧美国家,一般把火线(LINE)那根俗称HOT。所以如果有人捏造出一个HOT GROUND,这是很奇怪的说法。
在开关电源里比较正式的说法是Primary ground,接大地那个就是PE或EA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