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制作瓷介双联可变电容器

楼主(2021-01-14):
    几十年前,在前苏联的“业余无线电丛书”中看到过一篇介绍如何用陶瓷电容器制作小型可变电容的文章,
很感兴趣,一直想试一下。然而,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直到近日才抻开懒筋,了此夙
愿。现借矿坛一角,展示给坛友们。
    大家都知道,电容器容量取决于极板相对面积、极板间距离和极板间介质的介电常数。所以,相同容量电
容器,用高介电常数电介质便可大大缩小体积。
    根据手头现有条件,本制作选用了4700P的陶瓷电容,利用一面的原有的镀银层作为一个极板,磨去另一
面镀银层,用覆铜板的铜箔为另一极板构成电容器,通过覆铜板在瓷片上的滑动调节电容量,如图所示。
    之所以用耐压3KV的电容器,是因为它的瓷片较厚,面积也较大,便于加工制作。
    制作完成后实测,每联容量在几P至大约450P之间。
    但也发现,由于铜箔与瓷片间存在着变化不定的空气间隙,使得每次调至容量较大位置时,测得的容量常
会有几十P至上百P的偏差。为此,尝试在瓷片上涂抹了硅脂,用以填充空气间隙,稳定了容量变化,也使得
调节更为顺滑。但也使得每联容量降到了不到200P。

网友:
欢迎你的作品参加十二届DIY大赛。

网友:
长知识了  第一次看到这么玩儿的  顶一个

网友:
支持这样的DIY折腾,不错!

网友A:
很有意思的设计。

只是瓷片电容和蚀刻的印刷电路板是怎么结合的,看的好像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如果用的是两片蚀刻的印刷电路板行不行?好像没看出瓷片电容使用在其中的独特优势。希望能了解的更详细些。

网友:
谢谢楼主带作品参加12届DIY大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的设计。

只是瓷片电容和蚀刻的印刷电路板是怎么结合的,看的好像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如果用的 ...

      电容器容量取决于极板相对面积、极板间距离和极板间介质的介电常数。所以,相同容量电
容器,用高介电常数电介质便可大大缩小体积。
      本例中瓷介电容留存的镀银面以原有的高介电常数陶瓷为介质与覆铜板铜箔构成可变电容器,
通过滑动改变相对面积来改变电容量。
      目的是制作小体积双联可变电容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器容量取决于极板相对面积、极板间距离和极板间介质的介电常数。所以,相同容量电
容器,用高 ...

好的,清楚了,一个有意思的制作

网友B:
有意思,这个自制双连同步性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这个自制双连同步性咋样?

    这个取决于选用的两个瓷介固定电容器的一致性和制作精度,本作品计划用于双
回路矿石收音机,或并联后当单联用,也可用于外差式收音机,对同步性要求都不高,
所以同步性似乎差点。

网友(2021-02-17):
别具一格的双联可变电容器!

网友:
有想法的制作,值得学习。

网友(2021-05-13):
很好的思路,哪来的灵感

网友:
创意很好!做单连没问题,做双联同步性较差。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值得一试,先做一个单联试一下。

网友(2021-07-28):
我也想试试

网友C(2023-02-22):
没看明白什么原理,可以讲解一下加工要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什么原理,可以讲解一下加工要点吗?

利用瓷介电容陶瓷介质的高介电常数和原有的一面镀银层,实现可变电容的小尺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利用瓷介电容陶瓷介质的高介电常数和原有的一面镀银层,实现可变电容的小尺度。

打磨的时候漏一面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磨的时候漏一面就可以了吗?

当然可以磨掉两个镀银面,只利用高介电常数的陶瓷介质,可能工艺复杂些。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