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特殊的原件代码,有没有认识的老师傅?

楼主(2021-01-14):
请问各位老师图片中两处LF 带表的是什么零件?

网友:
LF应该是英文lowpass filter低通滤波器的缩写

网友:
LF一般是指共模电感吧

网友A:
看着像是4个脚的元件
也有可能只是个测试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4个脚的元件
也有可能只是个测试点位

4脚零件,丢了现在维修找不到替代的了

网友:
可能是低通共模滤波器

网友:
也是新手,电感!

网友B:
也可以焊上2个合适贴片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焊上2个合适贴片电感。

买了电感焊上去,通电还是烧稳压二极管,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L:电感,F:保险,可不可以理解为保险电感?烧稳压管,要看元件在电路的位置来分析故障,排除故障。

网友:
串磁珠的导线,也算滤波电感吧

网友:
磁珠吧,共模后面有了...

网友:
电感,双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