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闷儿,咋玩儿不转7642?

楼主(2021-01-14):
    去年疫情期间宅在家里没事儿攒收音机玩儿,一开始在坛子里看了很多关于7642的帖子,内部电路是多级高放,理论上应该具备良好的灵敏度,于是试着网购了两只7642,翻出上世纪(1950-1970年代)的老元件用洞洞板搭了架7642机器,但仅能收一个台,声音还很小,后经坛子里玩儿家们的指点,又对电路做了修改,且更换了另一只7642,可依旧只收一两个台还串台,只好放弃。此后,回过来攒了几台分立元件和集成电路的超外差收音机,还算达到基本预期。此间也买过几个扬声器,发现现在的扬声器和1970年代的比,灵敏度方面实在差得太远,即便0.5瓦的扬声器灵敏度也很低,1瓦以上的就更别提了。
    目前,疫情再度吃紧,只好再次宅在家里攒收音机玩儿。这回网购了基于D7642元件的恒星HX-2026型(一装响)中波套件,想看一下7642到底啥情况?结果套件组装后的情况和去年一样,在室内满度盘只有“唰唰”的基础噪音,在阳台上就收一两个电台,且串台,调整方向后仅能锁定747千赫那个“听书”台,音量依旧很小,大约相当于10毫瓦水平(是俺十几台能出声收音机里音量最小的),感觉和1960年代350欧姆舌簧喇叭矿石收音机差不多。当然,功放过于单薄倒也算说的过去,不过,总电流却达到100毫安,不知道是万用表出了问题,还是啥原因?两只三极管9014和9012的放大倍数都是200,俺的一堆老三极管(3AX锗系)上70的都很少。看到本论坛和其它坛子里有把7642玩儿得滴溜转的玩儿家,有的号称灵敏度直逼超外差,甚是纳闷儿,俺咋几番玩儿不转7642呢?感觉随便一只存放半个多世纪的3AG锗管构成的直放电路都比7642强许多,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套件和成品的比不了,再说7642用1.5v最好,用耳机听最好。

网友A:
如果手摸9012发烫就是问题所在了。

补充内容 (2021-1-14 22:00):
增大R4到整机电流10~15m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功放,估计声音不会很大

声音大小次要的,主要想体验7642的接收效果。结果灵敏度实在太低,且选择性也很差,满度盘两个台还串在一起,调方向也仅能分辨出一个。唯一特点就是一装就响。

网友C:
先测量3脚电压,1v到1.2v为好,旁路电容不能低于0.1uF,磁棒一定远离7642越远越好,再就是可变电容和磁棒线圈接地位置,必要时调换磁棒线圈两端位置试试,还有就是电源退藕电容接地位置。我做了几个都是一次性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3脚电压,1v到1.2v为好,旁路电容不能低于0.1uF,磁棒一定远离7642越远越好,再就是可变电容和磁棒线 ...

谢谢!磁棒是个问题,设计得离7642太近了,除非不用原配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摸9012发烫就是问题所在了。

谢谢啦!看了一下,9012确实发热。但这底板也太糟了,一次性的,二次使用就会铜箔脱落,给更换零件带来不小麻烦呢。

网友D:
7642 印象中适合 1.5v 供电工作,建议在 C1 两端并上红色发光管钳位;

另外 R2 是 AGC 控制,越大 AGC 效果越好,可以避免某台太强;但太大会导致输出幅度低。

0.1k-10k 范围内都可以试试

网友E:
1.调整R4到整机电流10~15ma;
2.换R1=1M,我用的是980K;
3.R2换20K可调,边听边调。我的调到效果最好时7642的3脚电压0.93V,强弱台均能收到。
通过上面的调整,你会发现7642还是很可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642 印象中适合 1.5v 供电工作,建议在 C1 两端并上红色发光管钳位;

另外 R2 是 AGC 控制,越大 AGC  ...

OK,正好有10K的可变电阻,得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调整R4到整机电流10~15ma;
2.换R1=1M,我用的是980K;
3.R2换20K可调,边听边调。我的调到效果最好时7 ...

好的,谢谢啦!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1兆电阻,有的话可能也是1/2瓦以上的老家伙了...

网友F:
成品的7642收音机确实磁棒远离7642,依次顺序是耳塞机座,可变电容7642然后是两只9014,但是7642对磁棒有要求,就是不能太大了,成品机多采用筷子粗两厘米长的就能取得普通一级中放的超外差收音机的灵敏度,我实验用正常的扁磁棒换上后,台多的吓人,所以磁棒不能太大了,套件的电路不好也限制它的特点,电压1.5v最好,用喇叭不如做耳机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品的7642收音机确实磁棒远离7642,依次顺序是耳塞机座,可变电容7642然后是两只9014,但是7642对磁棒有要 ...

这个套件的磁棒长度是5.4厘米,但尼龙支架占据了1/2长度,线圈基本没有滑调余地,且线圈距7642仅7毫米。不过,装入机壳前曾经拉开过距离,确实没有了啸叫,但依旧只能调向锁定一个台(否则满度盘都是两个台串在一起)。

网友G:
楼主有一个因素没有介绍清楚,你的所在地有没有中波发射台,距离多远.这个收音机只适合本地有中波发射台的地方.距离太远是不可能有好的效果的.
要想提高接收灵敏度,可以采用7642的标准电路,也就是磁棒线圈不用次级,只用初级,灵敏度会有大的提高.但是选择性会差一些,也就是会串台.但是也不会串得那么的厉害,作为试验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教学套件在设计时为了提高选择性,增加了一个次级线圈,选择性提高了,但是灵敏度也降低了.
要想提高音量,最好的办法是将低放改成集成电路,比如TDA2822接成BTL输出,线路简单。因为玩这个套件主要是玩 7642的接收性能,这机的电压是3伏,足够推动集成块。当然,想保留原机的低放也可玩,你可将喇叭改接到输出管的集电极(偏置电阻也要改接),输出的音量会有增大。虽然按照阻抗匹配理论喇叭接在发射极是合理的,但是接在集电极音量更大一些,这是试验得到证明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一个因素没有介绍清楚,你的所在地有没有中波发射台,距离多远.这个收音机只适合本地有中波发射台的地 ...

谢谢回复!俺在北京西城,周边有干扰源,但主要对短波干扰明显。去年疫情期间在家攒了7台收音机,除分立元件的外,集成电路的超外差和DSP的都尝试过。自攒的收音机中波在俺这里一般可以收到3-6个电台(商品机德生PL660、R9700DX、R9702、熊猫6130等也差不多5、6个台,根德旅行者III的中波灵敏度最高,能收获7个台,晚上会更多些),最远的是657千赫平壤台。所以对7642的接收效果感觉太不理想,标准电路去年就试过,做了两台都不行,满度盘串台,调方向也仅能勉强分辨出一个强台,所以今年买来套件再度尝试。功放部分,您说的集电极方法以前在洞洞板上也用过,当时功放管的电流控制6毫安,与射极输出效果比感觉不是很明显,自然无法与俺以前玩儿的互补推挽电路相提。7642的电压控制俺是没太在意,得空看一下,可能电压有些偏高。但总体上对7642的性能(包括DIY成功率)特别失望,其它集成电路如7613 、 1299啥的玩儿了玩儿都还可以。 年龄大了,稍复杂电路的东东也不想玩儿啦,疫情哪儿也去不了,宅在家里瞎攒个收音机玩儿玩儿,以前没玩儿过集成电路,现在正好有时间摸一下而已。

网友H:
7642的关键点是磁性天线,只要磁棒线圈的Q值搞上去,成功就容易得多

只要是磁芯放进线圈都会降低Q值,磁芯越大Q值越低,但插入磁芯能减少匝数,从另一方面提高Q值,7642输入阻抗高,基本不需要输入功率,大磁棒就百害而无一益,三四公分长足矣直径也不必太大,6-8毫米就行

网友:
集成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7642的关键点是磁性天线,只要磁棒线圈的Q值搞上去,成功就容易得多

只要是磁芯放进线圈都会降低Q值,磁 ...

谢谢 !去年用了根长磁棒,没成功;今年套件的磁棒长度是54毫米,再短的话,手里似乎没有合适的磁棒了。 看来,只能得空绕制空心线圈再试一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调整R4到整机电流10~15ma;
2.换R1=1M,我用的是980K;
3.R2换20K可调,边听边调。我的调到效果最好时7 ...

网购了1兆电阻,R1更换后选择性明显提升,可以分辨出三个台,但方向性很强,音质也变得比较差。10K可变电阻串1.5K电阻调整R2结果还是1.5K 最佳。R5调整到680K时(原数据的10倍)总电流控制在10毫安,不过,即便15毫安也基本职能拿喇叭当耳机听,声音小到可以忽略。现在总电流调到25毫安(R5为470K),勉强够自己听,显然这种功放电路不太适合与7642搭配,换成最廉价的8002芯片估计也会比这个单级放大(复合管)电路好些。

网友(2021-08-15):
这两天做了一个  配合8002A 很爽 好多台。
18650供电,R1为1M,R2为5.6K,输出接8002A,声音很大,选择性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