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980A电流档维修

楼主(2021-01-14):
找到一个二极管废了,后续再上维修结果,一个二极管穿了

没有个型号对

没有个型号对

楼主:
这东西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代替 ,稳压二极管可以应急

网友:
可以用4007代换

网友:
俺的890C也坏了个二极管。 到处都没有找到。最后随便装了个测试常用功能正常了就那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代替 ,稳压二极管可以应急

这两只正反相接的二极管是钳位二极管,将电流档输入端电压钳位在0.7V左右,保护后面的电路不被高电压损坏。大多万用表都用1N4001。

网友:
我刚修好胜利万用表,同样是瞬态二极管击穿,可网上买,十个2元还是2. 5元包邮,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