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原边5000欧输出变压器,副边8欧接4欧扬声器,原边阻抗2500吗?

楼主(2021-01-14):
请教一下原边5000欧输出变压器,副边8欧接4欧扬声器,原边阻抗2500吗? 临时没有2500的变压器 想测试一下!

网友A:
可以,低频响应会展宽,效率会下降,漏感影响会增加,还要考虑导线载流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低频响应会展宽,效率会下降,漏感影响会增加,还要考虑导线载流量问题。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B:
    根据,匝数比的平方等于阻抗比,这种接法原边是1250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匝数比的平方等于阻抗比,这种接法原边是1250欧。

您想多了,变比25还是25,平方625,阻抗2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想多了,变比25还是25,平方625,阻抗2500.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想多了,变比25还是25,平方625,阻抗2500.

    哦,你对的,我忽视了,是阻抗比。

网友:
用比例法计算,式中V是等量消去,代入已知数,未知数只有一个可求出。

网友:
可以计算一下,5000/8=625开方=25.     2500/4=625开方=25.      你说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