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示波器测电压两个通道不一样,请教

楼主(2021-01-14):
100m+的示波器,突然发现2通道测直流电压4伏能测到8伏,8伏变16伏。1通道正常,交流没试,请问问题出在哪,测频率正常,2通道之前碰了一次高压,200多伏,本人对示波器抄作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
多半示波器探头衰减比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 两个通道用同一个探头试。 还这样怀疑通道故障。打客服找售后

网友:
在示波器通道菜单那块

楼主:
感谢以上师傅回复,刚才试了试,是因为探头衰减设置*1*2这个没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