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蒸馏水 饮用蒸馏水 医药纯化水对比

楼主(2021-01-14):
网上7块钱买的500ml蒸馏水,电导率0.1us·cm
上图可能我反复测试,受到污染,不一定准确,我加完电瓶只剩下半瓶盖的水

屈臣氏的饮用水(饮用蒸馏水),网上可以查到电导率2.3us·cm,600ml售价3元多

托朋友代的医药检测用的纯化水,参数未知。但测试电阻率能到1.9M欧,非常的不错

以上这些水TDS检测笔显示数据都是0,检测笔精度未知。测电阻率自己做的探针间隔1cm,材质是铁镀铬的。

TDS电导率对照表,看这表觉得TDS检测笔的精度在2-3个ppm

楼主:
我坑多多上再坑一瓶工业蒸馏水再看看,如果品质不如饮用水的话,以后我电瓶就加饮用水了

网友A:
TDS检测笔都没有完全浸入。我测量了下,拿瓶盖测试自来水数值8-10,探头全浸入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S检测笔都没有完全浸入。我测量了下,拿瓶盖测试自来水数值8-10,探头全浸入117.

有差别的么?

网友A:
TDS插入测试溶液中,必须至水位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S插入测试溶液中,必须至水位线位置。

之前有全浸没过,好像没太大差别,会不会灵敏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全浸没过,好像没太大差别,会不会灵敏度问题

你可以拿自来水试验下,差别很大的。我刚试验了就有7-117的差距。当然如果是0的话,你笔悬空也没有问题

楼主:
重新买了瓶蒸馏水,坑多多上2元500ml还送502和针筒,算比较划算了
电桥1KHz 0.6V 测试结果

兆欧表测试结果,不方便拍照,手工记录
工业蒸馏水 0.5M
医药纯化水 0.8M
屈臣氏蒸馏水 1.4M

其中屈臣氏通电后电阻会越来越大,比较奇怪。其他的两个通电后电阻会逐渐变小。

网友B:
自己烧水,锅盖法提少量蒸馏水很简单,8、90年代我都是这样取来加电瓶水,当时还可以买到浓硫酸,有时自己配电瓶电解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烧水,锅盖法提少量蒸馏水很简单,8、90年代我都是这样取来加电瓶水,当时还可以买到浓硫酸,有时自己 ...

这操作有些难度=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操作有些难度= =#

在农村有大铝锅,水烧开后在锅盖上敷冷湿毛巾,1分钟左右起盖一次半个小时就可以得到半碗能用的蒸馏水。现在购买方便了不必自己制纯度不高的蒸馏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操作有些难度= =#

这有什么难度?烧水之前把锅盖抹干,水烧开后锅盖上的水就是蒸馏水了。
只是事先要把锅盖洗干净,粘着肉汤的不行。

网友C:
锅芬腾久了里面都是蒸馏水还不行就把锅盖手柄换成自行车气门嘴接倒型管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芬腾久了里面都是蒸馏水还不行就把锅盖手柄换成自行车气门嘴接倒型管出水

可以用做酒的那个冷凝管

网友D:
我发现用新买的除湿机,除两次湿倒掉,然后试了试电阻,比怡宝矿泉水都大,装电瓶肯定能用的!

网友E:
我住郊区农村,当连续下雨几天后,再遇倾盆大雨时,用早已准备好的干净容器放在露天盛雨水,用于电瓶加水很管用,省力又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住郊区农村,当连续下雨几天后,再遇倾盆大雨时,用早已准备好的干净容器放在露天盛雨水,用于电瓶加水很 ...

确定不会酸雨什么的?而且空气中会有很多颗粒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用新买的除湿机,除两次湿倒掉,然后试了试电阻,比怡宝矿泉水都大,装电瓶肯定能用的!

这挺靠谱的,举一反三,空调水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不会酸雨什么的?而且空气中会有很多颗粒物啊

我说的是摩托车用的小电瓶,价廉,不伤大本,方便实用为主。多年从未见过酸雨,也许是处于海岛之故吧。

网友F:
电瓶水不如饮用水的话,买超市纯净水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瓶水不如饮用水的话,买超市纯净水是不是好的?

不是纯净水,屈臣氏蒸馏水 TDS=0
纯净水的话,怡宝 TDS=2

超市都能买到

网友(2022-01-23):
冒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住郊区农村,当连续下雨几天后,再遇倾盆大雨时,用早已准备好的干净容器放在露天盛雨水,用于电瓶加水很 ...

这样不行吧?雨滴是怎么形成的,是靠着空气中的尘埃作为凝结核,凝结空气中的水蒸气形成的。每个雨滴里都至少有一个尘埃。

网友:
这几天要下雪,等下过雪弄点雪水做蒸馏水应该可以。

网友G:
外面卖的怡宝纯净水纯度杠杠的,话说医药实验室纯水机坏了 ,没有纯水 都是直接外购怡宝纯净水使用,纯度和菌落总数都是合格的,工业去离子水 还不如怡宝那。
总结一下  电瓶用水就选怡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面卖的怡宝纯净水纯度杠杠的,话说医药实验室纯水机坏了 ,没有纯水 都是直接外购怡宝纯净水使用,纯度和 ...

怡宝TDS 4
屈臣氏 可以 TDS 0
工业蒸馏水的话也是 0,但屈臣氏更好,电桥测得电阻率10M
工业蒸馏水5M左右

网友(2022-04-06):
以前都是澡堂子出售蒸馏水,现在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操作有些难度= =#

大玻璃杯倒扣在水壶嘴上,下面用玻璃杯接蒸馏水。大玻璃杯要用冷水毛巾包裹,热了就换。搞1-20毫升蒸馏水好事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