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做了2A3,不知道为啥听其它管子总感觉没它好。

楼主(2021-01-14):
做了6P14、6P1 、6P3(输出变压器不理想)不知道为啥总感觉不如2A3 心里因素?

网友:
电子管只是放大元件,是没有声音的。
发出声音的是喇叭,又叫扬声器。

网友:
60年代爱好者楼主的发言是最精辟的,出好声音是个系统工程,单独說某一种管子能出好声音的是不全面的。

楼主:
还做个6j9
4P1

楼主:
我下一个做什么?推挽 还是 6P3单端?

网友:
那是2A3的声音刚好是你喜欢的声音。每个人都有他的偏好。正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样。

网友:
我焊过300B,6P1,  6P14,2A3, EL34和6P3P的功放,最爱2A3。2A3内阻低,输出变压器容易做。

网友:
错觉吧了。。。。。

网友:
看看2A3的特性曲线就知道了,难怪有人说听了2A3的声音会中毒,甚至好过300B。好声音源于1、良好的线性;2、较低的内阻(800欧姆),较高的阻尼系数;3、总谐波失真中,二次谐波失真占主要成分:

网友:
这是1958年版《常用收信电子管应用手册》对2A3的开篇。那时注重的是放大器的效率,出掉收音机外,几乎都用推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听是个不错的方法,音质评价盲听

盲听 多数人说是2A3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听的是白版的6p14,不知道是否要做个2A3?

三极管接法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听的是白版的6p14,不知道是否要做个2A3?

我那台6P14功放以修旧利废为宗旨,如果做2A3,所有元件绝对不能将就,特别是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

网友:
2A3管这么贵,不是没有理由的。6.3V灯丝的6B4G,6A3高频比2A3更好。国产的2A3C屏耗可以用到20 W以上样,不超最大电流即可。

预算不足的人可以试试4P1并管单端。

网友:
低内阻的三极管那是任何4、5极管子都没办法比的。这个极低的内阻救了输出牛也匹配了喇叭,别的没法比。

网友C:
有做一台2A3的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做一台2A3的冲动了。

上吧!别犹豫 我当初只买了一只2AB那会穷啊,咬咬牙买了

网友:
搜了一下管子价格,默默的走开了

网友D:
不知道6P12P单端能达到2A3的几分,我觉得6P12P单端的音质也很好

网友:
相信自己吧,听蝼蛄叫还不种黄豆了?2A3内阻和300B差不多,由于内阻低所以输出牛比较容易做,阻尼好,也容易和一般音箱匹配,用2A3做的胆机确实好,我的就是,打算听一辈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6P12P单端能达到2A3的几分,我觉得6P12P单端的音质也很好

哈哈,6P12P才2元一只,一分钱一分货,相信商家的,否则6P12P怎末也会涨价到20元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6P12P单端能达到2A3的几分,我觉得6P12P单端的音质也很好

    6P12P电子管是专为110°大偏转角显像管设计的行扫描输出管,具有跨导高,屏流大、屏耗余量大和能够承受很高脉冲峰压的特点。由于其应用特点,该管只有工作在乙类状态,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良的性能。有不少音响爱好者将6P12P用于单端音频功率放大,受屏极耗散功率限制,输出功率都做不大,电源利用率很低,还不如直接使用6P1、6P14等专用音频功率管实惠。
    6P12P跨导高,如果按普通推挽功放电路设计很容易产生自激,工作不稳定。若采用麦景图功率放大电路,就没有这个耽心了,而且高跨导还会给电路带来优异的电声性能,这是6P12P用于推挽音频功放的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6P12P电子管是专为110°大偏转角显像管设计的行扫描输出管,具有跨导高,屏流大、屏耗余量大和能够承 ...

多谢指点,我按老驾新编坛友的电路,做了一台6P12P的单端,效果还不错,没有专业仪器,不知道具体参数,但效果比我的6P3P单端好到没法比了

网友(2021-03-11):
2A3内阻低,同样性能的输出变压器容易做出好声也是正常的。

网友:
内阻低是一方面,线性好才是好听的根本。几乎所有五级管或者束射管在三接时的线性都赶不上纯正的直热三极管,所以那些三接的管子的声音,即使在电路上考虑一定的补偿,比标准接法时有改善,但是相比直热三极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网友:
小功率是不错的但是由于功率太小不能驱动现代的灵敏度低的箱子哪怕是4寸的也推不动

网友F:
说了也怪,做了个6P14,感觉不错,后来心血来潮,拔掉6P14换上6P15,突然感觉发现6P15比6P14好听多了。要不大家试一试!

网友:
怎么说的有恋爱的味道??

网友:
俺也认为2A3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6P12P单端能达到2A3的几分,我觉得6P12P单端的音质也很好

同等条件下6P12P三接,能达到2A3九成以上的效果,但就差那么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等条件下6P12P三接,能达到2A3九成以上的效果,但就差那么一丢丢。

多谢指点,没有做过2A3,但听6P12P的效果已经很满意,毕竟便宜的太多了,等有机会再试试2A3吧

网友:
自从我听了2A3,真是中毒了,因为我只有2A3,4只老飞乐602BI,两个串联作为一个声道,声音完美!!
哈哈!!

网友:
自从做苏共10米12C推300B听后,其它胆机都不好听了!

网友:
音箱是一纸到边的老南京12寸15V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了也怪,做了个6P14,感觉不错,后来心血来潮,拔掉6P14换上6P15,突然感觉发现6P15比6P14好听多了。要不 ...

6P15确实很听,我也有同感,

网友:
试试ec360吧,比2A3还要好听(个人感觉)

网友:
听2A3单端好几年了,这功率都感觉大,等有空做一套4P1S,输出1.5W~2W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