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SB和RS232口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15):
已经买了IC座和一些c52和c15等单片机芯片做了一个最小系统的c52开发板并扩展USB和RS232口USB驱动在电脑也安装了就是通过USB线连接电脑找不到USB口,通过RS232线连接单片机用烧录程序烧录也是没有反应,USB是CH340GUSB转串口芯片,RS232口是用的MAX3232CSE转换芯片,这两个转换芯片的输出PXD和TXD连接线是并联后连接到C52口P3.0P3.1.
单片机系统没问题,单片机连接电脑流水灯就闪烁起来换一块同样,卖家提前烧录了流水灯看单片机芯片有问题没有。
   请教这两个转换芯片的输出PXD和TXD连接线是并联后连接到C52口P3.0P3.1.对不对,怎么排查故障,谢谢!!!

网友A:
用一个CH340就可以了, 不需要Max232 。

网友B:
啥叫电脑找不到USB口?CH340芯片属于UART芯片,在电脑上是被识别成COM端口的,可以从Windows设备管理器的“端口”这个类别下面看到,例如我的电脑是分配成COM3,那么你在ISP工具里面就要选COM3,。具体你的电脑是分配到哪个COM口你需要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CH340就可以了, 不需要Max232 。

谢谢,用书本的两个电路图都有瑕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叫电脑找不到USB口?CH340芯片属于UART芯片,在电脑上是被识别成COM端口的,可以从Windows设备管理器的“ ...

谢谢,没有描述清楚,插上USB线后在电脑COM端口或USB口都没有变化 ,在下载软件没有发现新增加端口符合。

网友C:
你先确定代码没问题。
然后确认USB驱动没问题,插上后有com口出来。
波特率之类的都选对没有,定时器参数对不对,不对的话波特率完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定代码没问题。
然后确认USB驱动没问题,插上后有com口出来。
波特率之类的都选对没有,定时器参数 ...

     谢谢指教,串口通信还没设置,是下载程序没有发现串口,RS232口是用的MAX3232CSE转换芯片书本连接线TlOUT和RlIN连接串口号2/3应该是2/7.USBCH340GUSB转串口芯片电路图与楼上老师提供的电路不一样,下班回家修改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D:
CH340虽然是低速USB接口芯片,但是对USB的数据线和晶振,电源的布局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像你这样装大概率跑不起来,要想学单片机,买块现成的USB-TTL转接板就完事了,没必要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340虽然是低速USB接口芯片,但是对USB的数据线和晶振,电源的布局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像你这样装大概率跑 ...

谢谢指教,看到过相关信息USB的数据线需要屏蔽地线满铺等等,不行就USB供电,用RS232口通信不知道行不行。C52有一张最小系统开发板扩展后有些例程跑不了才有做一张开发板。

网友E:
1.看到过相关信息USB的数据线需要屏蔽地线满铺等等,这有误导之嫌,其实没必要。
2.CH340是USB转TTL串口,MAX3232是串口电平转换芯片。
3.很多新电脑没有RS-232接口,就要用CH340。
4.电脑有RS-232接口的可以用MAX3232。
5.某宝上有不少STC51的最小系统板,上边既有CH340也有MAX3232,价格很低,提供例程和电路图,不妨买块试试。

网友F:
接usb为什么用max3232串口电平转换?

网友:
1米长刷机线 PL2303HX PL2303TA 下载线 USB转COM USB转TTL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689dm1a5e2

找一个PL2303的驱动安装后,就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COM3到COM9的一个串口

网友G:
RX线接STC89C52的TX,
TX线接STC89C52的RX,
GND接GND,点下载后要断一下电路板的电源正极,再接通电源就开始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看到过相关信息USB的数据线需要屏蔽地线满铺等等,这有误导之嫌,其实没必要。
2.CH340是USB转TTL串口, ...

谢谢指教,有一块带USB的c51开发板是贴片的不能更换单片机芯片,已经买了相关零件组装了再看看什么问题,不行再买一块带芯片基座可更换单片机芯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usb为什么用max3232串口电平转换?

谢谢关注,没有描述清楚,电脑和二手台式仪表连接有RS232口,所以在单片机上也做了一个RS232口是用的MAX3232CSE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RX线接STC89C52的TX,
TX线接STC89C52的RX,
GND接GND,点下载后要断一下电路板的电源正极,再接通电源就 ...

谢谢指教,刷机线也可以用 ,看了不是很贵,搞不定就买一个,再次感谢

楼主:
本人小白,对两个口电路进行了检查修改还是电脑软件不认,怎么调整检测解决,谢谢了!

楼主:
看手头有土豪金 CH341A编程器也有烧录功能,就把原来USB口和RS323口芯片全部拆除了,按照前面老师介绍的连接方法已经顺利烧录程序了,谢谢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TXD RDX两条线要接对,不能用调换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描述清楚,插上USB线后在电脑COM端口或USB口都没有变化 ,在下载软件没有发现新增加端口符合 ...

典型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谢谢指教,我比较菜,R232口下载时是拔的USB口断的电,可能不行Rs232口拆了不知道是不是安装问题,准备在单独做USB和RS232看看如何。

网友H(2021-02-17):
看了前面的热烈回复,我想楼主是说电脑上没有发现端口(没发现新硬件)。既然没发现端口,当然不可能安装驱动什么的了,首先应该检查USB转232硬件电路是否正常,看看芯片的供电什么的。反正第一要让电脑发现硬件才能安装驱动,让后才是连接单片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前面的热烈回复,我想楼主是说电脑上没有发现端口(没发现新硬件)。既然没发现端口,当然不可能安装驱 ...

谢谢指教准备过段时间单独做USB和RS232口,现在用土豪金CH341A和单片机串口通信下载编程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