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比较有意思的变压器

楼主(2021-01-15):
最近客户设备上拆下来的变压器,很奇怪的绕制方法,发出来让大家给瞧瞧,这么做有什么优点嘛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上

侧面

侧面

侧面2

侧面2

网友A:
WB型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比较少见,优点就是磁路短,制作工艺是先做线圈,后绕磁芯,个人业余条件下不好重新绕制

网友:
小鬼子的

网友B:
这种变压器要是匝数多的话可咋整?绕高频的设备可绕不了这玩意。

网友C:
像是两个环牛的组合形态,磁路最短,即便是低导磁率的铁芯,也较容易得到较高的磁感应强度及磁通量,应该也有利于节约铜线,其实现在主板等处的高效率电感也是如此设计,只有几圈扁铜线,铁氧体磁芯紧耦合包裹,花生大的小电感轻松上十几到几十安的电流,甚至因为过于紧凑导致热量集中还要贴上散热器避免高温磁芯性能劣化

交流电线避免单根通铁管,就是避免因感抗造成电压降,同理铁管应该也可以成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B型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比较少见,优点就是磁路短,制作工艺是先做线圈,后绕磁芯,个人业余条件下不好重新 ...

为了减少漏磁而设计,减少对设备的干扰嘛?

楼主:
是的,一下就被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都是线圈在铁芯外,它反其道而绕之

看着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要是匝数多的话可咋整?绕高频的设备可绕不了这玩意。

这个是工频的,高频的暂时没见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两个环牛的组合形态,磁路最短,即便是低导磁率的铁芯,也较容易得到较高的磁感应强度及磁通量,应该也 ...

为了省铜线费这么大劲应该不至于,哈哈哈。扁平绕制的电感倒是见过不少,相同宽度下能绕下更多匝数,还不用分层,耦合度高了,散热也好了

网友E:
安桥卡座的变压器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减少漏磁而设计,减少对设备的干扰嘛?

这种变压器线圈与磁芯间隙大,漏磁反而严重,曾经有人专门对比过WB型变压器与环形变压器的性能,发现效率比环形变压器没什么优势
这种变压器只在日本流行过,制作难度大,成本高,没见过其他国家生产,所以有的朋友一看到WB型变压器就知道是小鬼子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桥卡座的变压器就是这样

看来只有日本货喜欢用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线圈与磁芯间隙大,漏磁反而严重,曾经有人专门对比过WB型变压器与环形变压器的性能,发现效率 ...

那看来也就没什么显著优势了,环形变压器完全可以替代之。目前用这种变压器的设备很少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来也就没什么显著优势了,环形变压器完全可以替代之。目前用这种变压器的设备很少了吧

是的,制作难度大,成本高,所以,在日本流行过一段时间后已经被市场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制作难度大,成本高,所以,在日本流行过一段时间后已经被市场淘汰了

请问这东西大概是什么年代开始在日本流行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东西大概是什么年代开始在日本流行起来的

这个具体时间我也不太清楚,我见到这种变压器基本都是在日本进口的医疗设备里面看到的
看看其他老师有没有清楚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时间我也不太清楚,我见到这种变压器基本都是在日本进口的医疗设备里面看到的
看看其他老师有没 ...

非常感谢您耐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