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极路由云平台到期了

楼主(2021-01-15):
我一个极路由3pro,用了好多年,最近发现app登陆不上,也没去管他,周二要改个插件的设置,发现无论app还是设置网页,都没能进去,百度一查,原来是极路由云平台到期了,这货配置插件,居然必须先连接他的云平台,但平台一倒,好多功能凉凉,路由器感觉也变卡了

网友:
我的也登不上了,之前喜欢用它看儿子的手机路了多少流量,现在歇菜了

网友A:
刷机呗,openwrt 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样,以后再不用这种需要平台支持的东西了,就像倒下的斐讯

网友B:
早该淘汰的东西,换个千兆路由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该淘汰的东西,换个千兆路由器吧!

本来就是个千兆路由啊,无线在5GHz信道可以8xxMbps,现在撇开云平台,信号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呗,openwrt 解决一切问题

路由器未root,没法免拆刷入ubo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路由器未root,没法免拆刷入uboot

拆机了也不好搞吧,线刷需要官方刷机程序,拆FLASH的话也要对应的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了也不好搞吧,线刷需要官方刷机程序,拆FLASH的话也要对应的ROM

拆下flash,编程器写入uboot,只要硬件没损坏,都能救回来,但前提是有固件,官方不官方倒是次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flash,编程器写入uboot,只要硬件没损坏,都能救回来,但前提是有固件,官方不官方倒是次要的

你只能找相同主控的uboot,不然地址不对的话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能找相同主控的uboot,不然地址不对的话用不了啊

即使主控相同,刷进去了,系统也启动了,但是可能无线没信号或信号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使主控相同,刷进去了,系统也启动了,但是可能无线没信号或信号弱

无线功率可以调的,这没什么问题
https://aisoa.cn/post-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功率可以调的,这没什么问题
https://aisoa.cn/post-2811.html

不是功率问题,是固件的问题,要是刷机前没备份原机的无线eeprom,信号可能会有问题,或者干脆没信号

如双频路由,刷了不带5GHz芯片驱动的固件,5GHz可能就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功率问题,是固件的问题,要是刷机前没备份原机的无线eeprom,信号可能会有问题,或者干脆没信号

...

同一主控,配置都差不多的,不可能不带5G
怕啥,一个字刷! 大不了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主控,配置都差不多的,不可能不带5G
怕啥,一个字刷! 大不了买新的

外挂5GHz芯片MT7610E的机

网友:
极路由都没啥玩头

网友:
现在便宜的双频路由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