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是分段分层绕制的吗

楼主(2021-01-15):
比如小北京 红灯这类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指标咋样。可以做个发烧胆机吗

网友A:
一部分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采用2+1绕法,比如上海131、132,长城639、宝石441等,甚至上海144、飞乐265-1等都没有采用分层绕法。国产三级收音机如小北京红灯这类收音机音频只有150~3500Hz,二手输出变压器价格也不低,做发烧音响还是自己绕或买新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部分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采用2+1绕法,比如上海131、132,长城639、宝石441等,甚至上海144、飞乐265-1等 ...

版主,坛里这方面资料介绍少,可能是 简单吧!!??
不过对我等初学者 可能重要。
能发一些 基本 绕制方法吗?
理论看不太懂。

网友:
我以前用220/6.3的小变压器代替。听不出多大区别

网友:
自己做过一回输出变压器就都明白了,坛里资料老多了,慢慢看吧,学吧。

网友B:
不是!就是普通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就是普通变压器!

順插!留气隙!普通电源变压器绕法!能层层垫纸的就是最好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部分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采用2+1绕法,比如上海131、132,长城639、宝石441等,甚至上海144、飞乐265-1等 ...

电子管3级商品机的纸盆喇叭总是5--6.5"或5X7"的三者之一,这种类型的喇叭5500-7000Hz的高音可以发出,白大人笔误了吧?
冯报本老先生《双频带扩音机》电路的中高音通道就用5"纸盆两个串联放音,可见纸盆5"高音不会差,我也用音频信号发生器
试过一个完全仿造飞乐的5"连纸盆也用飞乐5"相同的纸盆的喇叭,感觉高音还不错。

网友:
绕制工艺比一般变压器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3级商品机的纸盆喇叭总是5--6.5"或5X7"的三者之一,这种类型的喇叭5500-7000Hz的高音可以发出,白 ...

一切都是有根据的,绝对不会笔误。喇叭能够放出的最高音频与收音机能够放出的最高音频不是一回事,由于我国中波广播电台间隔为9KHz,因此带宽最大只能做到4500Hz,我国广播收音机标准规定,特级收音机考虑到调频波段,因此最高频为6500Hz,一、二级收音机有效频宽最高4000Hz,三级机150~3500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3级商品机的纸盆喇叭总是5--6.5"或5X7"的三者之一,这种类型的喇叭5500-7000Hz的高音可以发出,白 ...

重复下白版收音机频响(非表格)
     整机频率特性:当声压不均匀度为14分贝时不狭于——特级60—6500周,一级80—4000周,二级100—4000周,三级150—3500周,四级200—3000周。
     整机非线性失真系数:调幅度60%,在额定功率范围内,输出声压的非线性失真系数,200—400周不大于——特级、一二级7%,三四级12%,高于400周不大于——特级、一级5%,二级7%,三级、四级交流10%;
     输出电压的非线性失真系数,200—400周不大于——特级、一二级5%,三级、四级交流9%,高于400周不大于——特级、一级3.5%,二级5%,三级、四级交流7%
你看普通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小的可怜,包括27厂的频带不会宽的。
喇叭的频带,6.5寸5X7椭圆当然可以发出7000Hz,其中高于7000Hz的都是双盆喇叭。

网友:
普通三极收音机也不分层也不分段,只分初次级(绕组)初级由于引线开路,用针挑出一个外(内)层漆包线头(挑断)焊后照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