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3推6p14故障求助

楼主(2021-01-15):
6n3推6p14的机器,最近有点问题,就是声道,播放着好好的不定期的一个声道就不响了,有时候左有时候右,关机马上重开就恢复了或是拔掉输入在插上就好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个声道就又没有声音了,哪里有问题呢?(管子是好的没有老化)

网友:
仔细检查,一定有虚焊或者脱焊的地方。我曾经还碰到过一个声道自激、一个声道噪音大,随着电位器音量增加噪音变小的现象。结果都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目测是自激了

网友:
如果自激可以在6P14栅极加阻尼电阻。也可能是虚焊或接触不良的地方,把所有焊点补焊一遍,用改锥拨动管座、信号输入插口上焊接的零件和接线看看。

楼主:
白版,管座我都补焊过的

网友:
有时候左有时候右,这就不是很好办了

网友:
时左时右有时候是电源耦合过来的,查下左右的电源退耦,或者是看看管子和变压器摆布

楼主:
我把重要地方都补焊了一遍,还是不管用 有出状况了

网友:
给个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管座氧化

网友:
插头线换一条

网友A:
查一下音量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音量电位器

这个是正解!

网友:
音量电位器如果接触不良,旋转时会有卡拉卡拉的噪声。

楼主:
不是电位器,刚开机没问题,感觉温度上来就不对劲了

网友:
觉得应该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