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利61e数字表求助

楼主(2021-01-15):
一个优利61e数字表,电压,电阻不准误差在20%左右,测交流 电压在0-20之间变化,保险管完好。无头绪,请教各位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单片机损坏了

楼主:
是主控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保修吧,据说Unit售后一流

好的吧,谢谢

网友:
返厂维修

网友:
换一块电池

楼主:
换过新电池故障依旧。谢谢回复

网友(2021-12-01):
返厂保修吧,售后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