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牛

楼主(2021-01-16):
   推挽牛初级全部正绕可行吗?有何利弊?

网友:
怎么正绕?

网友:
我理解只要相位正确就行

网友:
正绕分段抽头处理困难,只要相位连接对可以的

网友A:
正反绕的作用是使推挽电路做到平衡对称,最大限度的减小交越失真。其实对于乙类功放比较重要些,对与甲类不用考虑,对于常用的甲乙1类影响也不大,不是用仪器观察或者是金耳朵是感觉不到的,爱好者的绕制工艺也是与时俱进的。
50年代版本
60年代:优质扩音机,分段夹层按图连接,各个线圈用都按同一方向绕制
80,90年代:高保真电子管扩音机
   为使输出变压器适应宽频带要求,制作工艺又不太繁锁,可将初级分成内外两层(共四个绕组),将次级夹在中间,见图2。铁心选用优质硅钢片绕制时,层与层之间要紧凑,线包与铁心之间的空隙要尽量小。要求用高强度漆包线绕制,并应经过浸漆处理。
2000年

59年:赶上英国的美多20W高保真扩音机6L6(6P3P)推挽

59年:美多10W高传真收扩两用机 6V6(6P6P)推挽  频响 20—20000Hz  互调失真3.6%  谐波失真1%以内。

网友:
全部正绕也绕过,一边正绕,一边反绕也绕过,没有仪器,用木耳朵,听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于版,这个美多10W用的铁芯不知是什么规格?谢谢

美多10W这个扩音机没有铁芯参数。你可以选用E86片材质Z11片厚0.35mm叠厚32mm。你再看看窗口容积比。

网友:
绕过一个效果不好放弃了

网友:
其实所谓的反绕只是把线包拆下来翻个个,绕线机仍然是向前摇动的。与全部正绕改换连接端原理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B+引出的位置不同,似乎容易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绕的作用是使推挽电路做到平衡对称,最大限度的减小交越失真。其实对于乙类功放比较重要些,对与甲类不 ...

  感谢于版老师奉献的宝贵资料!我之所以提出初级正反绕问题是有一疑惑,大部分资料都说"初级正反绕能抵消铁芯中直流磁化,于是铁芯可交叉对插,"那正绕呢?请老师们给我启蒙,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都是正绕2组线圈,一组是(头、尾),另外一组是(尾、头),相位不弄错,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吧?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
       说"初级正反绕能抵消铁芯中直流磁化,于是铁芯可交叉对插,"纯属无稽之谈。推挽放大器本身决定铁芯中的直流磁化已经抵消,与怎么绕无关,正反绕只是起到.上下管工作的尽量平衡一致作用,减小放大器的交越失真。对于推挽放大器不管用什么绕法都要交叉插,减小磁阻,单端无论你怎么正反绕也抵消不了直流磁化,只能顺插留隙,避免磁饱和。当然有些钻牛角尖的人会说不正反绕,两臂不平衡会产生直流磁化,这是歪理,输出变压器直流是B+ 分别流向P1,P2,方向相反,磁化作用等于零,而交流是推挽放大后所要得到的波形,上下波形要对接良好,要求元器件要一致,这样就产生正反绕法,仅仅如此也不可能做到绝对一致,电子管的离散性,阻容元件的误差(公差——上下偏差)等。对于绕法不用仪器测试又不是金耳朵是看或听不出来的。任何机器设备物品等等都不可能绝对一致,这里就涉及合格产品的公差问题(允许偏差),对于放大器也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