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英寸crt显示器 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熄了。再来,又亮一下,又熄了

楼主(2021-01-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这个感觉是行保护了,高压包有问题了

网友:
把高压包去了,在+B接个假负载,电源正常就是高压包,

网友A:
过几年应该没有高压包说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几年应该没有高压包说法了

肯定有的!用在别的地方了,例如负离子发生器就有一个负几万伏的高压包,与CRT显示器里一个样,只是那个几个高压二极管是反接的

网友:
可能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找找;

网友:
高压包坏。

网友:
估计高压包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娘希匹的,断开高压包初级线圈1-2,串入50w电烙铁。电源还是启动不了。各输出电压无。。视放70v,12v,5v ...

那就是电源问题了,现在谁还要修那个老显示器啊呵呵

网友:
老显示器比高清电视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就是一喜欢crt纯平显示器,特地用来看的。动态太好了,毫无拖影,只是有余晖。看电影看电视,效果 ...

你要的话,我家里有好的呢呵呵

网友:
查一下电源板的二极管有无击穿短。
话说当年在电脑城修这大屁股,遇见过一个大神:他,高压包坏了,若是里面高压堆坏或高压电容击穿,他直接锯开,换掉,再用农机胶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寄太麻烦。哈,你的是多大的,什么分辨率

17的LG好的 。15的自己该成了电视,还有个三星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娘希匹的,断开高压包初级线圈1-2,串入50w电烙铁。电源还是启动不了。各输出电压无。。视放70v,12v,5v ...

不用接假负载,拆掉高压包,+B正常,行管正常,行包坏。

网友:
用esr表测一遍电源部分的电解(没esr表时可用电桥来测电解的esr),一般有50%机会找到故障点(有问题的电解),如果机子使用时间长,则找到故障点的机会会更大

网友:
查一下与电脑连接是否正常,无显示信号也有此状况。

网友:
你这么在网上寻求帮助没人能真正帮到你,电路图没有,基本检测数据没有,凭什么就说接个假负载。。。。。有的开关电源是需要行输出提供脉冲反馈来工作的,并联型开关电源一般可以接假负载。还是找到电路图研究清楚原理再慢慢修吧

网友:
换了吧,50块可以买个21吋的

网友:
看标题的故障表现,应是能起振但不能持续,建议:1、更换c107、c122,2、检查r108、d1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尼玛两个180k电阻成精了。用电烙铁加下热,阻值就恢复了。等一会儿,又变了,2M欧姆档都没反应了。。要说 ...

这2个应该是启动电阻,既然有怀疑,干脆换了再查吧。

网友:
也可能开关电源软故障,不能自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没用,照样5s0765c厚膜块的3脚就一直11-13之间变动,就是达不到15v开启电压。1脚是344v,2脚开关电 ...

40楼说的那几个器件是检查了?电解电容是否有鼓包,有的话,要换掉。

网友:
电解电容用万用表测是正常的,也不说明他是好的。因为有些坏的电解电容,仅是ESR值剧增,容量却没有明显减少。

因为你没有合适的测量工具,所以,我的建议是换这两只电解,而不是检查。

PS:测电解电容好坏的最好用工具是ESR表(没有ESR表,用电桥也行,但没有那么方便和实用)

ESR表的相关资料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63&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0324&extra=

网友:
电源启动难的问题一般都是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
d103是6.2v的稳压管,如果出问题,则这电源即使起振也不能持续。因为这管子的稳压值决定了此电源的输出电压。光用数字表简单测不说明问题。另外,s101也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