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732几个问题

楼主(2021-01-16):
最近看了坛里的有人用si4732收音机做了单边带的收音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04915-1-1.html)而且效果还不错。于是我也买了几个此芯片来,没有arndrioun,于是移植到了stm32下面,现在可以出声了,调频效果还行,但我没打算用它他听调频,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短波效果非常不好,噪音大。
在短波段调谐好像很慢,我设置一个频点,si4732要慢慢调才能接近这个频率,才能出声,而且接不天线都差不多,效果非常差,收音机里的强台也尽是噪音。和德生的收音机完全没得比,收短波电台都收到这么费劲,SSB更别想了。

我用了一根1,2米导线伸出窗外,按理说收收个短波应该轻轻松松。
到现在也不没搞明白短波天线到底是FMI 接入,还是AMI接入。接谁噪音都大。
不知道怎么搞 了。

网友A:
调谐慢是软件问题,您能arduino移植到stm32应该是会编程的,可以自己修改程序搞成直接输入频率或者搞个快慢调谐。至于噪声大可能跟环境有关,我手上没有德生做对比,但手头上uln2204芯片的老调频/调幅4波段收音机和自制4732dsp收音机表现差不多,室内中短波一塌糊涂uln2204收不到的si4732一样收不到,拿到公园里远离楼群中波干净的像调频,短波uln的波段太宽调谐困难,si4732就好很多。今早在浐河边公园里清晰的收到7050khz上武汉的ham和其他火腿的通联。另外德生近几年出的机型里就有用si4735/34的机器售价可是好几百圆的,您自制的si4732的机器成本也就几十块吧我手里kk d39l也是si4734芯片但我基本不听感觉还不如我自制的。同样的芯片的机器成本可能相差很大的,元件参数的旋择,pcb上原件的排列的布线,装配工艺好坏都有影响的。首先MCU和LCD显示屏就是机内的大干扰源,pcb线宽和芯片输入阻抗匹配吗?天线插座、同轴连接线(甚至没用同轴)和芯片输入阻抗匹配码?我看包括我在内的爱好者在制作时都很少考虑也少有能力考虑。很多连pcb都没做直接就洞洞板上开焊(我也是),基本上原型验证性质的离成熟的成品机还差的远。

网友B:
FMI AMI 之间那个电感不要,你这图怎么说呢……
用下面那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I AMI 之间那个电感不要,你这图怎么说呢……
用下面那个吧

问题问题是SW是从哪个脚进的芯片呢?我用模拟了我现在接的图,是个低通,信号走到AMI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问题是SW是从哪个脚进的芯片呢?我用模拟了我现在接的图,是个低通,信号走到AMI去了。

SW当然是AMI啊,而且支持3种天线,用途不同

PDF在原帖最后几页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当然是AMI啊,而且支持3种天线,用途不同

谢谢了!!我但是按现在这个图的接法效果也差不多,是不是LNA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但是按现在这个图的接法效果也差不多,是不是LNA出问题了。

应该是看频率吧我的理解,频率高使用拉杆天线,低的用磁棒(或者特别长的天线)
但如果不接那个电感(可能说法不确切),拉杆天线是肯定没法用了
但磁棒效果会变的更好,这几种电路方面也是有区别的

楼主:
全是背景噪音,把信号都淹没了,怎么搞哟?也不知道还该不该再接做做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看频率吧我的理解,频率高使用拉杆天线,低的用磁棒(或者特别长的天线)
但如果不接那个电感( ...

磁棒是电感超大,用短波的时候他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是背景噪音,把信号都淹没了,怎么搞哟?也不知道还该不该再接做做下去。

不过原帖那个人说,中波本来就差,
就算某宝上的大添收音机(评价特别高的DSP收音机),中波也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原帖那个人说,中波本来就差,
就算某宝上的大添收音机(评价特别高的DSP收音机),中波也很差

我收了中波,中波噪音到还好,
就是声音小。短波简直 是不能入耳~~~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收了中波,中波噪音到还好,
就是声音小。短波简直 是不能入耳~~~唉~~

你是短波不行啊,弄错了,这个貌似很难解决
电视棒我用了至少6米的天线,4732收的话怕是也要这样,我回去试试,
估计只能从电路上解决

短波走FMI的,但要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短波不行啊,弄错了,这个貌似很难解决
电视棒我用了至少6米的天线,4732收的话怕是也要这样,我 ...

到底SW是进FMI还是AMI哟。我自己做的短波收音机,就是这根儿小细线,效果就不错,用那长的线,如果芯片没有问题,电路没问题,只能说明这个芯片太垃圾。做单边带收音机的兄弟 用根拉杆天线就能收单边带是假打。

网友A:
芯片好不好另说,花心思认真制作出好效果。就是uln2204这种被老烧们当成臭肉的片子设计好了也能有不错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谐慢是软件问题,您能arduino移植到stm32应该是会编程的,可以自己修改程序搞成直接输入频率或者搞个快慢 ...

谢谢!调谐慢,是指输入了一个频率后(犹奇是弱台)芯片需要慢慢的才能找出声音来。mcu电源与RFGND已隔离,为了验证,我甚至都停止了核心mcu,还是不行,换电池供电,RFGND与DGND隔离 。。。试了很多方法,还是搞 不定短波的噪音。。同样都 是si4732,你能收SSB,我收个短波强台都听不 清楚。差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好不好另说,花心思认真制作出好效果。就是uln2204这种被老烧们当成臭肉的片子设计好了也能有不错的效 ...

我这里电源线路都没有接地,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焊接时静电把芯片搞坏了。之前就坏了好几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调谐慢,是指输入了一个频率后(犹奇是弱台)芯片需要慢慢的才能找出声音来。mcu电源与RFGND已隔离 ...

要么您换一片si4732试试?再不行换另一种32.768k的晶振试试,不同厂家的晶振要求匹配的电容不同的。如果您MCU控制部分没问题容易出问题的就芯片和晶振了。

网友:
si的片子德生、山进这样的大厂都在用不会这么不堪的,另外短波是进AMI的。参考一下官方AN383这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您换一片si4732试试?再不行换另一种32.768k的晶振试试,不同厂家的晶振要求匹配的电容不同的。如果 ...

它们至少是起振的,但我从来没用示波器抓到过震荡,一般一夹上芯片就不工作了。如果你觉得是晶振问题,是不是怀疑增幅小,本振振幅不够导致混频放大量不足?

楼主:
找到了原因了,原来是显示器的干扰,我把显示器一关,就安静了,是不是si4732低中频架构导致低频干扰很容易通过混频器?现在至少有信心往下做下去了。到时候输入级加上几级高通,对芯片加上屏蔽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原因了,原来是显示器的干扰,我把显示器一关,就安静了,是不是si4732低中频架构导致低频干扰很容易 ...

加个屏蔽罩吧,把mcu和显示屏都屏蔽起来。

网友C:
共享一下程序呗,我们一起玩儿

网友:
羡慕会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享一下程序呗,我们一起玩儿

我现在程序还不成熟就不丢人现眼了, 我到时候分享一下我改的stm类文件出来。

arduonio写的库为C++,要把keil编译器改为c++编译.否则你得重新建库。
主要是改
wire.begintransimt()改为i2cstart();i2csendbyte(address|write);
wire.sendbyte改为i2c.sendbyte()
。。。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简单编程。

网友(2023-11-20):
引用 楼主:
到底SW是进FMI还是AMI哟。我自己做的短波收音机,就是这根儿小细线,效果就不错,用那长的线,如果芯 ...

看具体地理位置和环境。用4732我能收到单边带,但是噪声很大。我用传统模拟收音机收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也在纠结如何加l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