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绕线变压器改电压办法

楼主(2021-01-16):
110V的变压器输出为±10V,想改成220V输入,输出不变,看网上都是推荐初级圈数加倍,但是初级太细了,圈数又多,操作太麻烦,为什么没人推荐次级圈数减半呢,求老师指点

网友:
只能初级,要初级适应市电电压,次级减半就冒烟了。

网友:
次级线圈减半,理论上接到220V的电源上也是±10V,但是变压器大概率会烧掉的

网友A:
变压器初级线圈匝数是按照铁心最大磁通密度设计的,在额定工作电压时铁心磁通密度最大。如果初级电压过高会使铁心磁通饱和,初级电流增大,变压器过热烧毁。

网友:
变压器初级绕线圈数应该符合计算的功率,比如每伏22T/V,220V就要220*22=4840圈。你要把110V的变压器改成220V的,初级的每圈只有11T/V,所以,要烧掉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那我就不打次级的主意了

网友:
必须研究初级!

网友:
不完全是上面几位说的原因。
变压器的线圈也是电感的一种。它接上交流电的时候,除了对外表现出线圈铜线的电阻外,还必须有感应电动势,这个感应电动势在方向上是要和外加交流电压互相抵消的,怎么产生感应电动势呢?需要一定的电感量才行。在铁芯的参数被确定以后,初级线圈的匝数就决定了电感量的大小。电感量不够,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就不够,多余出来的交流电压就要有线圈的铜线电阻来承担,一旦电流超过线圈导线所能承担的数值,就要过流发热,进而可能烧毁。
220V和110V的线圈匝数相差一倍,110V的线圈加进220V,多出来的110V电压除以线圈的电阻,就是电流,这么大的电流会不会烧坏线圈?
这个原理是电磁学里的楞次定律,这个电动势也叫反电动势。
学习变压器或者电动机原理当中,就有个初级线圈的电压平衡方程式需要理解。
有时间应当多看书学习消化理论知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初级线圈匝数是按照铁心最大磁通密度设计的,在额定工作电压时铁心磁通密度最大。如果初级电压过高会 ...

即使铁芯不按照最大磁通密度去设计,110V线圈接入220V照样烧毁的。电感量少了1倍。

网友:
我拆了一个SANYO电动剃须刀,其充电电路用一个很小的变压器,接220V充电串入电阻,接100V时直接接小变压器,供参考。

网友B:
用两个相同的变压器,初级顺相串联,次级同相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相同的变压器,初级顺相串联,次级同相并联。

哈哈!次级并联时得注意两个线圈的同名端,搞错了的话要放烟花的。

网友:
这个找一个初级220V,次级双12的一样大小的变压器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双9伏的,可靠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次级并联时得注意两个线圈的同名端,搞错了的话要放烟花的。

同名端(相位)太重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那我就不打次级的主意了

我有一台索尼床头收音机美国电压,里面就是变压器初级串了个电容接220V,用了十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索尼床头收音机美国电压,里面就是变压器初级串了个电容接220V,用了十年了。

功率小,可以这样做。要是功率稍大一些。串电容就不合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率小,可以这样做。要是功率稍大一些。串电容就不合算了

是的,小功率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