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 494的充电器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2021-01-16):
一个TL 494+八脚芯片的充电器,60v7a的,494新换的,不接负载输出正常,接上负载就不行了,大约有1安左右的电流,指示灯闪,板子上的元件基本都量了,没发现问题(贴片电容没量),待机时指示灯不亮,指示灯受8脚芯片控制,是不是带不起负载也和这个芯片有关呀?
怀疑是这个八脚芯片有问题,但型号是磨掉的,不知什么型号,1脚vcc,4和5脚接指示灯,7脚空,8脚地,哪位师傅能根据描述判断出来芯片型号?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19 12:03):
8脚芯片
1脚是电源+(来自494的5伏基准)
2脚串联了两个电阻接在5伏基准上
3脚串联了一个电阻和二极管接在TL494的1脚上
4脚接充电指示灯和风扇驱动三极管
5脚接充满指示灯
6和7脚分别串联两个电阻接负极
8脚电源负

网友A:
估计是358双运放。你先检查一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多少,在取下2个大电容测试下容量吧。

在就是仔细检查电路板看有没有虚焊这些问题(虽然你照片拍的不清楚,但是感觉很多焊点都有问题)。

网友B:
我猜8脚的有可能是358之类的运放。

网友C:
充电器的特性决定了他就是带不起负载,只能充电

网友:
358运放就是它

网友D:
    LM358咋可能1脚是Vcc,应该是MCU八脚微电脑集成块。494电源要特别注意4脚电压,带负载时正常应该接近0V,如果接近5V一定是保护电路启动了。可以把4脚接地,解除保护,实验能不能正常工作。能正常输出,查4脚相关保护电路。不能正常输出就是494电路相关,大功率三极管以及驱动用的两个小三极管必须拆机检测,在路测试不准确,这点很重要不能偷懒!
   看看我发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7001-1-1.html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8脚如果是CPU,那么外围不会有这么多RC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358双运放。你先检查一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多少,在取下2个大电容测试下容量吧。

在就是仔细检查 ...

可以肯定不是358,滤波电容没问题,板子虽然有点侵蚀,但焊点没问题,带负载不行是8脚芯片坏了,拿掉测试的,本来是想拿这个改可调的,可能那个8脚芯片也没有什么用吧?
找了两个电位器,按照网上的教程改上了,但是电压和电流互相牵制呢,调电流时电压也跟着变化,不能定在某一数值,调电压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8脚的有可能是358之类的运放。

肯定不是3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的特性决定了他就是带不起负载,只能充电

那总得有一定的带载能力吧?

楼主:
它还真不是3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8咋可能1脚是Vcc,应该是MCU八脚微电脑集成块。494电源要特别注意4脚电压,带负载时正常应该接近0V ...

首先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带载不行是那个8脚芯片坏了,拿掉它带载就没问题了,

本来是想拿这个改可调的,可能那个8脚芯片也没有什么用吧?
找了两个电位器,按照网上的教程改上了,但是电压和电流互相牵制呢,调电流时电压也跟着变化,不能定在某一数值,调电压也是如此????何解?是不是494的外围有什么钳制电路需要拆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肯定不是358,滤波电容没问题,板子虽然有点侵蚀,但焊点没问题,带负载不行是8脚芯片坏了,拿掉测试 ...

不是的话,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你自己都已经确定所有外围原件都没问题,仅仅是这8脚集成块的问题,那你自己慢慢分析吧,或者请其他人帮你分析出准确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话,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你自己都已经确定所有外围原件都没问题,仅仅是这8脚集成块的问题,那你 ...

好的,谢谢你了,我本身是电子小白,没有技术但又爱鼓捣,遇到问题只好来这求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带载不行是那个8脚芯片坏了,拿掉它带载就没问题了,

本来是想拿这个改可调的 ...

   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恒流和恒压的特性!通俗的说,对一个具体电源,工作在恒流状态,就是不管负载电阻咋变(一定范围)输出电流不变,输出电压跟着变;工作在恒压(稳压)状态,就是不管负载电阻咋变(一定范围)输出电压不变,输出电流跟着变。
   比如:空载时把输出电压调到10V,再短路输出,调电流为1A.则负载电阻小于10Ω,就工作于恒流状态,负载电阻大于10Ω,就工作于稳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恒流和恒压的特性!通俗的说,对一个具体电源,工作在恒流状态,就是不管负载电阻咋 ...

关键是它没有停留在某一范围内呀,只要一调,电压电流都变化???

网友:
你改成可调的,可调范围多大?0v起调?有没加辅助电源?

网友:
带载能力差是因为恒流了。。。。。把取样电阻短路,直接接地即可。

网友:
看着像是个充电器,横流的时候,电压会往下掉。

网友:
恒流不恒压,恒压不恒流

网友E:
8脚片子是LM393,充电器是软特性,如果想改成硬特性在一个恒定电压上有持续的输出,要把检测电路改一下;如果是一带负载电压跌落很严重,查主输出管、推动管、加速电容

另外,494工作时一般有待机电压,如同ATX电压一样为5V,可用万用表看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2021-03-28):
引用 网友E:
8脚片子是LM393,充电器是软特性,如果想改成硬特性在一个恒定电压上有持续的输出,要把检测电路改一下;如 ...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8脚芯片是检测充电电流的 ,现在不加载与这个芯片有关系,也要检查功率管的基极元件是否变值。

网友F:
充电器特性在一定范围内有压差是正常的,如果压差超出太多,比如48v充电器接负载低于20-30v就有问题,一般是驱动部分。8脚用来转灯,可能是运放也可能是单片机,具体要查看电路了,运放的判断可以单独加电测量有没有输出。

楼主(2021-05-06):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特性在一定范围内有压差是正常的,如果压差超出太多,比如48v充电器接负载低于20-30v就有问题,一般 ...

好的,解释很详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