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FM收音机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2021-01-16):
与其说:“电子管FM收音机高频头的问题”不如说:为什么我就制作不成功电子管FM的高频头?
从开工到现在快一年了,断续的不停的制作,前期制作的AM中短波+功放部分还算顺利,早已出声效果还可以,到FM 阶段就十分的不顺利。被高频头卡住了,中放部分没有问题了,高频头先后制作了3个了,都能起振就是收不到调频广播,不知道问题在哪,发帖求助各位老师,帮我解惑,先谢谢大家了。
  先上几张实物照片。
1.AM(中、短波)/FM 收音机(实验机)
2.FM 图
3.先后制作的高频头
                                  第二个(不起振)
                                  第三个起振了
制作过程元件基本都符合图纸要求,问题在哪呢,非常困惑。
我信号发生器,扫频仪,频率计,示波器都有,但不太会用。
图上标的屏压是其他坛友的,我的屏压从90V~230V 都试过,中放通道 10.7Mhz 没有问题,信号发生器已经很大声,声音正常。
高频头转动双联有“吱牛”声,拜托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在网上搜了很多前辈的帖子,看了也不得要领。

网友A:
应该不是管子问题,估计是搭棚工艺问题或是个别关键元件,如振荡电容等不符合高频要求,或是线圈不合要求。

楼主:
需要补充的,第一图的整机FM 中周用的广州老李的,是本次新装的中放6K4 电子管,接入信号发生器声音虽然小一些,但也在10.7 MHz 反复试高频头收不到广播;我又找出2014年用青岛老张中周装的中放,这个接信号发生器声音大,用这个是二三高频头还是收不到广播,第三高频头本振很强(有吱牛声)。

网友B:
把6N1换成6N3,6N1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6N1换成6N3,6N11试试。

我也有这个打算,我2014年装时就用的二只6N3 结果可以收到广播但声音很小,这几年看到很多坛友用6N1 也能装的不错,也想试试结果很不理想;6N11 换到方便,屏压要低一些,不行先换 6N11 试试(有点舍不得),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C:
高频部分分布参数影响非常大,找个厂机照搬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管子问题,估计是搭棚工艺问题或是个别关键元件,如振荡电容等不符合高频要求,或是线圈不合要求。

的确是,搭棚工艺的问题,刚刚我将不起振的高频头拆了,想改成6N3 ,发现至少3处虚焊的部位,难怪不起振了。今后再焊时一定注意,谢谢指导。

网友D:
不起振主要是没有"大面积,就近接地"。尤其是可变电容,线圈,电子管相关的高频通路要就近接地。    另外本坛前輩"胆大包天"认为您这种空连要拆去一片动片,否则不能到108,他有文章专门论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部分分布参数影响非常大,找个厂机照搬还差不多。。。

关于分布、接地的注意事项有不少帖子介绍过,制作高频头时也想注意这些方面,不过也很纠结,线要短元件就挤在一起,焊接也难,测试也不方便,看来高频还是PCB 好,推到再焊时重新规划一下布局,减少干扰。谢谢指导!我有飞燕100F的高频头(与六一坛友介绍的一样)我参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起振主要是没有"大面积,就近接地"。尤其是可变电容,线圈,电子管相关的高频通路要就近接地。    另外本 ...

你好,就是你的中周,哈哈!的确接地不好,有虚焊,没有就近接地,也考虑用一块覆铜板做基础板再焊一个高频头,你是专家了,很高兴你能指导,谢谢!拆了这个不起振的是有虚焊,问题是起振了收不到广播,郁闷!

楼主:
曾经“胆大包天”前辈,帮助“九月风”搞好了装不响的FM胆机,也说是接地有问题。

网友E:
楼上各位师傅说的已经很好了 1 接地问题 实在掌握不好建议楼主把高频头底板换双面或者单面覆铜板用最短的线接地减少分布电容 2 你那个扼流圈看着随手绕的 电阻体积也太大了点 3 高频头所用电阻在功率够的情况下越小越好 就那么大的位置还选大个电阻不是太理想 包括我在内许多朋友都感觉电子管FM收音机做响容易做好难 高频头不容小觑 楼主多看看论坛其他朋友的制作可以学到不少为自己所用的安装技巧再实践几次相信会成功的 说的不对之处多多包涵

网友D:
发几张图给您参考,主要是每个另件该接地时就近接地。振荡连到本振线的引线在1一2CM内。空连的P数太大,引线太长,即使勉强能上108,也会增加统调的困难,甚至不能完成统调。要说当然有很多,希望不会影响您DlY的热情及信心。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制作,首先为楼主这样坚持不懈的精神点赞,坚持就是胜利。然后同意12楼老师的意见。再提几点建议,供参考:
1、要规划好布局。依照电路工作逻辑走向,确定元器件的空间位置,不要稀稀拉拉,也不要挤在一堆;
2、要注意走线。在玩高频电路时,信号走线越短越好,接地要就近,特别是本振和调谐两个回路,几个元器件一定要看成是一体的,不要让它们变成董郎与七仙女,用做音频功放和中波的习惯是很难成就的;
3、要尽量用品质好的元器件。不要总钟情于所谓的红绿袍,旧的可以用,但一定要确保其参数是对的,性能是稳定的。否则,好看不中用,用新的元器件的确很重要。特别是几个槽路和耦合电路中用到的电容器,不仅是高频的,而且参数偏离不能太大;
4、要注重制作工艺。别看都是把零件焊上去,不要以为与原理图相符就行了。其实不然,不注重工艺,很容易引入原理图中没有画的分布参数,就如同增加了一些没有必要用的元器件,后果很严重。
       总之,制作一个好用的高频头,不是一挫而蹴的,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不要灰心,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总结经验教训,才更上一层楼,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不要舍不得钱用老绿皮电阻,不但体积大,还不利于布局,普通1/4W的五色环电阻没多少钱,也足够高频头 ...

昨天太晚了,休息了。认真看了您的指导,受益匪浅,您贴的实物图太好了,我再做时就用洞洞板制作了。听取您的意见,用新电阻,不是不想用,手里没有这些型号的电阻,实体店也不一定全,网上买几个电阻又感觉不划算,纠结!导致不成功,为了成功买!非常感谢您细致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看就是你的振荡线圈反馈圈绕反了,不起振!  用示波器接个小电容靠近线圈,就可以看到一条宽光带

我也纠结线圈的反正绕的问题,还特意的上网查了什么是同名端,收藏了坛友的绕线圈的图片,结果还是错了,真笨!谢谢您指导。
这样的实物图在网上找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各位师傅说的已经很好了 1 接地问题 实在掌握不好建议楼主把高频头底板换双面或者单面覆铜板用最短的线 ...

看来我的问题在于布局不合理,接地不合理,焊接工艺不够精湛,汲取您的宝贵意见,谢谢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几张图给您参考,主要是每个另件该接地时就近接地。振荡连到本振线的引线在1一2CM内。空连的P数太大,引 ...

前辈您发的实物图看的了,这种搭棚方法与飞燕100的十分相似,所以能成功,您是制作FM胆机的高手,谢谢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制作,首先为楼主这样坚持不懈的精神点赞,坚持就是胜利。然后同意12楼老师的意见。再提几点建议 ...

陈老师也关注了,很荣幸,在我感觉很无助的时候,我用了三个晚上认真的观看了您在年初2月份发的指导装调FM胆机的视频,讲的非常详尽,我昨天第一次用扫频仪就是观看您视频后有了感性认识才上手用的(但不知道是否正确)。您的建议牢记于心,淘汰旧电阻,选择正确的元件,合理布局,就近接地,做好屏蔽。有您的支持增强了信心,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会随时的报告进展,争取成功。
其实我手里有您的单灯高频头的PCB 板,没舍得用了,那个板只能焊接一次,如果不成功就浪费了。(一旦我真正掌握了制作高频头的技术后再用)

楼主:
综合楼上各位前辈,老师的意见我大致理解了,我的高频头不成功的问题所在,我再重新制作,金工方面我不怵头,半天时间就可以做好结构件,材料工具都全。(焊接技术差一些,经常虚焊)
1、淘汰旧电阻;2、使用覆铜板或洞洞板(还是洞洞板好);3、几个线圈严格制作;4、就近接地;5、信号通路采用短线;6、做好屏蔽隔离;7、尝试使用6N3,6N11;8、掌握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
昨天晚上就拆了不起振的高频头了
再一次的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期待成功。

楼主:
一会要出门看望老娘,到晚上才可以上线,回复不及时请各位老师、坛友见谅。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制作,首先为楼主这样坚持不懈的精神点赞,坚持就是胜利。然后同意12楼老师的意见。再提几点建议 ...

一蹴而就,蹴,用脚踢(宋代足球),就,宋代足球不是球门,是类似现代篮球的篮筐,踢到筐里为“就”。

网友J:
做个支架,将四联立起来安装,接线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在金属盒子上安装管座,用穿心电容做相关部位的接线架,导线尽量短、粗、直。

第一,第二都是您说的方式安装的管座,有穿心电容不懂如何用(过墙线我认为没有所以没用);导线没做到您说的短、粗、直,虽然是这样也应该在某一点上收到广播,哪怕一个台也行呀,谢谢您指导。
下一步是想改6N11,6N3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蹴而就,蹴,用脚踢(宋代足球),就,宋代足球不是球门,是类似现代篮球的篮筐,踢到筐里为“就”。

闲x看到您出的高频头,甚是喜欢也想拍一个,考虑再三 10斤牛肉呀,考虑玩与生存还是生存更重要,正如浙江陈老师鼓励的那样,只要坚持一定会成功,好在这些年积攒的各类素材用不完的。这个成功后也向您一样,制作单片机控制的蜂房线圈绕线机,也存了不少素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个支架,将四联立起来安装,接线更短。。。

第一个高频头就是固定在侧面,不过与电子管管座远了点,谢谢您指导。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闲x看到您出的高频头,甚是喜欢也想拍一个,考虑再三 10斤牛肉呀,考虑玩与生存还是生存更重要,正如浙江 ...

我没卖过10斤牛肉价格的高频头啊,您在哪看到的?我的名还有人冒吗?

网友D:
既然你打算重新设计,我想提醒你,五极管混频比三极管混频增益高很多。上图表是[日]曾田纯夫箸《电视接收机的电路设计》请参阅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卖过10斤牛肉价格的高频头啊,您在哪看到的?我的名还有人冒吗?

我是猜的,这个卖家是呼和浩特的,420元出售/只,如果错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打算重新设计,我想提醒你,五极管混频比三极管混频增益高很多。上图表是[日]曾田纯夫箸《电视接 ...

收藏了,谢谢您热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打算重新设计,我想提醒你,五极管混频比三极管混频增益高很多。上图表是[日]曾田纯夫箸《电视接 ...

这样说使用6J1 做高频头更好一些了

网友D:
五极的混增益比三极管混频轻易高1O至15分贝(6F1,6F2,6U8,6BL8,ECF8O,ECF82)   就可以了。   如果能找到超级6KE8就更高。实际上"废钢铁炼成的FM中周"也是瞄准五极管混频而制作,如果用三极管混频增益较低。上高频头图纸供考。
RCA胆手册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极的混增益比三极管混频轻易高1O至15分贝(6F1,6F2,6U8,6BL8,ECF8O,ECF82)   就可以了。   如果能找 ...

您推荐的这几种电子管,我都没有呀,我只有6N1,6N3,6N4,6N11,6J1,6J4   可能还有2只ECC88 ,6T1   其它的没有。我在网上看看6F1,6F2 有没有,贵不贵再决定做什么高频头,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极的混增益比三极管混频轻易高1O至15分贝(6F1,6F2,6U8,6BL8,ECF8O,ECF82)   就可以了。   如果能找 ...

您的资料太好了,谢谢您。
另外,除了各位老师讲的分布,布局,工艺的问题。我还有几个不解的问题:
1.从图上看天线的广播信号从第一只(半只)管子的阴极经68欧姆输入,是通过10P 的电容耦合到另半只管子进行混频吗?
如果是这样就说明10P 的电容有问题,这个电容耐压一定要高是吗?瓷管电容耐压够吗?
2.用扫频仪测高频头,输出接四联的,输出接第一个中周E脚,对吗?波形是什么样的?
3.想不明白为什么收不到广播

楼主:
休息了,明天要早起  (5:40 起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猜的,这个卖家是呼和浩特的,420元出售/只,如果错了抱歉。

那不是老朽,老朽在呼伦贝尔根河。离呼和浩特几千公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五极管混频的高增益是牺牲信噪比得到的,混频噪声会被后面的中放一级一级全部放大。所以在增益足够的情况 ...

减少噪声主要是高放电路,混频造成的噪声相对较少,不然,后期的825一2电视机也不会采用6F1作混频,须知电视机的噪声要求比胆FM高得多,电视机都不怕,业余胆FM更不怕,而且大多数胆fM爱好者,弄响收几个本地电台完事,不会有混频噪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资料太好了,谢谢您。
另外,除了各位老师讲的分布,布局,工艺的问题。我还有几个不解的问题:
1. ...

E脚接地,G脚接探头(6AU6第一栅)。

网友L:
发一个五极管混频的电路图给各位参考(这图也是本坛坛友发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发一个五极管混频的电路图给各位参考(这图也是本坛坛友发上来的)

谢谢前辈的资料,我与“九月风”坛友一样了,“装不响的FM 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B:
       楼主有这种精神,能够耐心的绕线圈,建议你用双三极管高频组成阴地删地高放电路,6F1或6F2组成夲振混频电路的高频头,电路参考5频道(FM频率在VHFI-15频道与VHFⅢ-6 频道之间)与12频道电子管高频头电路。搞这个借用电路最不好办的是线圈。以前也有用2X6N3五频道高频头改成功接收12频道的,也就是说6N3也可以代6N11。5---6频道之间空间很大,含FM,后来也被增补频道利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一蹴而就,蹴,用脚踢(宋代足球),就,宋代足球不是球门,是类似现代篮球的篮筐,踢到筐里为“就”。

哈哈!你好细心。用手机拼音联想输入,加上字符又小,很容易出现这种错别字的情况,更不容易发现,就如同画PCB时会出BUG一样,很是郁闷。倒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不然就不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种精神,能够耐心的绕线圈,建议你用双三极管高频组成阴地删地高放电路,6F1或6F2组成夲振 ...

    谢谢版主持续关注我的问题。我手里有6N1,6N3,6N4,6N11.....唯独没有6F系列的电子管。您讲的改用6N3,如果是这样,这次DIY 走的路与2014年及其相似,上次也是先装的6N1做的高频头(当时手里没有6N3)没有装响,经坛友chyi....指导,临时下单买了几只6N3,做的高频头,装响了。这几年看论坛也有不少坛友(怪物老师专门发帖介绍过,陈老师也有单灯资料)用6N1 装高频头成功了,所以又走回老路了(这个管子屏压存货多)这都是插曲了。您讲参照825-1 电视机高频头,这倒是个近路,线圈可以用参照资料绕制。
   我采用的图纸就是香港一本书上的图,这个书介绍的非常详尽图文并茂,但如何调试介绍的不多,尤其是各点的工作电压,阴极负压,这些方面很困惑,不知道我的电子管是否工作在合适的放大区域,另外信号的走向也介绍的比较少。
   我参照各位老师的意见重新备料,认真的再制作一个高频头试试,再看,期待成功,谢谢各位老师了!(退休了,除了做家务,偶尔去单位工作,就是不停的捣鼓着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好细心。用手机拼音联想输入,加上字符又小,很容易出现这种错别字的情况,更不容易发现,就如同 ...

我爱看你的帖子,所以每次都看得仔细。我退休之前,学校挂了块牌子:“普通话和汉语言文字培训站“ ,负责全市公务员、教师和窗口单位职工的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工作,我是站长,那活忙了好一阵子,落下了职业病:对错字敏感。给别人发了许多合格证,我自己却没有,超龄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五极管高放,五极管混频,两级中放,没有专用的限幅级,显然是为了追求灵敏度最普通的大众低端线路,你想 ...

想表达:五极管混频,普通的DIY线路,上面老李讲到接收灵敏度的问题,五极管混频有一定的增益(相对三极管混频来说),所以发上来坛友们参考而已.

楼主:
再发几张前几天照的测试照片,请老师指导一下,能不能说明一下收不到广播的原因。
这是扫频仪从振荡联输入从电位器中点出
图形是这样的,当旋转中心频率旋钮时扬声器可以收到,调谐的变化声音,类似选台时的吱牛声,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扫频仪设置的对吗?(窄扫、50MHz扫频宽度、衰减x100、增益最低不到10db)

楼主:
这台中放、低放是2014年组装的实验机,拆了一天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内部比较乱

网友:
高频头只要按照电路图确定无误焊接好,不需要调试或者稍微调一下微调电容就可以收到两三个台,如果一个台都收不到肯定就是焊错了,或者零件有问题,天线没接好,中放有问题,当地没有FM信号........我做过4个不同的高频头,都是一次就出声,我到觉得中放部分更难做,需要反复调试,调不好就会没有声音,或者声音很小

楼主:
谢谢您答疑释惑,我也这样认为,焊好的高频头就应该出声,还是说明我没有焊好,或元件有问题,我正在重新备料再焊一遍。谢谢您!

网友M:
布线问题的多,尽量元件引线连接。给个图你参考。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布线问题的多,尽量元件引线连接。给个图你参考。

看到您的作品很不错,学习了,谢谢您!

网友:
您作品有改进了吗?我也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是用双6N3常规电路制作地,能收到2,3个本地强台,声音小,音质也失真,中放用6K4声音更小,换过6jl声音基本可听。后来随便动了下高频头,就再怎么弄也收不到台了。中周自己做地,现在也放那里烂尾了,希望听一听大家的经验,重新把胆调频进行到底。

楼主:
我在重新制作一款双6N3 管的高频头,待有了新动态再汇报。

网友:
建议楼主把高频头和中放板固定在一起,尽量缩短中周连线,

网友N(2021-02-15):
从肉眼目测你的乚C回路很可能不在收听频率内,可变到线圈的引线太长了。另外,你的线圈放在那乱乱的一堆元件之中,严重影响线圈的Q值。Fm线圈本身就是那么几圈,Q值很低,周围不能离其他电子原件太近,建议你把调协线圈直接焊到可变上去。这个线圈的电感量应该在0.25uH左右,可以焊接在可变之上后再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从肉眼目测你的乚C回路很可能不在收听频率内,可变到线圈的引线太长了。另外,你的线圈放在那乱乱的一堆元 ...

新年好!
我正在重新考虑制作高频头。待新高频头做了,有问题再请教,谢谢您关注、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年好!
我正在重新考虑制作高频头。待新高频头做了,有问题再请教,谢谢您关注、指导。

春节也结束了,根据楼上各位前辈老师的指导,重新备料重做。
准备按陈老师的这款高频头做。陈老师图中LC,L12(本图L4)没有数据,我只能参照其它版本试做了。

新备的元件
结构这样做
不过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完工的时间不好确定。回复不及时请见谅,先谢过。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春节也结束了,根据楼上各位前辈老师的指导,重新备料重做。
准备按陈老师的这款高频头做。陈老师图中LC ...

瓷片电容要先做个温飘实验,看看加热之后容量是否改变,若有温飘则不能用于震荡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O:
瓷片电容要先做个温飘实验,看看加热之后容量是否改变,若有温飘则不能用于震荡电路中。

好的,知道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您!

电路图没贴上

网友O:
这是我的作品,您可参考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是我的作品,您可参考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212&extra ...

您是老前辈了2010年就成功了,您的帖子读了无数编了,很羡慕、佩服您 可惜不在同城,不然会登门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