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好几款无损音频播放器,怎么都不如CD好听呢

楼主(2021-01-16):
U盘播放的上千块钱的无损播放器,竟然不如几百块钱的CD
按理说音源都是同源,CD还多了一道读取损耗。
但是CD动态范围明显大很多。

网友(2021-08-11):
5000元的数播机器要想比过5000元的CD,几乎没有任何胜算。数播要想达到CD的声音,搞的周边配套全上去了,综合性价比反而比CD更低。久经考虑,最后还是以CD为主,数播为辅。

网友(2021-01-24):
索尼7010比一台ⅰ7电脑还贵!唉

网友:
基于盲听才有意义。

CD是固定的16比特,最大动态是固定的96.3DB, 而数播至少也得是24位起步,动态114DB起步。

网友:
cd好多了,我都是用CD听的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就是买碟太费钞票啊

网友:
就是数播的声音跟CD一模一样,我也用CD。那种仪式感是用数播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的。这么说,用数播几乎没有吧一首歌完整的听完过,都是一直快进,跳跃。且不谈音质,跟听CD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网友:
取决于你的U盘里面装的音乐格式是无损格式吗,一个高品质乐曲要几十兆。MP3格式不行。

网友A:
CD不存在读取损耗。读取损耗理论不知哪里来的。
cd属于数据流,硬件是cd专用解码器,专器专用。
模拟输出部分工作电压较高,
这是优势。
无损音频播放器最大软肋是解码器的运算能力,模拟输出部分工作电压较低。

网友B:
在网上买的16G u盘,内带400首无损,一开始用的电脑有源音箱,听首觉得还行,后来我的6P1小胆机装好了,上去一试,才发现这些无损音质很差,远不如我收藏的MTV老歌,MKⅤ格式的卡拉Ok歌曲。

我怀疑这些所谓的无损,其实是用Mp3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买的16G u盘,内带400首无损,一开始用的电脑有源音箱,听首觉得还行,后来我的6P1小胆机装好了,上 ...

能分享几首我听听吗

网友:
我一直用酷狗的VIPER听歌,当然是无损的,效果很棒的

网友:
机械硬盘播放器音质不错,用机械硬盘播放器复制的音乐和原版CD区别不大,无损的播放器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不存在读取损耗。读取损耗理论不知哪里来的。
cd属于数据流,硬件是cd专用解码器,专器专用。
模拟输出 ...

CD读取损耗不仅有C1,C2,C3 三级CRC错误

还有必然存在的J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买的16G u盘,内带400首无损,一开始用的电脑有源音箱,听首觉得还行,后来我的6P1小胆机装好了,上 ...

可以检测分析……

网友:
主要原因是解码器质量问题 现在的入门级解码器光堆参数好看,音质很差,声音远比不上80年代的CD机。要听转轨文件,尽量是数播和解码器分开。合到一起的话,入门宜选择专业产品,民用产品水分太大。

网友:
推荐一款音质也可以达到80年代CD机水平的专业产品,SSL2,也是我现在工作台上用的,具有流畅的音乐性,搭配的扬声器是有源MH6A。我不是商家,只是办公室自用而已。家里全频,以前听全频的时间多。现在工作转变,桌子上的音响经常换。

网友:
没事可以试试同一首mp3格式的歌曲,U盘播的和刻录成CD盘播的不是一个动静

网友:
音源有差别。。。。。。。

网友:
楼主,你那些“所谓的”无损音乐文件,应该是假无损吧,低码率转高码率,其中的细节严重丢失。

一般情况下,CD直转抓轨,WAV格式,3-4分钟的一首歌,容量大约40~55M之间.

你拿到的那些无损音乐,可以找专业软件分析真假。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f34706e88102be387b56da2.html

网友:
真无损加上硬解,码率上去了有什么区别?真不懂所谓迷恋CD的去盲听好设备看看。还有甚者拿个2-4吋全频在那鼓吹,是信仰无妨可不能当真理。

网友:
玩儿黑胶的看不起玩儿CD的,玩儿CD的看不起玩儿播放器的

网友:
我用VIVO的X5手机播放无损效果都不错,楼主的音乐文件有问题。音响好了对音乐作品(录音质量)要求就高了。一个有杂音的曲目在解析力不好的机器上不一定听得见,换了好机器就清楚了。

网友:
想要无损媲美CD,个人觉得现在生产的那些无损播放器基本都是蒙人的,而且还价格高~~
说说当年我的配置吧:
1、电脑主机一台,主板带同轴音频输出,电源要用外置电源,否则风扇噪音会有干扰;
2、电脑上装的是Foobar2000软件。
2、SONY  7010DAT一台,用作解码器,当年还用过一台德国的专业解码器,牌子型号忘了,也相当不错,不过感觉dat的效果还要厚重一些。

其他就不要说了吧,与音源无关了~
邀请了很多老烧来听,也用转盘和无损音乐对比过,区别不大~~

网友:
用播放器和CD对比,对播放器的要求必须高一些,
我曾经做过专门的对比试验,试验机器是车载的CD音响主机,播放器是飞傲X3,CD片是飞利浦的试音碟,从碟片上抓轨文件压缩成APE。
在车上将CD放入主机播放,用播放器通过主机的AUX接口播放APE文件
对音乐文件逐段对比试听发现,用播放器的线路输出接口连接CD主机时,两者没有区别,
但是用播放器的耳机接口连接主机时,重放音质明显下降,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所以播放器和CD对比,要用有线路输出的播放器才有可对比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D不存在读取损耗。读取损耗理论不知哪里来的。
cd属于数据流,硬件是cd专用解码器,专器专用。
模拟输出 ...

CD存在读取损耗
CD盘片上有纠错编码,读取的时候,因为激光读取,还有盘片的问题
等等原因,都会产生误码,误码通过光盘的纠错信息码进行运算,做纠错处理
光盘纠错码是一种编码格式,纠错编码是有限度的
读出误码率高,纠错码也无法实现纠错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读取损耗
音频有几个损耗问题并不太严重
一般听不出来
如果误码多了,CD就会出现爆音卡壳灯情况
过去用CD机该VCD
读取损耗,反应在画面上就比较容易看出来了
CD循迹聚焦等动作,是伺服反馈方式,都会影响读取
还有就是,CD和电脑读光驱方式不一样
CD属于流媒体模式,读盘错了,只是进行编码纠错,不进行重读操作
如果纠错失败,照样输出,只是后期产品会加上静音电路,错误多了防止出现爆音
电脑光驱读盘方式,如果文件错误,校验过不去,电脑会发送重读指令,重试几次后,还是不行,就报错误了

其实现在的无损播放器,要做好,其实能做的很好,比CD能强太多太多
CD只是情怀罢了
当然,粗制滥造的,和CD比,那是差多了

CD的码流,对于现在的芯片来说,就是小儿科了
现在不是而是三十年前,八位单片机都是稀罕物
时钟方面,现在的成本也低的很了

CD就是个情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D存在读取损耗
CD盘片上有纠错编码,读取的时候,因为激光读取,还有盘片的问题
等等原因,都会产生误 ...

损耗是激光头的寿命,压制精度高的正版CD,激光头读取的是凹凸坑点,也就是一长串数字流,不存在损耗一说,除非是碟片质量和压制以及读取过程中出现的凹凸坑点产生的误差,数字流一旦出现误差,音质还是画面出现常见的卡顿或者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存在读取损耗
CD盘片上有纠错编码,读取的时候,因为激光读取,还有盘片的问题
等等原因,都会产生误 ...

像模拟产品,比如,磁带,唱片,这个都有损耗,有机械磨损造成的损耗,像磁带受外界环境影响也会产生自然损耗,磁带磁粉受外界环境影响

网友:
激光头读取过程是一个非常精密而且工作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伺服控制系统,往往有些CD机厂家并没有掌握核心,机器使用一段时间出现读盘能力变差,或者根本就读不出盘,让我们容易误判单纯激光头问题,实际并非如此,多是厂家对激光头读取伺服控制系统的掌握程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损耗是激光头的寿命,压制精度高的正版CD,激光头读取的是凹凸坑点,也就是一长串数字流,不存在损耗一 ...

数码流,从压制光盘,到读取,经历的太多太多
所以,CD的编码有纠错码
但是,纠错码只是能纠错一部分错误
也就是误码率高了,就无能为力了
码流中,错误别说是几个,错相当大一部分,也不会那么容易听出来的
前边说的,读取损耗指的是读出误码率的问题,不是说的零件损耗问题
激光头寿命问题是另外一码事
光头性能下降,循迹,聚焦都会有问题,误码率自然就会更高,
光头一般都是到影响循迹了,才去更换

其实,八十年代的技术,和现代技术,不是可以同日而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码流,从压制光盘,到读取,经历的太多太多
所以,CD的编码有纠错码
但是,纠错码只是能纠错一部分错 ...

您说的误码率,分多种情况,一是光盘本身质量,二是母盘本身质量,三是压制设备和压制过程,四是就是CD机本身质量,这里面分好多细节,比如激光头质量,机械精度,伺服控制系统跟踪精准度等等,涉及到的因素太多,都会产生误差,光盘本身压制有误差,读取数据过程也就容易产生误差,这时候就涉及到激光头在伺服电路控制下的读取精度,通过激光头光束不断反馈到伺服微处器在经微处理器发送给激光头驱动系统,组成激光头循迹协调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误码率,分多种情况,一是光盘本身质量,二是母盘本身质量,三是压制设备和压制过程,四是就是CD机 ...

CD从工作原理上讲做为信息存储媒介近乎完美,但整个过程包括母盘制作以及到最后读取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网友(2021-08-04):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买的16G u盘,内带400首无损,一开始用的电脑有源音箱,听首觉得还行,后来我的6P1小胆机装好了,上 ...

应该是,而且非常多,越老越经典的转码的越多。

网友:
没见过也没用过数码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