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矿石收音机 0-V-0单灯机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综合性能测试平台

楼主(2021-01-17):
矿石收音机 0-V-0单灯机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综合性能测试平台

测试平台实际上是通过变换各种检波器件,组成不同机种的一台多用途中波简易收音机。
平台设计有多功能测试接续装置,方便连接仪器、仪表对不同机种做综合性能测试,观察不同机种检波后音频输出波形。

各机种综合性能测试是在同一测试环境,同一测试条件,同一测试平台,同一测试方法下进行的。
测试平台音频输出负载,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300Ω,其它机种4000Ω,负载耳机同时监听音频输出信号强弱。

各机种无数次综合性能测试结果一点儿体会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标号3DQ管检波)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去掉线圈L2,无法工作。它不属于矿石收音机范畴。
标号3DQ场效应管检波的无电源机,存在着先天不足两大缺陷,这些缺陷,在本地对不同机种实际收听效果比较中也得到了验证。
严重受接收环境信号影响,信号弱的地方无法出声,弱信号下它的检波效果比国产2AP、2AK型晶体二极管差许多。
无论信号强弱,它检波后的音频输出信号都会出现无规律严重失真,根本无法欣赏到原汁原味电台播音,没有实际应用价值。

晶体二极管检波机(2AP4检波)
国产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灵敏度高,稳定性好,检波后音频输出信号保真度极高。
弱信号下,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效果比标号3DQ类型场效应管要好许多。
一只点接触型晶体二极管运用在收音机检波电路中,无论灵敏度、信号还原保真度都有优良表现。

0-V-0单灯机(1K2检波)
电子管检波灵敏度高,稳定性好,检波后音频输出信号保真度极高,
旁热式电子管简易收音机,夜间收听,点亮灯丝独有魅力。

矿石收音机(方铅矿检波)
活动矿石检波器可玩性大,拨动调节杆寻找灵敏点乐此不疲。
把存放在后端盖里的方铅矿换成锗片、黄铜矿、红锌矿……可以体验各种矿石检波灵敏度。
砸开一只废弃3AD、3AA、3AK型大功率晶体三极管,取出里面锗片代替方铅矿,一只高灵敏度活动晶体二极管诞生,仔细拨动调节杆检波效果可与晶体二极管媲美。
矿石检波器装配的矿石收音机,检波后音频输出信号保真度极高,能够欣赏到原汁原味电台播音

矿石收音机 0-V-0单灯机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综合性能测试方框图

标号3DQ场效应管检波 音频输出自动测试波形图

标号3DQ场效应管检波 音频输出瞬间捕获波形图

2AP4晶体二极管检波 音频输出波形图

1K2电子管检波 音频输出波形图

活动矿石检波(方铅矿)音频输出波形图

各机种测试数据

测试平台制作

平台接收频率范围550KHz-1650KHz
调谐线圈电感量330uH,可变电容270PF。
中波磁性天线直径10mm,长100mm。
调谐线圈L1用线径0.08mm*20自制绞合线绕72匝,L2线材同L1,绕8匝。
设有直插式耳机插孔一组,莲花座耳机插孔一个,直径3.5mm、6.35mm耳机插孔各一个,适应不同插头,不同阻抗耳机连接需要。

平台设置连接不同检波器件接口,用来组成不同机种。
连接活动矿石,组成单回路矿石收音机。
连接2AP4二极管,组成单回路晶体二极管检波机。
连接1K2电子管,组成单回路0-V-0单灯机。
连接标号3DQ场效应管,组成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

不同机种不同音频输出负载直流电阻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检波机,0-V-0单灯机音频输出负载4000Ω。(永光2000ΩX2电磁耳机)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音频输出负载300Ω。(SH-091C舌簧耳机)

测试平台调整

平台接收中波段频率复盖调整
调整调谐线圈L1在磁棒上位置,电感量达到330uH。
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550KHz、1000KHz、1650KHz信号,调节C2各机种应能收到相关信号。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线圈L2调整
场效应晶体管是电压控制器件,需要一定条件才能正常工作,去掉线圈L2,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无法工作。
调谐线圈L1上应有足够高频信号电压通过,L2与L1有效耦合得到充足高频信号电压,供给场效应晶体管工作。
线圈L2绕制圈数多少,L2与L1是否处于最佳耦合状态,L2与L1工作时相位是否相同,应做必要调整。

测试平台装机元器件

调谐线圈测量电感量

完工后的测试平台

测试平台内部图

矿石收音机 0-V-0单灯机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综合性能测试平台电路图

被测试的几种检波器件

活动矿石 2AP4晶体二极管 1K2电子管 标号3DQ场效应晶体管

测试平台 检波器件 耳机

测试平台多种检波器件连接示意图

单回路矿石收音机示意图、实体图、电路图

单回路晶体二管检波机示意图、实体图、电路图

单回路0-V-0单灯机示意图、实体图、电路图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示意图、实体图、电路图

综合性能测试前期要求

参与测试仪器,仪表必须自检,互检、调试正常,确保测试数据准确。
避免外界干扰源,关闭实验室相邻房间,过道,所有LED照明灯。
高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电源插座中心点保持接地良好。
测试、观察、捕获瞬间变换波动波形,选用数字示波器。
探头、高低频信号传输线符合测试要求。

测试仪器,仪表设置

AS1051S高频信号发生器是本次测试信号源,内调制信号源来自机内1KHz正弦波,自带1KHz正弦波音频信号外输出。
AS1051S自带1KHz正弦波音频信号输出,输出幅度80mv。
AS1051S经机内1KHz正弦波信号调制后1MHz射频输出,输出幅度空载100mv。
DS1102E示波器CH1通道,连接AS1051S高频信号发生器1KHz正弦波信号。
DS1102ECH2通道,连接检波后音频输出信号,观察音频输出信号输出幅度,输出波形,对照CH1通道稳定的正弦波波形,判断检波器件失真情形。
SAMPO CN3165频率计,连接AS1051S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射频输出,严格监测输出频率。
HFJ-8超高频毫伏表掷于300mv档,严格监测由AS1051S产生的1MHz射频输出幅度定压100mv输出。
DA-16毫伏表测试各机种音频输出电压,掷于30mv档。
2480R台式多用表,掷于直流电压100mv档。
69C9检流计正负25uA。

1102E出厂设置自检

1102E两通道1000Hz方波自检

1102E两通道延迟扫描方波自检

1102E两通道延迟扫描方波自检

AS1051S经机内1KHz正弦波信号调制后1MHz射频输出频率校准

AS1051S自带1KHz正弦波音频信号输出波形(输出幅度80mv)

AS1051S经机内1KHz正弦波信号调制后1MHz射频输出波形(输出幅度100mv)

AS1051S 1KHz音频信号输出 1MHz射频信号输出 峰值波形

测试台面高低频信号传输连接线

矿石收音机 0-V-0单灯机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综合性能测试现场

准备就绪等待测试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标号3DQ场效应管检波)综合性能测试现场
音频输出直流电压4.2mv,直流电流17uA,音频电压8mv
DS1102E自动测试,音频输出信号波形变换波动严重失真。
DS1102E瞬间捕获,音频输出信号波形无规律严重失真。
延迟扫描波形同样无规律严重失真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综合性能测试方框图

DS1102E自动测试波形

DS1102E瞬间捕获波形与延迟扫描捕获波形

音频输出直流电压4.2mv,直流电流17uA,音频电压8mv

晶体二极管检波机(2AP4检波)综合性能测试现场
音频输出直流电压28.4mv,直流电流8uA,音频电压23.5mv
DS1102E自动测试,音频输出信号波形稳定,保真度高。
DS1102E瞬间捕获,音频输出信号波形稳定,保真度高。
延迟扫描波形完美

单回路晶体二管检波机综合性能测试方框图

自动测试波形 瞬间捕获波形 延迟扫描捕获波形

音频输出直流电压28.4mv,直流电流8uA,音频电压23.5mv

0-V-0单灯机(1K2检波)综合性能测试现场
音频输出直流电压27.3mv,直流电流7.5uA,音频电压21mv
DS1102E自动测试,音频输出信号波形稳定,保真度高。
DS1102E瞬间捕获,音频输出信号波形稳定,保真度高。
延迟扫描波形完美

单回路0-V-0单灯机综合性能测试方框图

自动测试波形 瞬间捕获波形 延迟扫描捕获波形

音频输出直流电压27.3mv,直流电流7.5uA,音频电压21mv

矿石收音机(方铅矿检波)综合性能测试现场
音频输出直流电压23.7mv,直流电流7uA,音频电压16mv
DS1102E自动测试,音频输出信号波形保真度高。
DS1102E瞬间捕获,音频输出信号波形保真度高。
延迟扫描波形完美

单回路矿石收音机综合性能测试方框图

自动测试波形 瞬间捕获波形 延迟扫描捕获波形

音频输出直流电压23.7mv,直流电流7uA,音频电压16mv

希望大家关注此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42883-1-2.html
促进本坛矿石机技术区健康有序发展!谢谢大家!

网友A:
3DQ测试时滤波电容C3改为0.1uf电容试试

网友B:
请你在作品照片上补充你的ID和完成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你在作品照片上补充你的ID和完成日期。

回复版主,第一张图片上有ID和完成日期。

网友C:
楼主辛苦了,图文并茂,用数据说话。整理归纳这些数据图表,工作量巨大。

网友:
照片照拍的专业

网友D:
感谢楼主带作品参加12届DIY大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图文并茂,用数据说话。整理归纳这些数据图表,工作量巨大。

谢谢老虎哥关注。

楼主:
谢谢!老卡片相机拍的,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带作品参加12届DIY大赛!

版主辛苦了!

楼主:
原方框图标注有误,红箭头处是1MHz射频输出,在此更正,抱歉了!

楼主(2021-03-16):
引用 网友A:
3DQ测试时滤波电容C3改为0.1uf电容试试

弱信号下,标号3DQ场效应管检波,音频输出幅度明显比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要小许多,加大对地旁路电容,音频输出信号将再次受损。

网友E:
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谢谢!

网友F:
谢谢分享
很好的学习方式,也很好玩,更希望都有这些设备也玩玩。

我搭过一个临时矿机,也先用信号源、波波等试过,
再实际收到电台后再用波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很好的学习方式,也很好玩,更希望都有这些设备也玩玩。

有条件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做实验!
实验目的:
1.观察不同机种音频输出信号是否失真。
2.比较在弱信号下各种检波器件灵敏度。

楼主:
请关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42883-1-2.html
促进本坛矿石机技术区健康有序发展!

截图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2883

截图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3

楼主(2021-04-26):
请坛友们关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42883-1-2.html

我们一起努力,促进本坛矿石机技术区健康有序发展!

楼主(2021-06-13):
截图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2&page=2

网友(2022-10-23):
优秀的测试实验。

测试用具,测试电路已经尽数展现。结论不可能作假(也完全没必要作假)。

那么这个波形就开始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网友:
航标灯老师,您好!

对于您的测试,数据真实性已经无需再次怀疑,但是您的测试我将会提出新的疑问:

对于3DQ检波,由于波形的变化太过庞大,已经不适应观察,所以这里我并没有使用这个名称为“严重失真不好听”的器件,我这里取用的是一个您帖子中2AP4的测试:

在2AP4的测试中,我截取了一个图片上的波形图,发现信号在录入上的峰值差异仍然明显比输入信号的包络峰值差异(也可以说是稳定度)要大得多。

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按照已经成熟的检波理论而言,检波输出每一个波形的幅度应该是不变的。至少不应该是仪器所能检测到的,如此明显的变化。

这里我的怀疑可能是高阻耳机和SH-091B的差异,耳机带动了耳机端电压的失真。

但是由于并不是我身处于其中的现场实验,我并不能做测试。

在对您的实验表示一定认可的同时,在下的愚见是:

可以使用一个300欧姆的固定电阻去代替3DQ测试的这个耳机,观察波形有什么变化。

同时也可以使用4000欧姆的固定电阻去代替高阻耳机测试波形的变化。

同时,使用一个等于R(D-S)的等效电阻(在我在测试中,大约等于2500欧姆)去替代300欧姆的耳机再去观察检波效率。

使用一个变压器去匹配64欧姆的动圈耳机或者4000欧姆的在二级管中使用的高阻耳机在3 DQ上,同时观察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这里我提到了要用动圈耳机呢?因为动圈耳机的阻抗非常稳定,效率非常低,反电压很低,音质也很好。

同时要注意,由于3 DQ的阻抗较低,高频滤波电容要增加到4700-6800pF。

另外注意到的一个特点是:SH-091的交流阻抗是300欧姆,而高阻耳机的直流阻抗是4000欧姆,交流阻抗远高于直流阻抗(我引入的帖子中,他甚至可以达到20k到40k)。这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点,但是这应该在测试的帖子中得到一定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