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图错了吗谢谢回复

楼主(2021-01-17):
1.图中的两个电容极性正负标注的对吗?

2.如果不起振怎样解决?用的是3DD15的管子

感谢答疑

网友:
单管自激振荡不用这么麻烦吧,一个管子一个电阻,加一个初级带抽头变压器即可,这个复杂化了,估计图也错了。

网友:
电容极性正负标注是错了,一般这种高压提升电路(逆变器)采用铁氧体磁芯,这里用硅钢片的灯丝变压器,因为振荡输出频率高,损耗会增高。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谁有更好的电路图提供一下?简单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