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习型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21-01-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是专业的!

网友:
学习型遥控器有两种实现方案,一种是解码学习,一种是信号模拟学习。
解码的怎么学习都没事,模拟的就不好说了。但解码的那种兼容性不是太好,模拟的倒是什么都能学。

网友(2021-03-03):
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问一下,有遥控器的学习以后会忘记,什么原因?有没有朋友遇到过?

一般的都是断电记忆的,即使拆掉电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