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充电宝解锁

楼主(2021-01-17):
代理不做了,处理了一批充电宝。当时不知道有锁。能直接输出的不到1/4,其余3/4都能充满电,但是不能给手机充电,无输出。请问万能的大神,能把解锁了的程序读出来,写入到带锁的里面解锁吗?谢谢!
芯片打磨过了,没有字

有偿寻求解决方案,换电路板就算了,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
弄几个玩玩儿
可以保留电信和外壳
去从新打个板子,做个快充方案

网友A:
多少钱?弄几个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弄几个研究下

PM你了。这个版块应该不能发价格。

网友:
我有许多云充吧的充电宝,网上搜着,自己解了锁。但是你这个和我那种电路板不一样,那你网上找找看有没有一样的给破解了的。【数码之家看看有没有】

网友:
跳过那个芯片就是

网友:
最简单的破解方式:如图所示红线,用一般的细线短路这两点即可让所有输出都有效

网友B:
刮开红圈中的铜箔,堆一点焊锡,几分钟搞定

网友B:
减小待机电流的破解方法:
上述破解方法,待机电流较大,实测6.9mA,6000mAh的电池理论上待机800小时。
改成下图所示接2条0.3平方的细线,实测待机电流3.5mA左右,待机时间翻倍

网友:
造福坛友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刮开红圈中的铜箔,堆一点焊锡,几分钟搞定

你好,我下手了5个,请问下,看你回帖8楼和9楼分别传图说了改造方案,,我没看懂,是一起改造还是2种改造方案啊?谢谢

网友D:
将mcu拆出来破解后再刷程序多麻烦,试一下将mcu出来的锁的控制端断开,直接飞线,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下手了5个,请问下,看你回帖8楼和9楼分别传图说了改造方案,,我没看懂,是一起改造还是2种改造 ...

8楼和9楼是一样的,8楼接一条线,9楼直接堆锡,线也省了
10楼是另一种改造方案,不要接8楼那条线或9楼那样堆锡(因为8楼或9楼的方案有额外3.5ma的控制电流消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将mcu拆出来破解后再刷程序多麻烦,试一下将mcu出来的锁的控制端断开,直接飞线,看行不行。

第一种改造方案就是这个原理,MCU输出端通过R10控制输出,高电平时打开输出,8楼短红线的一端接R10,另一端接最近的3V电源(目测是给MCU供电的稳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楼和9楼是一样的,8楼接一条线,9楼直接堆锡,线也省了
10楼是另一种改造方案,不要接8楼那条线或9楼 ...

好的,谢谢,就按照你10楼的改造方法折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减小待机电流的破解方法:
上述破解方法,待机电流较大,实测6.9mA,6000mAh的电池理论上待机800小时。
...

问下C8上端有没哪里更好焊接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改造方案就是这个原理,MCU输出端通过R10控制输出,高电平时打开输出,8楼短红线的一端接R10,另一 ...

你好,板子上能加装电量指示按键啊!现在只能充电时电量指示才亮起,无法在待机时看到具体电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C8上端有没哪里更好焊接的位置?

c3、C4那里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板子上能加装电量指示按键啊!现在只能充电时电量指示才亮起,无法在待机时看到具体电量啊!

给手机充电时也显示电量,因此不需要按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板子上能加装电量指示按键啊!现在只能充电时电量指示才亮起,无法在待机时看到具体电量啊!

你接c8 C9吗,还是C3C4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里面是软包电池,以前我朋友给了我好多坏了淘汰的共享充电宝,我都拆了取电芯,里面是18650,有90多个 ...

请问用的什么样的外壳?什么样的保护板

网友G:
U2的控制脚加高电平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U2的控制脚加高电平试试看。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不是很懂什么是高电平

网友G:
[url=forum.php?mod=redirect

U2的控制脚,就是细线路的脚直接供电5V强行控制导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url=forum.php?mod=redirect

U2的控制脚,就是细线路的脚直接供电5V强行控制导通看看。

请问能在图片上画一下吗?

网友:
这东西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2021-02-21):
高手高手啊

网友:
貌似做工真不错啊

网友H:
找网上找芯片解密公司读出固件,然后反汇编找到地方去掉锁,就是这东西得花钱,数量少不值得,可能要上千元。

网友:
给我来两个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网上找芯片解密公司读出固件,然后反汇编找到地方去掉锁,就是这东西得花钱,数量少不值得,可能要上千元 ...

不一定要解密,这个MCU只是控制三极管的,自己重写个程序刷进去就好了
飞线的话是最直接的,改MCU也不能

网友(2021-04-17):
直接接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