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壳补肉佳品---3D打印耗材PLA料

楼主(2021-01-17):
拿到这只凯哥4B15-A收音机时心情坏透了,机壳部分损坏太多了,前壳的四角是1大2小三处缺肉,固定机芯的柱子断了2个,固定喇叭的2个柱子没有了,固定电池架的2个柱子也没有了。感觉好的是前脸还不错,和卖家照片一致;观察零件知道是1979年制造的机子,机芯简单修摩后状态还不错。作为摆设绝对不行,但作为日常用机还可以,就不讲究外观了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 最大的问题是没法打磨 一上锉刀就毛毛乎乎的

用刀片切平整,再用风枪调到合适温度吹。 吹至表面光滑即可。

楼主:
这个机子整机用料还算可以,带两根长磁棒的机芯不轻,喇叭重的很,怎么修补机壳才能足够支撑它们?断柱子涂上环氧树脂胶,压上重物24小时粘好,强度还不错。但缺失的肉和柱子怎么办?想了1天开始动手,用的是3D打印PLA料。我玩3D打印失败作品不少,被我扔到到废料箱里了,这次正好用上。为什么会想到用PLA料,因为它优点不少:一是热熔材料,类似热熔胶可以反复使用,热熔时没有多大气味,用电烙铁就行了。二是熔点低,只有190度到210度,流动性好,固化后硬度高,表面光洁。三是与其他塑料的结合很好,熔合的十分牢靠,这是我在以前就实验过的。

楼主:
补肉用时1上午时间,照片都是完成修复后拍的。

楼主:
就是在断茬子上一层层的把PLA料烫上去,累积而成。要注意新老结合的地方,多花点时间用烙铁多捣一捣,让两者充分的熔合在一起,就会十分牢靠了。下面的累积过程可以快点,一直到把肉填满。这时候面还坑洼不平,把煤气灶打开最小火,靠在上面烤一烤稍微软化,用玻璃板或者金属板压平,就得到很好的平面了。内面还没有处理,因此毛毛糙糙的,如果有热风枪就好办了。再用刀子修出整齐的边缘,就像模像样了。用PLA料修补是很结实了,远看还马马虎虎吧。

网友:
外壳再精细打磨一下更好呵呵

楼主:
喇叭的纸盆开始烂边了,一圈都变薄了,有几处漏了洞,必须强化一下,否则玩完。用了坛友的办法,甚好,在此鸣谢!
用补胎胶水(高纯软性)在纸盆边上刷,刷上两层就加强了不少,还是软软的不影响发声。漏洞就铺垫些纤维刷胶水给补上。估计这喇叭还能撑不少年。
对了,这铁罐的胶水(2元)扎孔用完后封口是个问题,贴胶布、点热熔胶都不行,那个孔在气压作用下还会冒出来,日子久了胶会干的。今天我用焊锡封上了那个孔,才算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
原机的指针没有了,开始用铜丝做了一个挂上去,太细不显眼,还翻来翻去。就用U盘的帽做了一个指针,宽宽的,用热熔胶粘在拉线上,很好用。

楼主:
喇叭固定柱没有了,放上铜柱用PLA料糊上去做了2个。又做了1对铁夹板,把喇叭固定好,很结实。

楼主:
在照片上看,波段开关有明亮的金属光泽,其实机子刚到手的时候,开关上有一层锈和盐壳子,触点是黑的,电池架上的弹簧也锈断了两根(没有新件就没换)。用小刀小心的刮壳上的锈,把齿轮油注入开关里多拨动几次,用纸吸出多余的油,顺便把壳擦擦就亮了起来。齿轮油有除锈的作用,对金属没有腐蚀性,对塑料也没见什么损害。这一管(3元)是在电动车配件店买的,用了2年了,我平时用在链条上,感觉是个好东西。
音量电位器的铁壳也锈蚀严重,上面的电源开关不通了,对它要暴力对待了。掰开四只爪子,拿下壳子,注入洁厕灵,只见气泡呼呼冒,铁锈刷刷掉,晃一晃摇几摇,关键是要把腔里面的开关触点(要打掉外壳上的铝铆钉,就没有继续拆解)泡干净,大约20秒见金属壳亮色,赶紧用大量清水冲洗。晾干后,在开关腔里滴入齿轮油,在碳膜上也滴一点,外壳内外刷白漆。装回机子,开关灵了,音量顺滑。
这回的主角是齿轮油,闪亮登场。

网友:
这机是4.5V的,用一节锂电也可以。两节的话怕功放管长时间受不了

楼主:
NTRNA你好,我是两节并联的,4伏左右电压正合适,听了一周了,声音好听。这个机子静态电流10mA,2只功放管是3AX31,输出功率不大,估计也就是300亳瓦,耗电不大。功率不大是个缺憾,但我在书房里听,环境安静,只开一半音量也够用。我喜欢一边听着中国之声,一边上网或动动手,每天得4个小时,两节锂电能坚持50小时以上,半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关于此机的功放部分我进行了测试,断开前置低放,在输入变压器初级接上信号源(安卓手机安装的Frequency Sound Generator)从50hz开始到12000hz逐渐升高频率,同时用示波器观察喇叭两端的输出波形。发现在100hz左右(具体记不清楚了,好几天了)输出信号幅度出现一个明显变大的现象,200hz以上输出信号幅度最低,然后往上轻微增加,到了7000hz左右输出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0000hz以后逐渐降低。今天才发现使用变压器输出的功放,效果原来这么差。用PL-990线路输出接上此机的音量电位器上,发现此机喇叭发出来的声音比Pl-990的声音差的太多太多了。
   还有 此机的前置低放的电路太简易了吧,连个负反馈都没有,信号经过这么一级放大失真就增加了很多。

楼主:
XLK你好,你也在把玩这个机器,正好交流心得。
过去的老机子肯定不能和现在的机子比性能,技术上差距太大了。那个时代的机子追求蓬蓬响的低音,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审美观,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在当时算好的了,起码比那些手里捧着的袖珍机好听不少。就像当时的美女照片,放到现在来看,服饰、身材、发型、化妆、神态完全不入眼,感觉土不拉几的。
我以前也是技术派,喜欢修摩收音机,包括239—1收信机全换了硅管,现在看来干了一件大蠢事。我现在喜欢修旧如旧,把机芯用旧件修复,非必要不改原电路设计,只稍稍把成色和外观改善一下。
我是77年人,我不喜欢当今电器设计成砖块、板板的样子,黑乎乎一坨子。以前的电器在美感上有不少可取之处,作个摆设挺好的,像凯歌4B15A前黑后白的机壳,红标、艺术字6,铝框、横条窗格等元素透露着不少美感,直线条、棱角分明也有硬朗的感觉。我认为今天的电器,应当采用小汽车比拼外壳的劲头,好好把外观搞漂亮些。

网友A:
PLA 最大的问题是没法打磨 一上锉刀就毛毛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