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组合CL-J35LD电源问题求救

楼主(2021-01-17):
先锋组合CL-J35LD前几天洗了一下光头(没有拆板子)后开机电源保险F2烧了,更换后待机灯不亮,按开机没有反应,量变压器初级1组有220V,另1组0V,次级无电压输出,是变压器烧了吗?求助谢谢!附图,图中蓝框为有220V,红框为0V

次级PCB

次级PCB

次级

次级

初级PCB

初级PCB

初级

初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初级电路图看J1773与J1776应该是通的,但现在不通,且J1773有电压220V,整个次级没有电压输出

图3红框内左起1.2脚接的是内置保险丝,测一下通不通。
再看看电压选择开关是否动过没到位或接触不良。
F2不会无缘无故烧坏,我的J75也烧过多次。
拆机检查其它保险丝都完好,换上F2后机器能工作,就没细查。烧了几次直至闻到糊味再检查,是提供功放电源的整流器击穿短路了。这次连变压器内置保险丝也熔断,因为F2我换的是2A的。

楼主:
出问题前,收音功放卡座均正常,只是不读碟,现在可好全部熄火了

楼主:
按初级电路图看J1773与J1776应该是通的,但现在不通,且J1773有电压220V,整个次级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3红框内左起1.2脚接的是内置保险丝,测一下通不通。
再看看电压选择开关是否动过没到位或接触不良。 ...

正如4楼所说,f2保险烧后,也是换了2A保险,功放风扇不停的转动。变压器很热,也闻道焦味。由于不想大卸八块清洗光头,就把托盘移出来从左侧卸下光头,但要取光头先要卸下功放,再从功放位置下有个洞下起子卸下光头滑竿螺丝,就是在取下功放螺丝后把功放搁在铁板上电容“啪”的放电,不知是否是这个引起的,请问图中这是哪块板子?电压选择器打开检查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3红框内左起1.2脚接的是内置保险丝,测一下通不通。
再看看电压选择开关是否动过没到位或接触不良。 ...

请问变压器内置保险丝在哪里,是不是只有J75才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3红框内左起1.2脚接的是内置保险丝,测一下通不通。
再看看电压选择开关是否动过没到位或接触不良。 ...

从电路图上看到变压器内置保险丝是不是F6下面的那个?如果这个烧了就要换变压器了吧。

楼主:
目前变压器次级各端子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变压器内部有个温度保险,烧掉了。红框内左起1-2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如4楼所说,f2保险烧后,也是换了2A保险,功放风扇不停的转动。变压器很热,也闻道焦味。由于不想大 ...

用2A代换是错误的。由于错误的代换:故障时F2不能及时熔断——变压器电源没切断——变压器过热——内置温度保险丝熔断——变压器断电......
这个坏了的整流器是导致我机器F2烧了的元凶。
换新保险丝前一定要找出故障原因(元件),保险丝必须按原参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A代换是错误的。由于错误的代换:故障时F2不能及时熔断——变压器电源没切断——变压器过热——内置 ...

经测量变压器初级发现红框1.2.3.4是通的,蓝框5.6.7是通的,但从电路图上看2-5应该是通的,但现在不通,且红框内端子没有电压,蓝框内端子均为220V,很奇怪

楼主:
今天把电压选择器打开看了,发现当选择器旋转到120-127V时初级1-7脚是通的,其中1.2.5脚电阻为0欧,2-4脚和5-7脚为4欧,2-3脚4欧,3-4脚0.5欧,5-6脚0.5欧,6-7脚4欧,这个结果跟电路图上有不同,因选择器指示为120-127V,不敢通电测试,有没有哪位能在正常机器上测一下选择器在220-230V档位的初级各脚电阻值,看是哪里的问题?奇怪的是机器出问题前选择器是在220-230V档,附图:

网友B:
这机器功放特爱坏,只要拆开后,哪怕是不插电,只要功放板供电电容存电,功放板碰到铁外壳就可能烧,原来这机器改VCD烧过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功放特爱坏,只要拆开后,哪怕是不插电,只要功放板供电电容存电,功放板碰到铁外壳就可能烧,原来 ...

这位兄弟说的是呀,这个机器功放就是在拆下时电容碰到机壳啪的放了一声电,莫非功放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说的是呀,这个机器功放就是在拆下时电容碰到机壳啪的放了一声电,莫非功放就坏了?

只能说有很大可能

楼主:
把电压选择打到220-230V档变压器初级各端子电阻值:1-2 脚0欧  2-3脚7欧,3-4脚0.5欧,4-5脚不通,1-2-5脚不通,5-6脚0.5欧,6-7脚7.5欧,5-7脚8欧,由于没有参考数据,求助根据这些数据判别变压器是否损坏,把功放断开测量变压器次级没有输出电压。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A代换是错误的。由于错误的代换:故障时F2不能及时熔断——变压器电源没切断——变压器过热——内置 ...

检测了功放整流模块应该是好的。谢谢!

网友C:
把黄线连上,红线切掉,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黄线连上,红线切掉,仅供参考。

谢谢指导!初级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黄线连上,红线切掉,仅供参考。

请教一下这样改的原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压选择打到220-230V档变压器初级各端子电阻值:1-2 脚0欧  2-3脚7欧,3-4脚0.5欧,4-5脚不通,1-2-5脚 ...

根据您的测量描述,变压器应该没问题。
该变压器初级是两个独立的绕组,2/5脚原本是不通的,当变压器接入电路板/电压选择器后彼此有了联系。
每个绕组的安全工作电压理论上不得超过120V。将两个绕组完全串联,机器可在240V电压下工作。
好好查查相关电路板、连线、电压选择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初级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C:
相当于115V+115V=230V的接法,如果要万无一失的话就用下面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您的测量描述,变压器应该没问题。
该变压器初级是两个独立的绕组,2/5脚原本是不通的,当变压器 ...

故障就是在电压选择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样改的原理。谢谢!

电压选择器坏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导,电压选择器打开看过,里面很简单,2个八字形的簧片成180度安装,可以转动到不同触点,内部很干净,对照电路图和实物检查发现选择器在220-230V档时,电路图上选择器的1-4脚和3-6脚有一边不在八字形簧片上,不可能导通,再此前也没动过。

楼主:
还请教个问题:变压器初级的2个绕组必须同时有电压才行吗?目前只有蓝框内绕组有220V,红框内绕组无电压,个人理解此时初级电压已经加载上了,红框内绕组是为匹配不同电压选择预留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如果理解正确,那么正常情况次级应该有电压输出,可是目前次级电压输出各端子为0V

网友D:
就两组120的初级串联最高240v,两个绕组测量电阻一样,变压器就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两组120的初级串联最高240v,两个绕组测量电阻一样,变压器就没有坏。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耐心地指导与帮助,我把选择器调到240V档通电确实变压器没有坏,为保险起见开机前断开了功放供电,开机后屏幕显示E3,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没接功放的提示,但马上功放的风扇开始启动了,怕出问题于是手动关机断电了,想证明E3是不是没有接功放供电的提示,于是把功放供电接上再次开机,结果保险丝F2再次烧断,首次烧F2就是在拆卸功放时不小心下面碰到的机壳发出了啪的一声电容放电声,不知道是不是就把功放搞烧了,装回后开机就烧F2了,于是就有现在这一串问题,看来是功放这边的问题了,敬请继续指导,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115V+115V=230V的接法,如果要万无一失的话就用下面的接法

他说:电压选择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导,电压选择器打开看过,里面很简单,2个八字形的簧片成180度安装,可以转动到不同触 ...

电路图显示:220v-230v档一侧接有保险丝FU3(1.25A)。选择该档无电压输出时,这个保险丝查了没有?
在确认整流器没问题的情况下,再烧FU2只能是大功率管击穿短路了。
慢慢修吧,修理时先把那两个大电容的电放了。

网友:
要是整流在功放板上面的,应该是开关电路或者整流电路问题,功放可能性小,

楼主:
现阶段故障基本查明,经查是功放板上的1个三级管烧了,型号:2SC3180N,不知道这个管子需要配对买吗?请求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显示:220v-230v档一侧接有保险丝FU3(1.25A)。选择该档无电压输出时,这个保险丝查了没有?
在 ...

谢谢!整流电路没有问题,是功放中有个大功率管烧了,换这管子需要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显示:220v-230v档一侧接有保险丝FU3(1.25A)。选择该档无电压输出时,这个保险丝查了没有?
在 ...

检查过F3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整流电路没有问题,是功放中有个大功率管烧了,换这管子需要配对吗?

要配对。这种拆机的配对管网上有卖,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电压选择器没问题。

就是电压选择器坏了,他调到240V不是正常了吗?

楼主:
管子取下来后测量,好像没有问题呀

楼主:
把图中橘色框中的管子拆下来测量没问题,直接测电路板取下三极管的空管脚位置(B.C脚)正反向都在1欧左右,而测量另一声道的同一三极管(蓝框)的B.C脚正向为7K,反向为18K,这也就是橘色框内的三极管在板时测量B.C脚是双向导通的原因,看来橘框三极管附近关联元件有损坏的,求帮助分析

左声道

左声道

右声道

右声道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就是跟那个功率管B.C极并联的2个稳压二极管击穿了。附图如下。2个管子的型号为1SS244和HSS104-02,感觉后面那个型号怪怪的,不知道好不好配呀,有代用的吗?

故障点

故障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就是跟那个功率管B.C极并联的2个稳压二极管击穿了。附图如下。2个管子的型号为1SS244和HSS104- ...

这两个不是稳压管,网上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不是稳压管,网上能买到。

非常感谢,已在网上买了。看外形长相以为是稳压二极管 ,是开关管吧

楼主:
经过几天的等待,今天收到了配件(2个二极管)换上并重新组装机器后试机,故障排除,在此感谢所有帮助和关注的人们。这次故障完全是自身造成地,这机器在拆卸功放时不小心碰到机壳导致电容放电击穿功放里的二极管。故今后拆机时一定要小心,避免线路板触碰机壳,最好事先对电源大电容进行放电处理后再下手,为保险起见我在功放下面加设了一张塑料隔板,附图:

加装的塑料隔板

加装的塑料隔板

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的等待,今天收到了配件(2个二极管)换上并重新组装机器后试机,故障排除,在此感谢所有帮助和关 ...

不错!
我的J75好像出问题了。音量开大保护,那个PAC006B芯片温度很高。不知道您机器的PAC006B温度高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的J75好像出问题了。音量开大保护,那个PAC006B芯片温度很高。不知道您机器的PAC006B温度高吗 ...

我平时都是低音量使用,没有开过大音量,应该没有高温的情况,你是大音量一段时间还是一开大音量就保护?风扇运行是否正常?我的机器一开机,风扇就开始低速旋转了。其实我的机器还有问题,就是开机显示E3,光驱不动作,托盘不动,收音,AUX和磁带都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的J75好像出问题了。音量开大保护,那个PAC006B芯片温度很高。不知道您机器的PAC006B温度高吗 ...

检查一下风扇是否运行正常,这个芯片还控制风扇(11脚),检查一下周边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平时都是低音量使用,没有开过大音量,应该没有高温的情况,你是大音量一段时间还是一开大音量就保护? ...

风扇运行正常,声音一开大就保护。
您的机器LD部分无动作、故障代码显示E3,可按照链接检查。
https://www.docin.com/p-807076390.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偶,好的,谢谢!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可以给我一份电路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可以给我一份电路图吗?谢谢!

请留个邮箱

网友:
非常感谢!474135921@qq.com

网友F:
可能也不用这样复杂检查可以用更简洁的方法来判断、先把变压器次级输出切断,单独检查变压器次级输出是否正常。然后再检查变压器次级输出的负载是有短路的问题,再逐步分析和判断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也不用这样复杂检查可以用更简洁的方法来判断、先把变压器次级输出切断,单独检查变压器次级输出是否正 ...

说的很对,就是该机次级连线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拆排线要动烙铁,要是用接插件连接就好了

网友E:
收到了您的邮件,谢谢分享!祝你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到了您的邮件,谢谢分享!祝你愉快!

不客气,大家有资源可以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就是该机次级连线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拆排线要动烙铁,要是用接插件连接就好了

这个也不难办,用刀片割断电路进行测试,搞完了再用焊锡连起来

楼主:
前段时间修好的机器,今天折腾光头时功放再次打铁放电,开机又烧了F2,现在不接功放不烧保险,电源没问题,机器能启动,但接功放就烧F2,检查了那几个功放管和二极管,都是没问题的,现在没思路了,还望指导。附功放图,顺便请教,这机器电容很大,如何给电容放电?谢谢!

网友(2021-02-18):
这机器还真是难搞,我是看得云里雾里的,对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的J75好像出问题了。音量开大保护,那个PAC006B芯片温度很高。不知道您机器的PAC006B温度高吗 ...

我的机器打火后无声音,无频谱,用手摸这个问题大约有60摄氏度,有点烫手的感觉

网友G(2022-10-07):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风扇是否运行正常,这个芯片还控制风扇(11脚),检查一下周边元件。

不知道楼主还能不能看到这个帖子了,  我有个 先锋J35LD 。 能否给发一份 维修手册 ,非常感谢。  66678020@QQ.com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还能不能看到这个帖子了,  我有个 先锋J35LD 。 能否给发一份 维修手册 ,非常感谢。
非常 ...

维修手册已发邮箱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维修手册已发邮箱

老师好!
  方便的话,也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 邮箱:chenjh611@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好!
  方便的话,也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 邮箱:

已发送至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手册已发邮箱

老师好!
谢谢你。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维修手册已发邮箱

非常感谢 老师的帮助, 谢谢 ,谢谢。

网友(2023-03-26):
领教了。E3应该是你LD皮带的问题。

网友(2023-09-11):
老师,方便的话,发一份J35图纸给我好吗?谢谢! 邮箱:360684045@qq.com

网友(2024-04-28):
老师,方便的话,发一份J35图纸给我好吗?谢谢! 邮箱:126208175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