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700m的mp4电影在尽可能保证视频音频质量的前提下压缩到350m?

楼主(2021-01-17):
手机空间不足了。
请教如何把700m、800m的mp4电影在尽可能保证视频音频质量的前提下压缩到350m?
该用什么软件转换?调节哪些参数?这些参数调整到多少值?

网友:
就手机看的话,调成15帧720p,码率500K

网友:
可以用格式工厂,调整视频分辨率及音频采样频率等等,很久没有用了,你自己试着调整,达到要求即可。

网友:
H264的编码,改式H265的编码,分辨率,帧率不用变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再不行把帧率略降一点,这样不影响画质,前题是你的播放器,要能支持H265编码。

网友:
        回楼主:格式工厂软件是值得使用,免费且可录屏录像。首先要考虑手机支持的视频播放格式,至于大小楼上都说了,帧与码率屏幕大小都有关。
我用自己做的电影片头(威力导演 13输出)MPG,1920x1080-25帧,21秒时长53M的视频,用格式工厂默认压缩为MP4和WebM,MP4是14.5M,WebM是7.6M,全屏播放MP4与WebM感觉一样,但是MPG转WebM耗时很多,仅供参考。

楼主:
播放器不支持H265编码
以下是待转制的视频信息:
下面是视频信息。
General
Complete name                  : E:\BaiduNetdiskDownload
Format                         : MPEG-4
Format profile                 : Base Media
Codec ID                       : isom (isom/iso2/avc1/mp41)
File size                      : 772 MiB
Duration                       : 48 min 32 s
Overall bit rate               : 2 222 kb/s
Writing application            : Lavf58.29.100

Video
ID                             : 1
Format                         : AVC
Format/Info                    : Advanced Video Codec
Format profile                 : High@L3
Format settings                : CABAC / 4 Ref Frames
Format settings, CABAC         : Yes
Format settings, ReFrames      : 4 frames
Codec ID                       : avc1
Codec ID/Info                  : Advanced Video Coding
Duration                       : 48 min 31 s
Bit rate                       : 2 103 kb/s
Width                          : 720 pixels
Height                         : 550 pixels
Display aspect ratio           : 4:3
Frame rate mode                : Constant
Frame rate                     : 25.000 FPS
Color space                    : YUV
Chroma subsampling             : 4:2:0
Bit depth                      : 8 bits
Scan type                      : Progressive
Bits/(Pixel*Frame)             : 0.212
Stream size                    : 725 MiB (94%)
Writing library                : x264 core 157 r2945M 72db437
Encoding settings              : cabac=1 / ref=3 / deblock=1:0:0 / analyse=0x3:0x113 / me=hex / subme=7 / psy=1 / psy_rd=1.00:0.00 / mixed_ref=1 / me_range=16 / chroma_me=1 / trellis=1 / ※※※dct=1 / cqm=0 / deadzone=21,11 / fast_pskip=1 / chroma_qp_offset=-2 / threads=6 / lookahead_threads=1 / sliced_threads=0 / nr=0 / decimate=1 / interlaced=0 / bluray_compat=0 / constrained_intra=0 / bframes=3 / b_pyramid=2 / b_adapt=1 / b_bias=0 / direct=1 / weightb=1 / open_gop=0 / weightp=2 / keyint=250 / keyint_min=25 / scenecut=40 / intra_refresh=0 / rc_lookahead=40 / rc=abr / mbtree=1 / bitrate=2103 / ratetol=1.0 / qcomp=0.60 / qpmin=0 / qpmax=69 / qpstep=4 / ip_ratio=1.40 / aq=1:1.00
Codec configuration box        : avcC

Audio
ID                             : 2
Format                         : AAC LC
Format/Info                    : Advanced Audio Codec Low Complexity
Codec ID                       : mp4a-40-2
Duration                       : 48 min 32 s
Duration_LastFrame             : -11 ms
Bit rate mode                  : Constant
Bit rate                       : 128 kb/s
Channel(s)                     : 2 channels
Channel layout                 : L R
Sampling rate                  : 48.0 kHz
Frame rate                     : 46.875 FPS (1024 SPF)
Compression mode               : Lossy
Stream size                    : 44.4 MiB (6%)
Default                        : Yes
Alternate group                :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看 ,不如插数据线到液晶电视上面震撼,特别是店片。

何谓店片?

网友:
还调个什么劲!把看过的觉得好的拷贝出来,然后删掉,空间不就有了。

网友:
用ffmpeg 开源的

网友:
码率太高,视频转成1000k  音频转成64k 直接减小一半

网友:
ffmpeg -i [输入文件名] -c:v h264 -g 300 -profile:v high -preset slow -x264opts vbv-maxrate=800:vbv-bufsize=3600:me=tesa:opencl:opencl-device=1  -c:a aac -b:a 64k [输出文件名]
其中 -preset slow可以调整成 ultrafast,superfast,veryfast,faster,fast,medium,slow,slower,veryslow,placebo.里的一个。反正越慢,质量越高。
vbv-maxrate=800,这里的800是800kbps,是最高码率,按你的视频分辨率来看,800够了。
:opencl:opencl-device=1 这段是使用opencl的,如果你有强大的显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那个opencl-device=设备编号。如果没有好显卡,但CPU强大,可以把这段整个去掉。

ffmpeg在这里可以下到
完整版:https://www.gyan.dev/ffmpeg/builds/ffmpeg-release-full.7z
精简版本 https://www.gyan.dev/ffmpeg/builds/ffmpeg-release-essentials.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