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松下585擦完光头,机械错位,不知机芯箭头怎样对齐?

楼主(2021-01-17):
擦完光头,5碟只能放一个碟,因为动作不协调,卡齿!求指导

网友:
可能错齿了,擦之前马克笔画一道啊。

网友:
空嘴说空话,发高清片子看看。

楼主:
手机发不了图,就是松下858五碟组合音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发不了图,就是松下858五碟组合音响

5碟连放,很简单,仔细检查一下吧,手里暂时没有这种机器了,原来更换过这样光头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以前修过汽车上用的,同时放5张CD盘的连放机构,也是给整错位了,也是没有图纸,没感觉多难,就是几个齿轮几个开关,对照实物,模拟动作过程,没感觉多复杂。

还是静下心来,好好琢磨一下,说不定柳暗花明了。

楼主:
谢谢 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