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换下喇叭效果会怎样

楼主(2021-01-17):
如题,有收录机几台,还没换过喇叭,换过会怎么样?有换过的吗?

网友:
老收录机的喇叭,一般都是全频纸边的,讲究的是灵敏度,用现在的喇叭换上之后声音差别很大,因为现在的喇叭灵敏度达不到以前的老纸边喇叭,所以不要去换,得不偿失。
如果有条件,可以更换进口收录机的老喇叭,比如夏普,三洋等等,声音会改善不少。

网友:
换成高档的喇叭,音质应该会有所改善。

网友:
如果电路的频率响应不够宽,换喇叭效果 不会怎样。频率响应 不止取决于喇叭,更取决于电路的频带宽度。

楼主:
受教,只是灵光一闪想换下试试,喇叭还得去淘宝弄,如果效果不好就不折腾了,太麻烦了。

网友:
喇叭对音质的影响很大,前提是你要买到好喇叭。

网友:
喇叭换高端好的话,会上个挡次

网友:
但好喇叭很少,可以去买进口二手喇叭,

网友:
换好喇叭肯定有效果,普通收录机接个音箱效果改善很多。别相信老收录机什么全频纸边喇叭,那低频能下来?都是留恋老情怀惹的祸

网友:
五楼估计你好喇叭没听过吧,,才会说换高挡喇叭没用

网友(2021-02-28):
换个功率差不多的,阻抗也是,布边或泡沫,机器喇叭大的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
关键是怎么样的喇叭。

网友:
换喇叭当然有效果了 如果有松下 夏普 三洋 东芝 等品好的喇叭是值得一换的 安装尺寸要一致 阻抗要大概差不多

网友:
有些收录机自用的喇叭很不错,可惜受自身机箱限制,影响其发挥。为检验收录机喇叭放进木制音箱中的效果。我年初折腾了不下20对收录机喇叭,比如很不起眼的存货量极大的三洋M2429收录机,将其喇叭(4寸)拆下后装进木制音箱中效果出奇的好,我40年前自用的日立TRK5330W收录机喇叭(5寸),放在自身机器上声音很干,拆下放进木制音箱里,声音完全变了,低音一下子就出来了,因此不能一棍子打死说收录机喇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