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们,金属壳开关电源,220市电输入端不接地,可否

楼主(2021-01-17):
把杂牌子12v锂电钻,直接改了12v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端打算接长点的线,不接地,直接用两脚插头🔌可否,会不会不安全。

网友:
只要电源安全,电钻就安全

楼主:
220v手电钻,转速太高,不适合拧螺丝,也不适合打孔,而杂牌子锂电钻电池又不行,所以这样改下

网友A:
严格来讲工业金属外壳电源必须可靠接地!!!不过2线输入不接地一般也没问题。以防万一的情况还是接地吧。

网友:
台式电脑就是这种电源,一般家庭也不接地。

网友:
电钻是塑料的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讲工业金属外壳电源必须可靠接地!!!不过2线输入不接地一般也没问题。以防万一的情况还是接地吧。

十分感谢。

楼主:
开关电源盒子打算放地上,所以犹豫是否接地

楼主:
闲鱼上买了个12v55a的艾默生电源,到手试下。手中有个多 路输出的100va控制变压器,12v输出整流后,带不动12v锂电钻,钳了下直流电流,只有不到3a。

网友B:
闲鱼上买了个12v55a的艾默生电源,到手试下。手中有个多 路输出的100va控制变压器,12v输出整流后,带不动12v锂电钻,钳了下直流电流,只有不到3a。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6到8倍,虽然是瞬时的,但是开关电源没法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6到8倍,虽然是瞬时的,但是开关电源没法满足。

如果一定要用开关电源,其输出电流必须大于等于电动机工作电流的6~8倍以上?

网友:
应该换好电池才能用。开关电源不行。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端加个大水塘能不能行。线稍微长点,大水塘加在电钻手柄内。

网友C:
严格来讲,工业用开关电源必须接地。相对而言,除工业用的电源外,如笔记本等这类电源在和工业用电源在同等不接地的情况下,笔记本类的电源反而更安全一些,同时因为你电源要放地上,环境因素(如铁屑或积水)等更容易进入电源内部导致危险。综上所述,如有充电钻没有电池,可以淘宝几节动力电池,用原来电池外壳,要比拖着一根线要方便得多。

网友:
我觉得开关电源给直流电钻供电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安全问题可以给220V供电端加漏电保护器。开关变压器是隔离的,只要高频变压器不坏就是安全的。而且我们修理开关电源时几乎没有见过开关变压器损坏的。

网友D:
我曾用开关电源替代电池。

是在电钻上接了一个5.5的DC插座。计划在电池没电时可以插常用的12伏电源。

结果不是很理想,是很不理想。
1、12伏电源容量小了(3A以下),电钻跟本转不起来,一开机就电源保护。
2、换了一个LED灯带的12伏室外电源,30A的,打开调速开关,电机冒烟了,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6到8倍,虽然是瞬时的,但是开关电源没法满足。

我那个100va输出12v的变压器,也把钻带起来了,但就是转速慢无力,得:所以闲鱼买了50a的开关电源,现在还没收到货,到了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讲,工业用开关电源必须接地。相对而言,除工业用的电源外,如笔记本等这类电源在和工业用电源在同等 ...

动力电池也买了,力神2500ma的,换完后,钢板钻孔,拧燕尾钉,掉电压同样厉害,估计高强度的活,电池半小时都坚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讲,工业用开关电源必须接地。相对而言,除工业用的电源外,如笔记本等这类电源在和工业用电源在同等 ...

动力电池也买了,力神2500ma的,换完后,钢板钻孔,拧燕尾钉,掉电压同样厉害,估计高强度的活,半小时电池都坚持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用开关电源替代电池。

是在电钻上接了一个5.5的DC插座。计划在电池没电时可以插常用的12伏电源。

我是看数码之家,有人这样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讲,工业用开关电源必须接地。相对而言,除工业用的电源外,如笔记本等这类电源在和工业用电源在同等 ...

你知道吗,朋友,木工论坛好多木匠,装修工,把锂电钻都改成有线的了,因为他们觉得即使有备用电池。,但是充电速度跟不上干活的速度,耽误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知道吗,朋友,木工论坛好多木匠,装修工,把锂电钻都改成有线的了,因为他们觉得即使有备用电池。,但 ...

改啥啊,直接买有线的不好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啥啊,直接买有线的不好吗?哈哈

有线的金属钻孔,挤螺丝,真心不行,转速高了,飞快!钻头都冒烟了,就是它的扭矩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啥啊,直接买有线的不好吗?哈哈

就是说充电钻,有点像台钻,钻床,低速大扭,高速大扭,可以调节。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因为有交流侧滤波回路的存在,次级有y电容的存在。所以对地有110v左右的交流电压。虽然电不死人,但麻你一跳的感觉还是有的。解决办法1接地2拆除y电容。

网友:
我用无牌18V充电钻,20V4A笔记本电源,2公分厚的花岗岩上安装楼梯扶手用12MM的玻璃钻头打了40-50个洞。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闲鱼上买了个12v55a的艾默生电源,到手试下。手中有个多 路输出的100va控制变压器,12v输出整流后,带不动12v锂电钻,钳了下直流电流,只有不到3a。 ...

有两个锂电钻,一个空转 2.2A,一个 4.5A

启动电流都差不多,30A 多点

你接个波波看启动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两个锂电钻,一个空转 2.2A,一个 4.5A

谢谢,看您老兄发的都是技术贴,受益匪浅 ,我手头没示波器,服务器开关电源买到手了,带12v锂钻无问题,这是我在工具区发的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2#pid23007610

网友:
可以,不建议。手机充电器,美规笔记本电脑电源,就是两线制。但是功率较高的电器应接地,否则可能外壳带电麻手或者损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