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燕t241收音机现在开机声音很大

楼主(2021-01-17):
很早收回来的一台机子了,前段时间除了底噪大点之外,没什么毛病,好久没用了,昨天想打理打理,结果一开机就发出很大的嗡嗡声,电位器开到最小嗡嗡声也很大,稍微一动音量电位器声音就很大了,以前开到三分之一处音量正好,现在大概在五分之一处声音就很大了,而且交流声也大了不少,更换滤波电容也无济于事。而且,手接触到机芯底板时,底噪就减小一点,转动双联调台时,会时不时的有很大声的呲啦一声,请教各位老师,这大概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A:
好呀,看来剩下的问题不那么复杂了。
D4、D5两只稳压二极管都是2CW17,稳压值在9.2V—10.5V之间,两只串联的稳压值在18V左右(图上有标识,电位器W5符号上方),给前置低放BG6、BG7以及音调电路BG8提供稳定电压。
可以把两只管子拆下检测,看是否损坏。可临时用一只5千欧左右的电阻代替D4、D5接入电路,给机器通电,看前置低放、音调部分的电压是否还波动,音量是否稳定。
还要注意稳压管BG5的射极输出是否7.5v,它要给高频电路提供稳定电压。

网友A:
看图说话吧。低放部分应该是正常的,可从拾音孔输入信号听听看。
1、收台音量太大可能是AGC失控了,可能是第一中放管BG2基极的电位器W1接触不好,导致工作点偏高增益过大。在触点上滴点齿轮油,活动几下,清理脏污,恢复原位置。
2、交流嗡声大是这个机子的通病,以后再理会。
3、短波接收不好,可能是本振BG1停振了,在调台可变电容的接触片上滴油试试。在几个波段开关里注油,拨动试试。K1是切换中短波的,K2、K3、K4分别接通各自的短波段。

网友A:
能收到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到台吗?

能,中波可以收到台。短波有时候整个波段都是静悄悄的,但是转动空联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突然就能收台了,这个波段就都有收台的噪声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
1、收台音量比以前大了太多,以至于音量电位器也不好调低下去。
2、喇叭里的交流嗡嗡声比以前大了,不能忍受。
3、中波收台正常,短波像接触不良一样不能可靠收台。
我也有一台T241,希望能帮助你。这是有40年的老机器了,开关和可调电阻触点很多,难免有接触不好的情况,先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说话吧。低放部分应该是正常的,可从拾音孔输入信号听听看。
1、收台音量太大可能是AGC失控了,可能是 ...

嗯嗯,我试试,再请教一下,各管电压应该是多少?我测一下,估计有些电容应该也失效或者变值了

网友B:
试试清洗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清洗各开关。

开关都已拆下清洗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说话吧。低放部分应该是正常的,可从拾音孔输入信号听听看。
1、收台音量太大可能是AGC失控了,可能是 ...

经过测试,发现,万用表测D4上端电压为11.9v,D5电压稳不住,时而23v,然后慢慢降低到0v,伴随着D5电压降低,短波的声音从很大降到很小至只剩下电流声,几秒钟电压又升起来,声音也变大直到失真。是不是这个二极管有问题?这两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我的那台是1980年左右生产的,到我手上快1年了,只打扫了卫生,改接了电源线路以减轻交流嗡声,没有换任何元件。
这个机子是大厂产品,得了全国大奖的,质量过硬,元件应该没多大事。真怀疑的话,可以并联个新产的电解电容等试试效果,不要轻易换下老件。
图上把各级电压、电流标的比较详细了,个别真没有的话自己推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台是1980年左右生产的,到我手上快1年了,只打扫了卫生,改接了电源线路以减轻交流嗡声,没有换任何 ...

现在短波倒是正常了,但是就是收音音量时大时小,时有时无。。。怀疑给收音供电的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呀,看来剩下的问题不那么复杂了。
D4、D5两只稳压二极管都是2CW17,稳压值在9.2V—10.5V之间,两只串联 ...

从别的机子上拆了一个换上去了,测电压是18V了。收音也可以了。
只是底噪太大依然没办法解决。试过了换电容,改地线,甚至换成硅整流都无济于事。但是我觉着应该还是滤波的问题,拔下电源的瞬间底噪小了很多,电台很清晰。我把收音部分的供电用了4节18650串联18V左右接在收音供电上,底噪依然有。这是不是就说明问题还是在功放板部分?
而且,现在的声音太大了,以前电位器播到三分之一位置正常音量,现在播到五分之一音量就很大,这个问题也没解决。
所以我估计,最终的问题应该在这里了。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音量突然这么高了。而且我另一太春雷3T9也是这个问题,声音太大了,稍微一动电位器音量就大得惊人。

楼主:
而且,音量无法彻底关死,总会有点很小的声音。以前不这样,以前听的时候能关到只剩下靠近才能听到的嗡嗡声,现在电台声都能听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音量无法彻底关死,总会有点很小的声音。以前不这样,以前听的时候能关到只剩下靠近才能听到的嗡嗡声 ...

文字描述类似故障,别人通过纸上谈兵,就很有难度了,这些只有现场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字描述类似故障,别人通过纸上谈兵,就很有难度了,这些只有现场试验……

对啊,所以只能一点一点的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所以只能一点一点的实验

对于开机声音,和声音控制,无非就是电位器的问题呗。

网友:
音量电位器检查一下,估计动滑点到不了0。

网友:
不会是音量电位器坏了,接地端开路了吧?

网友D:
开机音量大的故障最常见是音量电位器接地端脱焊或断线,有一种断线很难发现------电位器内部接地脚与碳膜铆钉松动氧化。
还有一种可能是功放的反馈环路脱焊或电阻变值,线路图上好像是R58.
功放输出端中点电位严重偏离或输出管软击穿,电流太大,也会使交流嗡声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音量大的故障最常见是音量电位器接地端脱焊或断线,有一种断线很难发现------电位器内部接地脚与碳膜铆 ...

我觉得可能是功放中点问题。因为电位器新换的,电阻也不大可能损坏,唯一的就是可能中放或者后级工作点有问题。只是没有标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