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了公布一个本人用简易工具测试电池内阻的方法

楼主(2021-01-17):
我这个工具就是大部分维修人员都喜欢的半导体测试仪,可以测试电容、电阻一类的常见元器件,但是目前除我之外好像还没有人用他来测试电池内阻,毕竟测试电池必须得用四线测试仪来测量,但是相关设备都很贵,普通人一年也测不了几次,也就没有购买的意愿,我也是偶然间觉得,既然这东西可以测电容内阻,那能否用串联电容跟电池的办法来测量电池的内阻呢,不过结果很明显,是可以实现的,先测出电容的内阻a,然后测出电池跟电容串联的总内阻b,然后用b-a结果就是电池的内阻了,虽说结果肯定不准确,但是对于日常测量够用了,在此本人将此技术无条件分享给大家,望大家都用得着。

注:应该任何一款此类的测试仪都可以进行测试,本人无打广告的心意,我不希望被有心人说我是商家。

网友:
楼主的测试方法不错,俺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只要有1K的交流源串隔直电容都能测(测ACV),定性参考可以的。

网友:
不错的思路和方法,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等效电阻,准确性应该和传统方法对比一下就好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我也来测一下电池内阻

网友A:
这类测试仪测试的数据没有可信度,当然仅仅对比还可以。

另外多说一句:最便宜的四线交流内阻仪1030还不错,价格一百多点。并不是你说的都非常昂贵。而且平常用来测试毫欧级别的小电阻用处非常大的。

网友B:
误差太大没有实用价值。
锂电池内阻都是毫欧级,图片楼主测量出来都有160毫欧了这么大内阻的18650锂电池已经是废品。

网友:
上个电路图,

网友C:
用0.1uf串在电池正极,还是串在电池负极,

网友C:
电容耐压要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1uf串在电池正极,还是串在电池负极,

串联不分正负极,只要串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耐压要多少伏的

我选的是104电容,容量不用太大,这种小电容的耐压都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太大没有实用价值。
锂电池内阻都是毫欧级,图片楼主测量出来都有160毫欧了这么大内阻的18650锂电池已 ...

确实,我发的图就是测的就是快报废的电池,好点的当然内阻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测试仪测试的数据没有可信度,当然仅仅对比还可以。

另外多说一句:最便宜的四线交流内阻仪1030还不 ...

普通人平时接触的电池少,一年测一两次花一百多买个专业工具我个人觉得很没必要

网友:
勇于实验,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发的图就是测的就是快报废的电池,好点的当然内阻小了,

因为我见正常的18650锂电池一般都低于100毫欧就说你测量的数值误差太大,如果是将报废的电池就另说了。
如果没有标准电阻可以用伏安法测量一段50毫欧左右导线与你的方法测量对比一下数值看误差多大。

下图是我测量的18650电池

标有厂家的正常动力电池20毫欧

从坏充电宝拆的还能亮手电筒电池72毫欧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

网友D:
电容大一些是不是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大一些是不是更准确

一样的,电容大了估计更不安全,有可能烧了机器,

楼主:
肯定没有专业仪器准确了,只能做为业余普通人做参考,虽说数据肯定不准,但是普通人简单测试电池够用了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也试下。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的ESR不准的,所以不适合测内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网友:
不错。我只能采用接负载(或电子负载)放电,看下电压跌落情况简单判断电池内阻大小。

网友:
不够精确,误差太大,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