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修理老留声机的师傅吗?

楼主(2021-01-18):
请问有修理老留声机的师傅吗?谢谢

网友:
上发条的吗?找钟表师傅即可。

网友:
你好:你在哪?啥意思?

网友:
连个照片都没有,也不说明问题,还有地点,让人怎么弄呀?

网友:
是不是分数不够,不能上图片?

网友(2021-03-24):
机械的么,有修理的啊

网友(2021-09-24):
济南有会修黑白电视机的吗。

网友:
如果是手摇老式的纯机械留声机,脑子灵活点的人都可以自己打理,主要是将唱臂活动的部件拆下来,清洗各个关节部位、轴承钢珠要清洗掉已变质固化的润滑脂,重新上润滑脂,装配好就行了。发条盒要用汽油或洗板水泡一下用小排刷清洗干净晾干,再上机油,如果发条断了就买个二手的换上。唱头拆开看音膜看有没有坏,坏了也要更换,钢唱针一般也要换。打理后唱臂应活动自如没有卡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