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并联输出阻抗低吗

楼主(2021-01-18):
6p1并联能提高功率降低阻抗吗望大师指点

网友:
根据冯报本老师老师《超外差式收音机》书中的说法,功放管并联使用,负载阻抗降低一半,但其输出功率大约增加50%左右:
不同作者的说法差别很大,如俞锡良老师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书中认为并管使用输出功率增加一倍。过去只做过6N1并管输出替代6P1,由于当年连万能表都没有,没有实测过,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师我焊一个试试听听效果

网友A:
发个6N1推6P1并管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6N1推6P1并管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
并联功率不会增加一倍的,因为还有效率在里面一般是增加50-70%左右

网友:
还木有做个并联机器 有时间试试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阻抗减半,功率加倍。做负载线计算,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网友:
    理论很合理,但制作相当难,特别是多极管并联帘栅极对电路的影响非常大。

网友:
《怎样设计放大器》龔淡樵 揚士芳 孫重威  合編

网友:
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到音响放音有转换效率,喇叭的电声转换也有效率,声强与功率不成正比,人的听觉与不同频率的声强感受也不成线性函数,因此输出功率虽然增大一倍人们感受的增大不是很强。

网友B:
想功率大点,换管玩吧,比如6V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功率大点,换管玩吧,比如6V6.

楼主的是6P1你给6V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6P1你给6V6?

并管目的不就是想增加输出功率吗,直接换管省心

网友:
看标题楼主是求问功率管并联的“输出阻抗低”的问题,看2楼白版的回帖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6P1换6V6功率一样,换6P3P才基本上相当于加倍。

网友:
就是直接换6P3

网友:
回帖提到了输出功率,因此才出现后面的一些回帖。且有不同版本不同的说法,讨论而已。

网友:
用6P1的特性曲线,同样屏极栅极电压下电流加倍,作出并管曲线,然后按电路阻抗电压等等条件,作出交流负载线,理论输出功率就能求出。

楼主:
因为只有6p1所以才请教,开焊。只玩廉价管

网友:
由于管子的特性不会完全一致,所以失真会增加,而效率也达不到一倍。
作为应急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需要配对管,6P1算好配对的了,我30多只配出了大约6对管子。

网友:
我的理解是:
理想状况下2只6p1并联后
它俩总的内阻减少到单只6p1的一半。

网友(2021-04-15):
可以并联,同时能增加一倍功率,前提必须要与输出变压器阻抗匹配

网友:
等好消息。慢慢摸索

网友:
为防止自激,每只屏级串1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