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er”21吋显示器功能的问题

楼主(2021-01-18):
我现在用的电脑是外孙装好后给我使用的。其它都好,就是看某些细笔仿宋字的文章时,觉得看不清楚。有懂行的说,莫非你的对比度调节得不对造成的,你应该把它调节到最佳状态看看。我觉得有道理,无奈我对电脑一巧不通,不敢贸然行动。翻看我的显示器(acer)屏下的轻触开关,共有六个。只有最右边的一个标有开关机的符号,其余五个轻触开关,什么符号都没有。所以到这来请教大师,剩下的五个轻触开关分别是调节什么的按键?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字体问题可以不调显示器,装 MacType 就能调整软件界面和浏览器中的字体

网友:
一般显示器调节按钮
菜单 上 下  确定 退出 关闭,有的带切换模式或者自定义功能的快捷键
顺序不固定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桌面-显示分辨率设置-里面没有调到最佳。
然后是21寸,4K的话像素太小,你得在里面把文字放大。
如果你对电脑不是很精通,是挺麻烦,可能得找人上门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桌面-显示分辨率设置-里面没有调到最佳。
然后是21寸,4K的话像素太小,你得在里面把文字放大 ...

最好设置为面板的物理分辨率,高了低了都会影响清晰度

网友:
液晶显示器要想显示清楚,必须使用推荐分辨率,也即是显示器的物理分辨率。年纪大的如果觉得字体小,在系统的显示的缩放与布局里面调整就行,好像可以调整到200%以上。
至于下面按钮功能的问题,你随便按一个按钮,在显示屏上会出来菜单,一般在按钮处没有标记的显示器在显示屏对应按钮位置会显示按钮功能

网友:
不要去装MacType 万一不兼容蓝屏就悲剧了。
可以尝试Win10自带的ClearType,具体的设置可以在网上找到教程。

网友:
一般调整一下分辨率就可以了 老人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大字体模式  这些都在显示设置里面  显示器通常不用调 如果非想调 那就随便试 不会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