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维修过JVC小组合音响 UX2000的大神?

楼主(2021-01-18):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397081-1-1.html
在网上看了这个贴子,也想给我的加装个蓝牙功能,联系了楼主没有回复。
现来此求助:
1、蓝牙模块已购买,机器内部引出5V供电给模块供电可不可行?如果可行,上哪里找5V?贴子上楼主单独买了个给蓝牙供电的小模块,不用它行不行?
2、贴子里“右上角AUX输入,输入接口与电路之间用铁丝连接,直接把铁丝去掉(不然还得把电路隔开才行),分别接到蓝牙模块的输入输出就可以了”这句话没看懂,是直接把铁丝掐断吗?
多谢大家!!

网友A:
这小机器还是不错的,很多人喜欢。
右上角是这里:

对于你的蓝牙模块,你应该提供一下信息。是否加电源模块,应该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机器还是不错的,很多人喜欢。
右上角是这里:

感谢大神回复!
蓝牙买的这款,型号M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
蓝牙买的这款,型号M28

看了一下,你这个不需要断开某些线的,直接用插头插上,或者在里面直接焊接上即可。
电源部分,这个机器5V可能不好取,建议搞一个模块,从从电源取电;不然自己试试看,是否能够找到5V的供电?
不过,你这个蓝牙板子的效果可能不理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这个不需要断开某些线的,直接用插头插上,或者在里面直接焊接上即可。
电源部分,这个机器 ...

他这一断线把我弄糊涂了,线断了那不就连不上了吗,可能是我理解力不行。呵呵。直接焊上能实现插AUX线就走AUX,拨下来AUX走蓝牙吗?
大神可否给个联系方式,等我拆下来拍个照片发给你帮我把把关?
我这有两台JVC,一台是UX1000,一台是UX2000,都想改一下蓝牙。我买这个芯片特别便宜,才几块钱,我看贴子上那个芯片淘宝要卖到40块钱,不知道区别在哪。。
下边是贴子里用到的芯片

谢谢!

网友B:
从电源找个低点的电压(不超过30V),增加一个7805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一断线把我弄糊涂了,线断了那不就连不上了吗,可能是我理解力不行。呵呵。直接焊上能实现插AUX线就 ...

人家另外帖子那里,买的是其他样式的蓝牙板子,当没有蓝牙信号的时候,会自动切换到原来的AUX端子,就相对于没有加蓝牙,如果有蓝牙信号,那么会蓝牙优先,这样的蓝牙模块起码是无损的,价格会高一点,匹配这个小箱子尚可,你这个,不用也罢!
CSR8630还不能传输无损音质,但是比你买的那个好多了;CSR8645就可以传输无损了。
他的这个板子有入有出,当然要断开。

选这个板子的优点,就是没有蓝牙信号的时候,不妨碍原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找个低点的电压(不超过30V),增加一个7805就解决问题了

这对我来说很难了。没有那么强的知识基础。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另外帖子那里,买的是其他样式的蓝牙板子,当没有蓝牙信号的时候,会自动切换到原来的AUX端子, ...

它这个需要动手能力稍强一些,我买那个接四根线就行,不过听了大神的话,果断不用我买的那种了。
感谢!

网友C:
5V应该不会难找吧,确实没有加个7805了,线路直接接音频输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应该不会难找吧,确实没有加个7805了,线路直接接音频输入也可以吧~

这位大侠,我没什么电路动手能力。所以在请教各位高手,感谢回复!